山坡机机身阳模的简易做法(转自飞行皮萨)将不断更新~

楼主(2014-03-08):
斜坡飞机身阳模的简易做法
为什麽选这架呢?因为它很适合diy,而且性能一流.外号"大刀".
机翼分三段,做法上大致与dg600相似,不过差别在dg600是D-BOX结构,而大刀是全碳纤包覆, 其强度可想而知.机身有点类似手掷机的放大版--机身+尾管.更有趣的是主翼的翼型MG06,与手掷机上所流行的AG翼型很像耶!
机身阳模的材料首选我认为还是巴尔沙木,原因是太容易成型了,一把美工刀几张砂纸就可搞定它.
把不要的部分用手工刀切掉
准备#100#200#300砂纸打磨一下表面.
最后狗上保力补土把它摆一边了.
再来要接上尾管,我曾经想过许多方式--撞球竿,钓竿,锄头柄..不过要合尺吋的很难,后来我想说用纸来做.
把纸卷起来,要注意渐缩尺寸.
这时的纸管软软的,需加上横向补强.将纸张裁成条状.

做横向缠绕增加管子的张力
准备玻纤及环氧

楼主:
玻纤包上后摆一边休息
把机身尾管粗略研磨
机身尾管合体
喷上汽车白底漆
喷上优力漆(金油).就亮金金了!

楼主:
准备利器切断它
取3mm夹板做隔板
杨模划分模线,套上隔版.
上完pva,再上expozy后的丑样子.

楼主:
经过一天以后,拆掉夹板
钻定位孔,上pva,再上expozy.
就这样又过一天,拆模了!先拆一边.
再拆一边......还好阳模毫髮无伤.
感想:团购的pva超好用,第一次嚐到比剥花生壳还容易的脱模.感谢benny及vncentsu01的热心帮忙.有团购的飞友们也请放心使用,绝无副作用的啦.

楼主:
机身阴模前半截已经完成,后半截与前半截完全相同做法.
..现在转到机翼上,其实我做飞机的习惯是机身机翼同时进行,因为expozy要等,这时可以交换进行,缩短工时.
..这架大刀主翼分三截.而且全碳纤包副表面,所以很耐操喔.
有兴趣的就耐心看下去吧!
切好的保利龙先画上副翼线.
接着画出套管的位置
..我用的套管是这种内径8mm得铝管.
再画出翼梁线
切出套管的位置
切开翼梁。。。
埋舵机线

楼主:
埋入翼梁。。。
埋入套管。。。
记得将上反角调出来!
.调expozy与石粉(碳酸钙)填空系.
填平后。。。
.准备碳纤布包覆.
漏掉了胶片喷漆步骤
.包覆经一天硬化后撕去胶片,验收成果.
.修掉body得主翼中段.
翼端挖空补上expozy.

楼主:
V尾和机翼的做发完全一样,完成图,一正一反
全部完成
.再来一张,翼反面没涂装可看到碳纤包覆.

楼主:
大刀的进度到一半,剩下组装的部分,是很琐碎又具有难度的,尤其是襟副翼的切割与组合.
首先在主翼中段钻孔.
接著准备六爪螺帽与内六角螺丝.
将螺丝放入主翼中段,以确定钻孔合标准.
六爪螺帽则埋入机身中.
最后将机翼锁上机身.

楼主:
主翼固定完后,它是尾翼测量的根据.
尾翼固定会用到胶,为了防葬贴上遮漆胶带.
准备V尾角度版,一般 V尾约110度上下.
尾翼碳管用AB膠固定.
固定完成的尾翼
我的2片尾翼是活动的,拆下后机身很好携带.

楼主:
再来就要安装机身的内脏了,先装压舱管.我用的是直升机的铝尾管.
压舱管用胶固定在飞机重心位置.
顺便天线管,尾翼拉线管一起埋.机首的重点是舵机座.
装上舵机

楼主:
舵机座固定到机身
挖个襟翼拉管孔
就贴到这裡,因为明天去垦丁,要早点睡.
今天下午已经带它去首航了,地点是七股提岸,虽然刮著强风还是丢出去.
结果是:比我那2.8米的还好飞,速度浮力都好,尤其过弯很俐落,把襟翼版向下2度
马上浮到约三层楼高.是架动静皆宜的好飞机.
今天的后壁湖风力忽大忽小,大刀在没来得及加重的翼负荷下约38g,比原设计的48g少了10g,在强风时飞经乱流区会有晃动,我想下次带压舱条去加重就可改善.
还是你们方便,一个多小时就可到恳丁.
再来一张儿子和机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