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fpv 第一次

楼主(2014-03-11):
不知道能不能算+收到赠送+图传的测试贴+不管了,心情激动+上图吧++单人飞行+未录像+还不习惯看屏幕+飞       屏幕亮度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不错  在淘宝上看见个 188    就是不知道摄像头的排线是多少P的    我是玩固定翼的,如果那样放的占好大的位置  想把摄像头的排线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不错  在淘宝上看见个 188    就是不知道摄像头的排线是多少P的    我是玩固定翼的,如果那样放 ...

据 前辈说  我用的这个摄像头 不能用太长的线  8cm 顶多了,所以可能要差一点呢,论坛里面不是有在出一个 很小的 么 ,不过看样子好像没有 AV 输出的

网友:
应急灯都用上了

楼主:
哈 12v 供电

网友:
《我和航模有个约会——我的梦》
http://www.moz8.com/thread-24524-1-1.html?x=7741
写了篇小短文,希望大家多指导谢谢

楼主:
哎呀  晚上 没飞一分钟 炸了, 坏掉一个电机坐

网友:
楼主,我们一样的行车记录

网友:
好东西    貌似有点悲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