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台简易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4-03-12):
1、图中的这台充电器是我很早以前做的,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机箱,所以鸡壳也是手工制作的,
我一直都在用它,效果还行(参看以前的帖子),只是一台不够用,所以抽空又做了一
台......

2、搞别的项目,手里存下一个成品小鸡箱,样子还不错,就用它
再装一台充电器......

3、说干就干,做出后面板(兼散热板),装上三个LM350,每个管
都垫云母片,一定要保证和面板绝缘......

4、找到一块带镀膜(阳极化)的合金铝板,正好用来做面板,这
是搞好的面板,这次用了一只4位半的表头,嘻嘻,也是做别的项
目剩下的......

5、为了省点事,不重绕变压器了,直接用了三个现成的,另外那
个小的专为数字表供电......

6、前面板的开关、插座、数字表和指示灯都已装好啦......

7、焊好电路板。由于电路很简单,就不做印制板了,直接用万能
板搭焊而成......

8、翻过来看看,不太好看,基本上是用焊锡堆起来的,反正是自
己用,只要不接错、不短路就成......

9、还是用以前的电路(简单、实用,只要元件是正品,线路无误
一装即成),同样的电路要焊三路......

10、4位互锁按钮开关的接线图,用来切换数字表监测每片电池
电压和总电压,比以前的接法有改进,这样连线,就不怕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按钮同时被按下......

11、主电路板在机箱里的位置......

12、这是衬板,开关、插座等都是固定在衬板上的......

13、开始焊接线,电路板到插座的线用粗点的,由于切换开关只
是用来监测电压的,所以连线可用细线......

14、继续焊......

15、终于焊好啦!......

16、将电路板固定好......

17、通电、调试,三路输出都调校成一样......

18、呵呵,大功告成,可以投入使用啦!......

图中多加了一个开关,充2片电池时,拨到2S位置,数字表可以显
示2片电池的总电压......

网友:
顶楼主!可以帮我做一个吗??看起来很专业啊

网友:
你太神了,简直就是研发成品

网友:
重复发帖子 可不行啊

网友:
这技术 崇拜啊

网友:
我擦!我要沙发!

网友:
顶起出售广告位

网友(2017-02-26):
楼主好帖,仔细研究

网友(2017-05-30):
线性恒压恒流充电应该是让电池最舒服的,纹波噪声极小,唯一缺点就是效率不大行,会给散热带来一定压力。

网友:
不错、电路高手

网友:
楼主板子做得很整齐

网友:
有些大~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