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做的12V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楼主(2014-03-12):
电池新的时候往往很好用,但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各片电池间的差异会加大,为了尽可能延长锂电池的寿命,故一定要考虑使用平衡式充电器进行充电......
最近参考电子报刊登过的电路,自制了一台简易锂电池专用平衡式充电器,使用效果不错,基本电路很简单,比较适合“米”少的模友自制。现将制作过程中拍的一些照片贴上来,供有兴趣的模友参考......
1、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干脆动手做一个。制作“工程”开始啦......这是找来的一些铝型材边角料......

2、图中上方的型材做机壳的前后外框,下边带槽的型材做机壳的边条......

3、经过一番“折腾”后,机壳框架完工了,前后面板也做好啦......

4、用1mm厚的铝板,弯制出上下盖板,下盖板钻出散热孔,再喷点漆......

5、装好盖板,拧上4个橡胶底脚......

6、看看机器的后板,用了3个LM350稳压块,每路是独立的,所以一定要垫上云母片哦!......

7、由于电路过于简单,就不另做电路板了,用这种万能电路板直接连线就行啦!......

8、看看为数字面板表供电的5V稳压板已做好了......

9、下图就是稳压、恒流主电路原理草图......相同的电路要做3个哦!......

10、这是面板开关及内部的接线草图......

11、三端稳压器LM350的管脚图......

12、用康铜电阻丝制作三个取样电阻(R*)......
(随便找三个2W以上功率的电阻作骨架,阻值随便,几K、几十K、几百K,只要3只一致就行)

13、主电路板焊接完成啦......

14、贴张近的图看看,板上装有三路相同,但互相独立的电路......

15、转个角度看,用了桥堆做整流,虽然体积大了点,但机内有地方,不怕装不下......

16、将焊好的主电路板装进机内,观察一下......还不错,位置正好!......

17、进行电路调试,每路输出电流设计为900mA-1A范围内,要确保三路电流都一样!所以这一步调整稍微麻烦点。调整时,可将输出端直接短路,同时观察电流数值,如有偏差,只能调整取样电阻R*的阻值,我用电阻丝自制这个电阻,其目的就是为了调整较为容易(改变电阻丝的长短即可)......

18、再将输出端空载,调整可调电阻W,将稳压值调到4.3V。每路调到一样!特别要注意:锂电池的上限电压不能超过1%!也就是说,一定不要超过4.343V!!!......(调整时最好用4位半数字表,并且一定要准确!我的这块表是经过广东省计量中心检验并校准过的,所以用起来很放心!)......

19、机器调整工作全部完成!接上锂电池组充充看,一切OK!大功告成啦!......

20、按下最左边的按钮,此时数字表显示的是电池组中A片电池正在充电中的电压......

21、按下左边第二个按钮,此时是B片电池的电压......

22、按下第三个按钮,是C片电池的电压......

23、按下最右边的按钮,显示三片电池串联的总电压......

24、至此,自制简易平衡式锂电专用充电器的“工程”已全部完成!现已投入正常使用中,哈哈!效果还不错哦!......

25、用这个充电器充好的锂电池,飞了一轮我自制的轴传动、尾变距的小电直(约8分钟),感觉挺爽!落下来接着再充电............差不多快充好啦,从图中可观察到,中路的LED已经基本熄灭了,说明电池组中间的一片(B片)已充好了,两边的还在充电,不过也快好了,LED已明显变暗啦......

网友:
顶楼主!可以帮我做一个吗??看起来很专业啊

网友:
精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