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螺距有点不清楚

楼主(2014-03-12):
我朗宇2206电机,卖家店铺上写的是适用螺旋桨:KV1500:2S配9047桨,3S配8047、7035桨 桨,没有标具体电流拉力数据,那我用20a好赢电调,如果3S配个 7035的3叶桨行不行?或者是只能2S配7寸3叶桨?
另外3叶的7045和7035 螺距不一样,同样电压下,拉力哪个大,电流哪个大? 什么情况下用哪种螺距,这些都是新手一般不清楚的,有大神解答下不。。。

网友:
不行的,三叶桨比同尺寸的两叶桨对电机的负载更大,因而如果3S下本来要用7寸的两叶桨的话,现在三叶桨只能用2S了,还有20A电调有点小吧,。一般情况下,螺距大的桨比螺距小的桨拉力大,(同尺寸,电机不负载的情况下),电流就不清楚了,应该一样或者差不多?这两种螺距对电机的负载不同,拉力就有所不同而已,一般用大螺距比用小螺距速度更快

楼主:
三叶桨比同尺寸的两叶桨对电机的负载更大 拉力也更大么?
大螺距比用小螺距速度快 拉力大这样么?那应该电流也大了吧?

网友:
占坑编辑ing

网友:
前排,哇咔咔

网友:
在撸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