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申精!】迷你天行者和U1飞控装机试飞实录!!!!!

楼主(2014-03-14):
        迷你天行者是天行者公司为了纪念FPV经典机型天行者1680而推出的微型FPV航拍机, 可以在公园里休闲飞行
这款机型虽然翼展只有 840mm   机身只有 570mm 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迷你天行者照样预留了图传,摄像头等
FPV设备的安装和走线位置,空机100g左右,非常适合入门玩家以及公园FPV玩家做载机

从这张图从左到右分别是天行者公司的三款机型,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出迷你天行者是多么的迷你了吧

首先来张开箱照,一个机翼,一个机身,一个水平尾翼,一张贴纸,一个附件包。
到底是大厂出品,东西都很齐全,尤其是EPO材质的非常的硬,表面也非常的光滑

下面开始装机,第一步将随机附带的碳片嵌入机翼相应的槽中,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迷你天行者附件包中提供胶水,这胶水是无色透明的
相比之前自己用的黄黄的泡沫胶,真是天差地别喔

碳片埋入机翼的凹槽中后,为了让胶水彻底凝固,我就把机翼静放了72小时
让它充分的干透凝固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脱胶的情况

第二步,开始切机翼的副翼

原来迷你天行者的副翼是需要2个3.7G的小舵机分别控制的
但自己手头上没有3.7G的这种小舵机,而且从减重的角度出发就决定舍弃
双舵机控制副翼的方案,采用单个9G舵机同时控制左右副翼的方案
这样就要对原迷你天行者的副翼进行改装
将副翼的切割线一直延伸至机翼的根部
并在原副翼切割凹槽线上用胶水粘上一截棒冰棒进行加固

粘好之后,再在外面粘上一段纤维胶带确保万无一失!

接下来在机翼副翼的背面粘上长条的纤维胶带,这样胶带活页就完成了

试试副翼的转动灵活度,用手多上下摆动几下让副翼能灵活摆动即可

这样机翼的整体部分就完成了

楼主(2014-04-19):
引用 网友A:
我看我和楼主用的同一款u1。但是我的怎么输出没反应啊,灯1一直闪灯2一直亮,油门有反应,可舵机怎么就反应 ...

是不是没设置好?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我看我和楼主用的同一款u1。但是我的怎么输出没反应啊,灯1一直闪灯2一直亮,油门有反应,可舵机怎么就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GPS,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设

期待U1加GPS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飞控接GPS模块怎么设置失控返航?

目前还没有GPS,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民币不够

在论坛多发贴就有机会得到飞机

网友C(2014-03-20):
人民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连杆打个V折很科学,可以缓冲,减轻舵机压力,降低扫齿的可能,

谢谢关注,互相交流,多多提建议

楼主:
第二步,开始制作机身
先把随机附带的碳管埋入机身相应的凹槽处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这款迷你天行者的机身肚子里有一个9G舵机的安装位置,
天行者公司原设计这个舵机位置是控制机尾的垂直尾翼的,水平尾翼的控制舵机是
安装在垂直尾翼上的。
还是因为我手头上没有3.7G的这种小舵机,我决定把机身肚子里的这个9G舵机改为
控制水平尾翼,而垂直尾翼则暂时不启用(反正平时飞的时候垂直尾翼一般都不用,
而且这样一来还可以省去一个舵机,又可以减轻飞机的重量了)

将9G舵机嵌入机身的安装位置

来张特写照片!
友情提醒:一定要把舵机归位到中位,然后再装上最长的那根
一字摇臂拧紧螺丝,不然等机身左右半边一粘上再想起这事,你
就等着哭吧,哈哈

舵机摇臂刚好露出了一个尖尖头,到时候用挫刀把旁边的泡沫稍稍挫掉一点
摇臂就完全露出来了。

用胶水将左右半边的机身粘和在一起,照样静置72小时保证胶水充分的干透

最后将两根短碳管涂上胶水,插入前后的固定孔洞之中

机身的工序就这么完成了

楼主:
现在开始安装控制副翼的那个9G舵机和电机座
在机翼的背部中央挖一个比舵机小一号的坑

因为手头上只有一个三叶的7寸桨,这个迷你天行者最大只能安装6寸桨!
那怎么办呢?就一个字!改!
先找一截桐木条

在找一个这种样子的电机座

用美工刀把桐木条削成合适大小,让桐木条能够紧紧的插入电机座的方孔中
并把桐木条的另一头削得尖尖的

在原机翼座的根部挖一个小洞,把桐木条涂上泡沫胶小心翼翼的慢慢插入
机翼的根部

然后把舵机装入刚才挖好的方洞之中

舵机线从底洞穿出

用胶水按图上所示把舵角装上

最后截取适合长度的钢丝,在中间的位置弯出一个三角形
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用尖嘴钳调节钢丝的长度,省去了快速调节器
又可以减重了,减重真是无处不在啊!

正视的角度

侧视的角度

这样就能只通过一个舵机同时控制左右两个副翼了

接着把电机和7寸螺旋桨装上,怎么样!这样电机的位置就被
抬高了,可以装得下7寸桨了吧,我真是天才啊!哈哈哈!

楼主:
下面这个环节是这次装机的亮点!
迷你天行者是种小巧的机型,但它的水平尾翼是直接粘在
机身的垂直尾翼上的,这样不好的地方就是机身和水平尾翼
不能分离,那也就在出门的时候无法装回原包装的纸箱之中
于是我想了一个方案,那就是把水平尾翼和机身的垂尾做成
可拆卸的机构,这样就可以在出门的时候拆下水平尾翼把机身,
机翼,水平尾翼都可以方便的装入原包装箱中。
等到了飞场之后再现场组装回去就行

先用美工刀切成这样的凹凸不平的结构,这样的结构能够像鳄鱼牙齿一样
稳固的使上下部分咬合在一起

这是咬合在一起的样子

当然光切出咬合的形状还不够,为了保证拆卸结构的可靠性稳固性
还要在左右两边各加上一根棒冰棒进行加固

记得左右的两根棒冰棒只需要下半部分和机身垂尾用泡沫胶牢固的粘合

上半部分不要涂胶水,在上半部分如图所示的位置上钻一个小孔
用螺丝拧上,这样的结构根据实际的测试是相当的牢固的!

楼主:
接下来这步就开始飞机总装了,把水平尾翼和机翼,还有电机和螺旋桨都装上
怎么样,迷你天行者的样子初见雏形了吧

安装的过程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由于我是把机身内部那个原来控制垂直尾翼的舵机
改为控制水平尾翼,迷你天行者的水平尾翼又高高在上,原来随机赠送的钢丝不够长了!!!
怎么办呢?我想了个办法,用自己手头上有的1mm钢丝把原来那个0.5mm的钢丝人为的延长了一节
这下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长度不够的问题

最后就开始粘贴纸了,在这里要和天行者公司提个建议!
在包装盒里都找不到贴纸如何贴的说明书或者图示
当时一看到贴纸准备要贴的时候就傻眼了,根本无从下手
都不知道哪部分贴纸应该贴在哪里!
还好我去淘宝上搜索了人家迷你天行者的照片,一样画葫的贴着
但还是有好几张贴纸不知道应该贴在哪里
没办法,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乱贴一通
最后看看效果还可以,给自己赞一个

这是分解后迷你天行者的三个部分,这样的结构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装入原包装箱中

这是装箱后的样子,怎么样,厉害吧,把整架飞机都装回箱子中了
把箱子合上就可以方便的带着迷你天行者去你想去的地方
有了箱子的保护又不怕迷你天行者被碰伤,也少了路上旁人那异样的目光

楼主:
下面就是U1飞控开始登场了!U1飞控是款相当不错的飞控,在低端飞控中它的功能算得上非常强大
神奇的是它竟然还能接GPS,具备了失控返航功能,这次U1飞控没有配GPS模块,所以测不了失控返航功能
不过试试它的平衡功能也不错
先看一下包装,里面一个U1飞控,一组杜邦线

这是U1飞控的每个引脚的定义
最下面黄色的四组引脚是接遥控器的接收机的
中间蓝色的三组引脚是接飞机舵机的
上面绿色的一组引脚是接暴闪灯的(没想到U1还有这功能!意料之外啊!)
最上面那一组引脚就是接GPS的

最左边的三个蓝色旋钮是副翼、俯仰、方向反馈调节旋钮

因为我舍弃了垂尾,所以信号输入的第3个引脚和信号输出的第3个引脚我都不接空着

接着要选择正确的模式,告诉飞控这飞机是哪种类型的
迷你天行者是正常布局的固定翼,我就选第一种模式

接下来为了能够安装U1飞控,需要在迷你天行者的机身肚子上新开一个舱门
这点是从它的哥哥天行者1680那里学来的

舱门开好了,里面的空间刚好可以安装下一个U1飞控

怎么样!刚刚好吧,不过我好像把U1的前后搞反了

去网上查了一下资料,U1飞控的那三个蓝色的微调旋钮应该是指向前方
所以我把U1飞控前后换了一下,再接好相应的杜邦线,这样算是把
U1飞控的硬件安装好了!

接下来就是上电调测啦,先开始地面的U1飞控上电调测
从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出
当飞机向左倾斜时,机翼的右副翼就开始向上偏转,机翼的左副翼就开始向下偏转
当飞机向石倾斜时,机翼的左副翼就开始向下偏转,机翼的右副翼就开始向下偏转
当飞机抬头时,机翼的水平尾翼就开始向下偏转
当飞机低头时,机翼的水平尾翼就开始向上偏转
而且倾斜的角度越大,则舵机偏转的角度也越大,说明飞控的平衡功能完全正常。

地面测试飞控完毕后就可以要试飞啦,第一次飞迷你天行者,不免还有些紧张也不知道它的脾气怎么样
在试飞之前我在飞场用手指测了一下飞机的重心,是在机翼的中间偏前一点的位置上,感觉可能会头轻
管不了反正先试着飞一圈看看,把飞控打在平衡模式上,然后把油门推到最大,用力抛了出去飞机出手
之后果然抬头了,还好有飞控帮忙控制,当飞机抬头时飞控就把机头压下去一点,由于头轻机头又抬起来了
飞控又把机头压下去一点,就这么飞机在空中走了一条波浪线的轨迹出来,中间还侥幸的穿过了两颗大树中间
感觉飞机真的是头轻了,就赶紧把飞机降了下来落在了草丛之中

从草丛拿回飞机之后,就在机头仓盖的里面加了一块小石头,把机头压了一压再测了一下飞机的重头
现在飞机的重头差不多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处了,感觉重心差不多对了就再进行第二次试飞
这次试飞感觉飞机头没有那么轻了,在空中也不走波浪线了  但这次没有那么幸运了,直接撞上了那两颗
大树,万幸的是飞机没有挂在树上,而是从树梢上掉到了地上!还好还好,不然这次要当猴子爬树去了!
赶忙跑了过去查看飞机的情况,飞机竟然毫发无损,这里不禁要赞一下飞机EPO材料的硬度,当然地上的那层
枯草也功不可莫啊。

接着把飞机拿回来,测试了一番
各个舵面都是正常的,电机和桨也是正常,飞控工作也正常。
开始第三次试飞了,把飞机再次重重的抛了出去,这次飞机在空中划出去完美的航迹
终于爽飞了

后来又进行了两次试飞,由于飞场开始起风了,迷你天行者又是小翼展的轻型飞机,在风大的时候不抗风
特别顶风的时候有点转不过弯的感觉,还好有U1飞控在!在风中基本还是能控制住飞机
还有就是迷你天行者的速度明显比我预想的要快,感觉比赛斯纳要难控制
可能也是因为它机形小的缘故吧

最后报一下迷你天行者的配置
2208 KV1400
7035 三叶桨
20A 电调
1500mah 3S 电池
由于没有GPS模块也没有图传等FPV设备,失控返航,FPV航拍等项目就没有测试,等下次有条件的时候再测吧

上面就是迷你天行者和U1飞控的装机试飞实录,总得来说迷你天行者作为公园FPV玩家是一款不错的载机
U1飞控也是款非常不错的飞控,有着比同等价位飞控更强大的功能,性价比很不错
最后要感谢模友之吧论坛,感谢狼哥

网友E:
啥时候可以看?

网友:
这是什么电机?

网友F:
正想買!!怕不會安裝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G:
这个胶水涂多了会不会腐蚀 泡沫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贴啊

网友:
组装个成品机也能申精了么

网友H:
好帖这是狼送的飞机吗?如果是狼很欣慰!希望更多的会员认真的写个帖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帖这是狼送的飞机吗?如果是狼很欣慰!希望更多的会员认真的写个帖子出来! ...

没错,就是狼哥你送我的飞机,一直以来工作都特别忙,时间只有一点点挤出来做飞机,现在才发上来狼哥莫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好 羡慕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时候可以看?

现在可以看了

网友J:
改的真丑!不同意申精,建议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看了

好贴                    顶                      疯顶

网友:
靠,这贴太牛了!是我见过的史上最详细的装机测试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的真丑!不同意申精,建议继续努力

改得哪里丑了?我觉得满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改得哪里丑了?我觉得满漂亮的

mini天行者本身就预留了单舵机控制副翼的位置,为何要露出来呢?
尾部的连接方式完全可以不用雪糕棍。。。。在飞机上加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你不觉得别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mini天行者本身就预留了单舵机控制副翼的位置,为何要露出来呢?
尾部的连接方式完全可以不用雪糕棍。。。 ...

迷你天行者单舵机控制副翼的预留位置是在机翼中间的底部吧?但那个位置控制副翼是需要0.5mm的细钢丝延伸至两边副翼的位置,我手上没这种纲丝所以没办法搞,还有尾部连接不加雪糕棒?你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要U1、。。。

我也想要U1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胶水涂多了会不会腐蚀 泡沫

不会腐蚀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想買!!怕不會安裝

希望我的贴子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舵机连杆打个V折很科学,可以缓冲,减轻舵机压力,降低扫齿的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狼哥你送我的飞机,一直以来工作都特别忙,时间只有一点点挤出来做飞机,现在才发上来狼哥莫怪 ...

哇,这么好的礼物,我还没碰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这么好的礼物,我还没碰上呢

多发贴,机会就会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发贴,机会就会来的

努力努力啊,

网友B:
U1飞控接GPS模块怎么设置失控返航?

网友:
U1飞控可以设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要U1、。。。

问狼哥要,哈哈,狼哥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