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雁航模】转(仇池侠)发个黑丝制作贴

楼主(2014-03-17):
周六闲来无事,寻思着做点啥。想起手边还有一堆收来的二手微型机设备,决定做架黑丝。
很多喜欢微型机的人认为黑丝就是室内玩的,因此一心追求微小轻量化,想要达到国外那种极致轻量化的要求一般模友是做不到的,那很考验你的功力哦!即使你已经做的很小很轻了,但你有理想的飞行场所吗?要嘛客厅太小,要嘛找不到室内田径场,反正我是一样也达不到,因此所谓的黑丝我也做的比较重比较大,只要能飞,自得其乐就行了,嘿嘿~~
要想让黑丝能够成功飞行除了符合空气动力学以外,推重比很重要,我做之前首先要确定动力有多大,这次选用的7MM空心杯减速组配6025的桨,实测拉力30多克,推重比能够达到0.8就会很好飞,因此飞机的重量就要控制在45克以下。根据以往经验,黑丝的翼展做到50厘米,蒙皮后空机重量应该在15克左右。我这次的蒙皮用的是超市购物塑料袋,非常结实,翼展也做到了史无前例的56厘米,弦长15厘米,为了保证机翼的强度,机翼骨架用的是1.5MM的碳杆,机轮用成品海绵轮,做好后空机重量达到了18克,那是相当的结实啊,呵呵~~
图中从右至左第二架就是,其它两架是以前的作品。
确定减速组,7MM空心杯成品减速组加6025桨
本减速组合在1S电池下拉力可达30多克,重量5克
现在开始搭机翼骨架,黑丝没有严格的比例,机翼做大一点翼载就会减小,飞起来就会很慢很飘,但也不是越大越好,做几次就有经验了。可以有翼型也可以没翼型,有翼型的话机翼仰角适当调小,没翼型的话机翼仰角适当调大即可,具体角度要在试飞阶段调整。
搭骨架也是个技术活,要细心,不要太暴力,否则会折断碳杆,上反角可以提前做也可以后期做,根据自己的习惯。碳杆的接头部位用一小节空心毛衣针套起来后点502即可成一个圆形,然后将圆形用手压成机翼的形状,暂时用棉线固定,截取三节略长于弦长的碳片,用棉线捆扎在机翼上面,然后细心调整好形状和尺寸后用502固定。翼肋用EPP切割,然后粘在碳片上
如果没有EPP做翼肋的话就用碳片,如图中的中间一个翼肋所示,下面用5MM的,上面用3MM的。
尾翼组就比较简单了,选取稍细一点的碳杆直接捆扎在机身上,当然方向舵不能捆在机身上哦,图中我是用胶带暂时固定到固定垂尾上看效果的哦
需要注意的是平尾一定要平,垂尾和平尾一定要成直角
垂尾上面宽的仍然是碳片,这样便于固定!垂尾和机身固定的碳片可以用两片将机身夹住捆扎,既简单而且在一条直线上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机翼反面
机翼前缘,看到后面困棉线的地方了吗,就是不小心弄劈了,导致机翼有点扭曲,不过不要紧,最后还有矫正的哦
下一步就是比较重要的环节机翼蒙皮,可以有很多方法,我实践过得就是两种,一种是骨架上刷泡沫胶,然后蒙上塑料袋拉紧,裁去多余的塑料,剩余部分用手捻紧到骨架上。第二种就是在骨架上先粘上双面胶,然后再蒙上塑料袋拉紧,优点是不像泡沫胶有时间限制,可以从容的将塑料拉紧,缺点是比较重。追求轻量化的就直接用保鲜膜捻紧到骨架上即可。我采取的是双面胶
尾翼因为要轻,所以采取骨架刷胶的方法,蒙比用薄的塑料袋
蒙皮过程腾不出手来,所以没有照相,这是蒙好皮以后的,好像比骨架好看多了
蒙皮是个技术活,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蒙的很平整,如果不要翼型的话可能就比较平整了。但是保鲜膜却可以绷得很紧很平整
设备是这样安装的
凹凸翼的重心一般取弦长的45%。按设备有个窍门,就是在重心部位的机身上绑一根棉线将飞机吊起来,机翼和机身捆好后先不要固定,然后安装减速组,电池,接收,舵机等,这些设备在机身上都是可以移动的,等将这些设备放置到飞机上后前后移动设备及机翼让飞机的机身呈水平即可固定,这样就基本大功告成了。

网友A:
如果把原创作者请进来就更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原创作者请进来就更好了谢谢

我去留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