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原创!利用茶叶罐自制测试平台之电池评测!

楼主(2014-03-17):
首先要和飞天以及火牛电池的老云说声抱歉,年前收到的电池由于一直在忙,直到现在才开始评测,希望二位别见怪

       言归正传,每当拿到一块新电池就总想与自己原来的电池比较一下,想知道新电池的容量怎么样,新电池放电和续航的能力相对于自己原来的电池差别有多大?经常看到论坛上模友就把新电池装在飞机上就直接飞了,然后凭个人的感观来判定新电池暴不暴力,飞得时间长不长等等。但这样的评判比较主观,容易受个人感觉的影响,而且同样容量的两块电池就算装在同样的飞机上,飞机在天上容易受到各种气流,风向的干扰前后飞行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尽相同,有的人飞过后说这电池暴力,续航时间长,又有的人飞过后说这电池一般,续航时间一般。所以为了客观的评价一块电池,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平台,虽然说不上百分百的客观,但至少也尽量的把各种影响降低到最小吧,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

      茶叶罐头每个人家里都有几个,现在我就要利用茶叶罐头自制一个推力测试平台来测试电池,桨,电机组合能发挥出的最大推力。推力测试平台的原理就是,制作一个平台将电机安装在平台上,螺旋桨有字的一面朝下,电机顺时针旋转则会产生一个向下的推力,在平台下面安装一个电子秤就能测出当时大概的静推力,以及电池的暴发力和续航能力。

先找一个茶叶罐头,方的,圆的都无所谓

再找一块18CM X 18CM左右的方形木板,用四颗自攻螺丝把罐头盖固定在木板上

然后再把电机也照图的样子固定在罐头盒上

把罐头盒装回固定在木板上的罐头盖上即可

再准备一个电子秤

用双面胶把木板和秤粘在一起,粘的时候尽量多粘几条,保证桨高速旋转的时候能抵抗住反扭力即可

接下来准备一个舵机测试器,在油门最小,中间,最大三个位置上做好标记,以保证前后两次测试时油门都可以打在同样的位置上,使得测试结果准确!
下图这个舵机测试器左边有三组信号输出,右边有一组电源输入
测试的时候只需要将电调的信号线,插入左边三组信号輸出的任一组上即可,舵机测试器会从这组上取电

准备一个BB响,将BB响的报警电压设成3.7V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还有准备一条舵机延长线,一头接电调的信号线,一头接舵机测试器使得人与测试平台可以保持安全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不辛苦!为魔友服务!什么时候搞一块酷点电池也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谢谢支持,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                       好电池

火牛电池是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支持,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创意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那我的比你的简单,我用2块砖头加2条橡皮筋,一块木板

原理都差不多的,但你用遥控器没有做标记,比较难保证前后两次测试油门能在同一位置

楼主:
发的这么辛苦都没人来顶?这论坛人气不会这么差吧!

楼主:
重头戏开始登场了!进行电池放电、续航能力的测试

两块电池测试的动力配置一样都是
XXD 2217 KV1100 无刷电机
40A 电调
9050桨

先把测试平台架好,然后把电池,电调都在平台上安装好,保险起见可以用透明胶带把电池和电调都固定在平板的木板上,再用透明胶带把电子秤也固定在地面上,省得全油门的时候反扭力太大,把电子秤也弄的位移了,最后用延长线把电调的信号线和舵机测试器连接好就可以开始测试了

检查好所有连接无误之后,按下电子秤的“去皮”按钮,电子秤就会把平台自身的重量忽略,显示读数自动归零,这时候螺旋桨旋转得到的推力将直接显示在电子秤的读数上

好了,开始测试!
第一个测试某品牌的那块2200mah 25c 11.1V锂电
首先把油门打到最大,持续30秒!这时显示的推力为783克

然后将舵机测试器的油门打至中间事先标记好的刻度上,开始测试电池的续航能力
结果显示,某品牌锂电从满电放电至3.7V一共持续了11分36秒

接下来开始测试火牛电池,将火牛2200mah 25c 11.1V锂电安装在测试平台上

首先还是把油门打到最大,持续30秒!这时显示的推力为807克,说明火牛电池的放电能力要比我原来自己那块电池要强!

然后将舵机测试器的油门打至中间事先标记好的刻度上,开始测试电池的续航能力
结果显示,火牛锂电从满电放电至3.7V一共持续了18分49秒

结果就显而易见了,火牛电池无论在电池容量上,放电能力上,电池续航时间上都完胜了我自己原来那块电池
以上就是整个评测的全部内容,因为个人测试条件有限,仅供参考

楼主:
外观评测完了接下来开始测容量,先把两块电池都放电至3.7V,然后再开始充电

先给某品牌电池充电,经过120分钟的充电,最后充进了1815电量

接着开始给火牛电池充电

充满之后结果显示,火牛电池充进了1985电量
因为厂家算容量都是从3.0V开始充电来计算的,我为了保护电池所以并没有放电到3.0V,因此从上面两组充电的结果来看,火牛电池明显是要比我自己的那块电池容量要来的足

楼主:
测试平台完成之后,开始对火牛电池的外观进行评价

这次评测的火牛电池是2200mah 25c 11.1V 3S锂电池

火牛电池的包装很不错,而且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感觉,是不是份量足代表容量也足?稍后一测便知

电池长10.7CM

电池宽3.4CM

电池厚2.4CM

T插电源线长10.2CM

平衡头电源线长4.8CM

总得来说火牛电池的外观做工还是不错的,基本满意!!!

楼主:
接着开始横向比较,从家里找了一块同样是2200mah 25c 11.1v某品牌锂电池(只用过不到5个循环)

先给它们拍个合照,上面的是火牛电池,下面的是某品牌电池

从外观上看,这两块同样容量,同样C数,同样电压的电池,火牛电池明显要比某品牌电池要厚

从这张照片上就可以明显看出了,左边的是火牛电池,右边的是某品牌电池

然后开始称重,某品牌电池是160克

火牛电池是190克

从外观横向比较来看,火牛电池明显要比另一块电池要厚要重,猜测火牛电池的容量和续航能力也应该不错

网友F:
我靠,那我的比你的简单,我用2块砖头加2条橡皮筋,一块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下

没什么,这样挺好的

网友G:
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个好办法

多提提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有创意

谢谢支持,多来踩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多多指教

网友:
果然很逆天啊

网友J:
够详细·佩服了··哈哈哈!这帖子好!

网友K:
这个思路挺不错的哈,不过不知道这种测试方法是否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思路挺不错的哈,不过不知道这种测试方法是否科学。

只是自己diy的简易测试,知道个相对准确的结果就行,更专业的测试就留给专业人士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够详细·佩服了··哈哈哈!这帖子好!

谢谢支持!多提提宝贵意见

网友L:
这样测试很具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测试很具参考价值。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2015-12-19):
不错有创意电子称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