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GE POWER的电池么 感觉怎么样

楼主(2014-03-18):
RT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没听过这个牌子,不过最近很多新牌子的电池出来了

网友:
这个我用过  我的第一个电池就是这个牌的  2200 11.1V25C东西还在用 大概有3年了吧 现在还能充1980

网友:
我用过,团购的4块,质量很一般!不建议楼主购买~!

网友:
看看 有谁用过GE POWER的电池么  感觉怎么样 电池 作者:24k纯帅 4716 有谁用过GE POWER的电池么  感觉怎么样 电池 作者:24k纯帅 7986 有谁用过GE POWER的电池么  感觉怎么样 电池 作者:24k纯帅 5291
  • 品牌: GE power
  • 适用对象: 遥控飞机
  • 配件类型: 电池
新手入门练手,最佳选 容量比实际标签多50mah 价格便宜 炸机损失低 !!
特价抢购中。。。。!
产品规格:
*额定容量:1300mah
实际容量:1350mah
*标准电压:11.1v
*单片电芯:3.7v
*单片充满电压:4.2v
*电池组充满总电压:12.6v
*放电倍率C数:25C
*瞬间放电可达:50C
*放电插头:T插头,线长10cm ,10#硅胶线耐高温
*充电插头:3S平衡插头
*电池尺寸:长74mm
                  宽34mm
                 厚20mm
电池重量:106g
适用机型:固定翼  飘飘机 涵道        使用电池须知:
1、锂电池收到后,需要先充满在使用
2、每片电压放电电压截止3.7v。2S放电截止7.4v 。3S放电截止11.1v 。4S放电截止14.8v。6S放电截止22.2v。
3、过放电压会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减短,电压误差距离偏大,电池易鼓、充不起电压等损耗!
4、使用电池前掌柜强烈推荐使用BB响报警器,插上电池插头,当电压放电至设置的电压时,会发出BBB响报警 提示停止飞行 改给电池充电!
新手入门练手,最佳选 容量比实际标签多50mah 价格便宜 炸机损失低 !!
特价抢购中。。。。!
产品规格:
*额定容量:1300mah
实际容量:1350mah
*标准电压:11.1v
*单片电芯:3.7v
*单片充满电压:4.2v
*电池组充满总电压:12.6v
*放电倍率C数:25C
*瞬间放电可达:50C
*放电插头:T插头,线长10cm ,10#硅胶线耐高温
*充电插头:3S平衡插头
*电池尺寸:长74mm
                  宽34mm
                 厚20mm
电池重量:106g
适用机型:固定翼  飘飘机 涵道
使用电池须知:
1、锂电池收到后,需要先充满在使用
2、每片电压放电电压截止3.7v。2S放电截止7.4v 。3S放电截止11.1v 。4S放电截止14.8v。6S放电截止22.2v。
3、过放电压会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减短,电压误差距离偏大,电池易鼓、充不起电压等损耗!
4、使用电池前掌柜强烈推荐使用BB响报警器,插上电池插头,当电压放电至设置的电压时,会发出BBB响报警 提示停止飞行 改给电池充电!
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