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楼主(2014-03-19):
EC--47N电子侦察机
翼展:1.7米  机长1.25米
制作材料:25KGEPS
涂装:橄榄绿迷彩色   设计起飞重量1800G
第一步;绘制1:1加工图
1.全图
2.机头部分
3.机尾部分
4.机翼部分
5.模板图
第二步制作好的加工模板
第三步制作主收放起落架
材料:5CM*5MM的铝板
按照图纸施工
90%的完成图
95%的完成图
主起落架100%的完工图
放下的效果图
收起的效果图
主起落架实验安装成功
机身下料:所有模块角度均为90度
机头尾制作:先在模块上画好拉力线和平行线
机翼热切割
机翼初加工成型
开始机身粘接
机身粘接后的初型
假意拼装
打磨和开好舵片后的效果
遥想之主翼
计划用两只2816KV1400的电机(单只拉力1.6KG)

网友A:
做的很漂亮啊,楼主好手工

网友:
这个真是人间高手!佩服!双发!

网友:
这手工这是没的说 学习

网友:
好漂亮               【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电机,图纸,RDA5856ESE,5856是多少斤,苏-12侦察机 作者:24k纯帅 9035 【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电机,图纸,RDA5856ESE,5856是多少斤,苏-12侦察机 作者:24k纯帅 7703 【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电机,图纸,RDA5856ESE,5856是多少斤,苏-12侦察机 作者:24k纯帅 4622

网友:
又见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啊,楼主好手工

【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电机,图纸,RDA5856ESE,5856是多少斤,苏-12侦察机 作者:狂情怒放 9051 我转别人的帖子

网友B:
强  比商品机还帅

网友:
手工真不错,起落架有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  比商品机还帅

网友C:
真正让自己满意的飞机是自己设计的,但自己做又不好制作翼型、重心掌控等问题,即有自己对飞机的设计需求,又有一流的制作水平,在这架飞机上全部都淋漓尽致反应出来了。 话说飞机涂装是喷漆还是丙酮颜料EPS不会腐蚀吗?起落架真心喜欢【转5856】   EC--47N电子侦察机研究与制作 电机,图纸,RDA5856ESE,5856是多少斤,苏-12侦察机 作者:深白 32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让自己满意的飞机是自己设计的,但自己做又不好制作翼型、重心掌控等问题,即有自己对飞机的设计需求, ...

这个涂装原帖里没有说是什么,不过你可以现在废料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