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测试飞行 高度 1200+

楼主(2014-03-19):
看精灵每次都能飞这么高、自己又羡慕穿云的感觉
所以这次第二次飞行总算是突破1000米大关了
想提高续航能力觉得还是要让起飞重量减轻、这次飞行时间19min 下降的时候在560米的时候就电压报警了(3.7V)到地面的时候正好是3.62 3.63 3.63 这样电池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还会缓慢回升到3.7V 所以下次飞1000以上有些经验了、不过四轴想飞高最好还是找地面人很少或者没有人的地方、万一掉下来砸中人或者汽车什么的损失应该会比较大、我选择的地方是湿地公园、和湖、如果掉下来基本就是掉在湖里面,不过还好,至少安全回到我的身边了~嘿嘿

网友:
卧槽.............这太狠了吧

网友A:
注意安全,掉下来砸到人后悔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掉下来砸到人后悔一辈子

下面是湖,我飞这么高早就做好准备了、万一掉下来只会让自己粉身碎骨、不会伤及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叉

图传用的还是大力电子的哟~

网友:
这么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湖,我飞这么高早就做好准备了、万一掉下来只会让自己粉身碎骨、不会伤及他人 ...

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网友:
雾霾看的很清楚

网友C:
楼主详细说说你F450的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详细说说你F450的动力配置

DJI F450机架
DJI E300动力系统(电机2212 920KV 电调15A 9443浆)
富力3S 5000mah
naza V2 iosdmini 400mw图传 808二代摄像机
起飞重量1267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态度值得赞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湖,我飞这么高早就做好准备了、万一掉下来只会让自己粉身碎骨、不会伤及他人 ...

你要记住,下降时会受风影响,飘出去很远的,没风也会有气流影响,一般不会落在你自己这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桨是什么牌子及大小?

网友:
能发几分钟的原始视频文件看下清晰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