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楼主(2014-03-21):
制作仍有一定门槛,你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有一定电子电工基础,有一定的闲钱。
         首先我们进入物质准备:
         工具:电烙铁、焊锡、足够长的细导线、斜口钳。
         元器件:需要到电子商城或淘宝上购买。
1,stc12c5608ad单片机一个,4元,stc11f04e单片机一个,3元 。
2,NRF24L01模块一个,4.5元,NRF24L01+PA+LAN一个,带棒状天线,30元。
3,10V 470uf电解电容4个,0.5元.
4,12Mhz晶振两个,0.4元。
5,30Pf陶瓷电容4个,0.1元
6,40P排针一个,0.5元。
7,AMS1117 3.3V稳压芯片两个,AMS1117 5.0V稳芯片一个,0.8元。
8,扭子开关两个,用于第五和第六通道,1.5元。
9,4位拨码开关一个,用于控制通道反向,0.5元。
10,油门摇杆电位器一个,普通摇杆电位器一个,10元。
11,12*20洞洞板一张,1.5元。
12,USB转TTL下载器一个,3.5元。
13,发光二极管,1k欧电阻,用于指示工作状态,非必须品。
好了,就是以上物品,总计60元左右,一般能在两家淘宝店里买齐

先做接收机:
第一步:从洞洞板上截下10孔*10孔的一小片,将11F04E单片机插进去。
第二步:插上电容,晶振,如图焊接。
第三步:插上折成3针的插针、电容,注意电容正负极。
从上到下依次是CH1、CH2、CH3、CH4、CH5、CH6。负极在外,正极在中,信号极在最里面
第四步:插上NRF24L01模块
第五步:焊接3.3V稳压芯片
第六步:为无线模块并上一个电容,以及可选的发光二极管
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复杂,请先参考背面的电路图,第一次烧写程序前不要接发光二极管

遥控器制作:
由于直接用了以前做过的板子,所以没法详解制作过程了,不过如果你成功的焊接了接收机,按照下面的电路图以及实物图很容易自己搭建的
默认是左手油门,三通道。如果你是右手油门,将相应油门电位器输出端接至单片机第19脚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没有使用第五六通道的习惯,所以第五六通道的开关我没有焊接,模友可以搭建在自己顺手的位置。

下载器制作:

首先你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下载器的驱动,注意你的电脑是WiN7还是XP:
驱动文件
在USB转TTL下载器上找到以下四个插针:+5V、GND、RXD、TXD,用一个4P插接件和一个小开关可以简易的构建一个下载器。
为11F04E单片机下载程序时,TXD接单片机第2脚,RXD接单片机第3脚。
为12C5608AD单片机下载程序时,TXD接单片机第4脚,RXD接单片机第5脚。
运行STC—ISP下载软件,
解压下面两个文件,分别下载到单片机中,你的DIY作品就有了生命,开始工作了!

下载方法,按如图设置后,点击下载按钮,然后插上4P母插或打开串在+5V线上的开关,等待提示下载完成即可。
操作顺序:断电、点击下载、为单片机通电、等待下载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航模,模型,天线,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狂情怒放 8940 核心程序文件,已详细注解,爱好者可以参考学习,普通模友可以无视,只要会下载我提供的HEX文件即可。简便设计,没有微调功能,仅有拨码开关作通道反向控制。
如果有模友对无线模块感兴趣,下面提供它的说明书
六通道输出波形图,最下面是接收信号,
测试图,六通道完美工作。
测试图,六通道完美工作。
我刮掉了原装的PCB天线,焊上了自制的6DBi全向天线,由于没有对比,不知道比起原来效果是否会更好
实测距离,遥控器放在图书馆二楼,距离350步,约240米时接收机已经开始明灯示警,表示信号微弱,此时仍受控制,但由于数据包大量丢失,飞机的动作会变迟钝,请尽量不要飞到遥控距离边界。再向前走开始断断续续失控,至300米外,完全失去信号。
如果你觉得这个距离还不够,可以为接收机换上同样昂贵的NRF24L01+PA+LAN模块,它的接口与NRF24L01是完全相同的,距离应该可以提高一倍。我还没有这样做。
最后是免责声明,请在空旷无人的地方使用本产品,树木和建筑会使遥控距离骤减。请不要为本产品搭载昂贵的模型飞机。7

网友:
还是不够安全

网友:
做个八通道的撒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主要看点是单片机烧程序和接受机制作,就是担心稳定性即安全性。不过喜欢折腾的朋友做一个,玩玩自制的车船模型,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吧。

网友:
学也学不会啊

网友A:
做出来多少成本啊?

网友:
不错,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出来多少成本啊?

原帖里说是大概6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下来邮费得不少吧

原帖里说是成本大概60元左右。

网友:
非常专业

网友:
现在要做八通道啦

网友(2015-03-27):
引用 楼主:
制作仍有一定门槛,你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有一定电子电工基础,有一定的闲钱。
         首先我们进入物 ...

请问能不能帮我制作一个六通道的电路板啊   我喜欢航模  可是脑子太笨  跪求电路板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6-24):
谁有萝丽4通道的遥控器和接收机的源码,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1606839066@qq.com

网友(2015-10-09):
这个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2016-07-18):
我想制作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代码??

网友:
看着这芯片搭配真心为你捏把汗……

网友(2016-12-18):
求HEX文件百度云连接,华为网盘没啦

网友(2017-03-21):
求萝莉码 wangjun_1007@163.com

网友(2017-10-07):
好东西下载不了源码

网友(2017-11-29):
第三版的?

网友:
看来萝丽后继有人了。

网友:
12Mhz晶振49S(B8C1)  X2

网友(2017-12-29):
引用 楼主:
原帖里说是大概60元左右。

你好这俩个电容怎么不在一个位置上呀,一个在油门摇杆,一个在普通摇杆

网友:
六通道接收机HEK和遥控器HEK这两个文件怎么下载不了,朋友能提供个么,邮箱350556071@.qq.com

网友: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CH1.CH2.CH3.CH4.CH5.CH6都接什么吗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像大神一样秀

网友:
看完准备下手了

网友(2018-04-01):
只是过程还不够详细,怎么办,12控可以和6接受相配吗

网友(2018-05-03):
按照这个怎么样接12.通道啊

网友(2018-08-28):
这是老帖子里的

网友(2019-12-06):
你好 楼主源码程序链接失效了 能不能重新发下

网友(2020-07-23):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2020-09-30):
要是有源代码 就好了 我可以自己调程序,真佩服你们用洞洞板搭电路的  我拿到图就忍不住想画板

网友:
创客的思路

网友: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coolwaycool1 9310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coolwaycool1 1578 转【我爱萝丽爱萝丽】教你自制2.4G 6通道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coolwaycool1 9175

网友:
找8通的才行呀,6通过时了些哦

网友(2021-07-18):
楼主源代码发我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