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完整参数表

楼主(2014-03-21):
完整参数表
这是可以通过MAVLink协议中的APM来控制车辆运行状况的EEPROM中设定的参数的完整列表。 此列表是从最新的ardupilot源代码自动生成的,所以可能包含尚未在代码的稳定版本发布的参数。
内容
·        1 ArduCopter参数

楼主:
o        1.51合力稳住油门集体最小(ArduCopter:H_STAB_COL_MIN)
o        1.52稳住油门最大(ArduCopter:H_STAB_COL_MAX)
o        1.53 ESC键更新速度(ArduCopter:RC_SPEED)
o        1.54版的Acrobat横滚和俯 仰P增益(ArduCopter:ACRO_RP_P)
o        1.55版的Acrobat偏航P增益(ArduCopter:ACRO_YAW_P)
o        1.56版的Acrobat余额卷(ArduCopter:ACRO_BAL_ROLL)
o        1.57版的Acrobat平衡间距(ArduCopter:ACRO_BAL_PITCH)
o        1.58阿克罗培训师(ArduCopter:ACRO_TRAINER)
o        1.59辊轴速度调节器P增益(ArduCopter:RATE_RLL_P)
o        1.60辊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RATE_RLL_I)
o        1.61辊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RATE_RLL_IMAX)
o        1.62辊轴速度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RATE_RLL_D)
o        1.63俯仰轴速度调节器P增益(ArduCopter:RATE_PIT_P)
o        1.64俯仰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RATE_PIT_I)
o        1.65俯仰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RATE_PIT_IMAX)
o        1.66俯仰轴速度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RATE_PIT_D)
o        1.67偏航轴速度调节器P增益(ArduCopter:RATE_YAW_P)
o        1.68偏航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RATE_YAW_I)
o        1.69偏航轴速度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RATE_YAW_IMAX)
o        1.70偏航轴速度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RATE_YAW_D)
o        1.71游荡纬率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LOITER_LAT_P)
o        1.72游荡纬率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LOITER_LAT_I)
o        1.73游荡速率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LOITER_LAT_IMAX)
o        1.74游荡纬率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LOITER_LAT_D)
o        1.75游荡东经速度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LOITER_LON_P)
o        1.76游荡东经率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LOITER_LON_I)
o        1.77游荡东经速度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LOITER_LON_IMAX)
o        1.78游荡longituderate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LOITER_LON_D)
o        1.79油门速度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THR_RATE_P)
o        1.80油门速度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THR_RATE_I)
o        1.81油门速度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THR_RATE_IMAX)
o        1.82油门速度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THR_RATE_D)
o        1.83油门加速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THR_ACCEL_P)
o        1.84油门加速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THR_ACCEL_I)
o        1.85油门加速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THR_ACCEL_IMAX)
o        1.86油门加速控制器D增益(ArduCopter:THR_ACCEL_D)
o        1.87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辊轴线P增益(ArduCopter:OF_RLL_P)
o        1.88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辊轴I增益(ArduCopter:OF_RLL_I)
o        1.89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辊轴我获得最大的(ArduCopter:OF_RLL_IMAX)
o        1.90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辊的轴线D增益(ArduCopter:OF_RLL_D)
o        1.91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俯仰轴P增益(ArduCopter:OF_PIT_P)
o        1.92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俯仰轴I增益(ArduCopter:OF_PIT_I)
o        1.93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俯仰轴我获得最大的(ArduCopter:OF_PIT_IMAX)
o        1.94光流为基础蹭控制器俯仰轴线D增益(ArduCopter:OF_PIT_D)
o        1.95辊轴稳定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STB_RLL_P)
o        1.96辊轴稳定控制器I增益(ArduCopter:STB_RLL_I)
o        1.97辊轴稳定控制器I增益最大(ArduCopter:STB_RLL_IMAX)
o        1.98俯仰轴稳定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STB_PIT_P)
o        1.99偏航轴稳定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STB_YAW_P)
o        1.100海拔高度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THR_ALT_P)
o        1.101游荡位置控制器P增益(ArduCopter:HLD_LAT_P)

楼主:
•        2参数库
•        3 HS1_参数
o        3.1 RC最小的PWM(HS1_MIN)
o        3.2 RC修剪PWM(HS1_TRIM)
o        3.3 RC最大的PWM(HS1_MAX)
o        3.4 RC反向(HS1_REV)
o        3.5 RC死区(HS1_DZ)
•        4 HS2_参数
o        4.1 RC最小的PWM(HS2_MIN)
o        4.2 RC修剪PWM(HS2_TRIM)
o        4.3 RC最大的PWM(HS2_MAX)
o        4.4 RC反向(HS2_REV)
o        4.5 RC死区(HS2_DZ)
•        5 HS3_参数
o        5.1 RC最小的PWM(HS3_MIN)
o        5.2 RC修剪PWM(HS3_TRIM)
o        5.3 RC最大的PWM(HS3_MAX)
o        5.4 RC反向(HS3_REV)
o        5.5 RC死区(HS3_DZ)
•        6 HS4_参数
o        6.1 RC最小的PWM(HS4_MIN)
o        6.2 RC修剪PWM(HS4_TRIM)
o        6.3 RC最大的PWM(HS4_MAX)
o        6.4 RC反向(HS4_REV)
o        6.5 RC死区(HS4_DZ)
•        7 RC1_参数
o        7.1 RC最小的PWM(RC1_MIN)
o        7.2 RC修剪PWM(RC1_TRIM)
o        7.3 RC最大的PWM(RC1_MAX)
o        7.4 RC反向(RC1_REV)
o        7.5 RC死区(RC1_DZ)
•        8 RC2_参数
o        8.1 RC最小的PWM(RC2_MIN)
o        8.2 RC修剪PWM(RC2_TRIM)
o        8.3 RC最大的PWM(RC2_MAX)
o        8.4 RC反向(RC2_REV)
o        8.5 RC死区(RC2_DZ)
•        9 RC3_参数
o        9.1 RC最小的PWM(RC3_MIN)
o        9.2 RC修剪PWM(RC3_TRIM)
o        9.3 RC最大的PWM(RC3_MAX)
o        9.4 RC反向(RC3_REV)
o        9.5 RC死区(RC3_DZ)
•        10 RC4_参数
o        10.1 RC最小的PWM(RC4_MIN)
o        10.2 RC修剪PWM(RC4_TRIM)
o        10.3 RC最大的PWM(RC4_MAX)
o        10.4 RC反向(RC4_REV)
o        10.5 RC死区(RC4_DZ)
•        11 RC5_参数
o        11.1 RC最小的PWM(RC5_MIN)
o        11.2 RC修剪PWM(RC5_TRIM)
o        11.3 RC最大的PWM(RC5_MAX)
o        11.4 RC反向(RC5_REV)
o        11.5 RC死区(RC5_DZ)
o        11.6伺服输出功能(RC5_FUNCTION)
•        12 RC6_参数
o        12.1 RC最小的PWM(RC6_MIN)
o        12.2 RC修剪PWM(RC6_TRIM)
o        12.3 RC最大的PWM(RC6_MAX)
o        12.4 RC反向(RC6_REV)
o        12.5 RC死区(RC6_DZ)
o        12.6伺服输出功能(RC6_FUNCTION)
•        13 RC7_参数
o        13.1 RC最小的PWM(RC7_MIN)
o        13.2 RC修剪PWM(RC7_TRIM)
o        13.3 RC最大的PWM(RC7_MAX)
o        13.4 RC反向(RC7_REV)
o        13.5 RC死区(RC7_DZ)
o        13.6伺服输出功能(RC7_FUNCTION)

楼主:
•        14 RC8_参数
o        14.1 RC最小的PWM(RC8_MIN)
o        14.2 RC修剪PWM(RC8_TRIM)
o        14.3 RC最大的PWM(RC8_MAX)
o        14.4 RC反向(RC8_REV)
o        14.5 RC死区(RC8_DZ)
o        14.6伺服输出功能(RC8_FUNCTION)
•        15 RC9_参数
o        15.1 RC最小的PWM(RC9_MIN)
o        15.2 RC修剪PWM(RC9_TRIM)
o        15.3 RC最大的PWM(RC9_MAX)
o        15.4 RC反向(RC9_REV)
o        15.5 RC死区(RC9_DZ)
o        15.6伺服输出功能(RC9_FUNCTION)
•        16 RC10_参数
o        16.1 RC最小的PWM(RC10_MIN)
o        16.2 RC修剪PWM(RC10_TRIM)
o        16.3 RC最大的PWM(RC10_MAX)
o        16.4 RC反向(RC10_REV)
o        16.5 RC死区(RC10_DZ)
o        16.6伺服输出功能(RC10_FUNCTION)
•        17 RC11_参数
o        17.1 RC最小的PWM(RC11_MIN)
o        17.2 RC修剪PWM(RC11_TRIM)
o        17.3 RC最大的PWM(RC11_MAX)
o        17.4 RC反向(RC11_REV)
o        17.5 RC死区(RC11_DZ)
o        17.6伺服输出功能(RC11_FUNCTION)
•        18 RC12_参数
o        18.1 RC最小的PWM(RC12_MIN)
o        18.2 RC修剪PWM(RC12_TRIM)
o        18.3 RC最大的PWM(RC12_MAX)
o        18.4 RC反向(RC12_REV)
o        18.5 RC死区(RC12_DZ)
o        18.6伺服输出功能(RC12_FUNCTION)
•        19 CAM_参数
o        19.1相机快门(触发)型(CAM_TRIGG_TYPE)
o        19.2持续时间的快门保持打开(CAM_DURATION)
o        19.3伺服ON PWM值(CAM_SERVO_ON)
o        19.4伺服OFF的PWM值(CAM_SERVO_OFF)
o        19.5相机触发距离(CAM_TRIGG_DIST)
•        20 RELAY_参数
o        20.1第一继电器引脚(RELAY_PIN)
o        20.2第二继电器引脚(RELAY_PIN2)
o        20.3第三继电器引脚(RELAY_PIN3)
o        20.4四继电器引脚(RELAY_PIN4)
•        21 EPM_参数
o        21.1 EPM启用/禁用(EPM_ENABLE)
•        22指南针_参数
o        在X轴上22.1指南针偏移(COMPASS_OFS_X)
o        在Y轴上22.2罗盘偏移(COMPASS_OFS_Y)
o        在Z轴上22.3指南针偏移(COMPASS_OFS_Z)
o        22.4罗盘磁偏角(COMPASS_DEC)
o        22.5自动学习指南针偏移(COMPASS_LEARN)
o        22.6使用罗盘的偏航(COMPASS_USE)
o        22.7自动赤纬(COMPASS_AUTODEC)
o        22.8电机干扰补偿型(COMPASS_MOTCT)
o        22.9电机干扰补偿的主体框架X轴(COMPASS_MOT_X)
o        22.10对于车身框架Y轴(COMPASS_MOT_Y)电机干扰补偿
o        22.11电机干扰补偿主体框架的Z轴(COMPASS_MOT_Z)
o        22.12罗盘方位(COMPASS_ORIENT)
o        22.13罗盘是通过外部电缆(COMPASS_EXTERNAL)附
•        23 INS_参数
o        23.1 IMU产品ID(INS_PRODUCT_ID)
o        X轴加速度计23.2缩放(INS_ACCSCAL_X)
o        Y轴加速度计23.3缩放(INS_ACCSCAL_Y)
o        Z轴加速度计23.4缩放(INS_ACCSCAL_Z)
o        X轴加速度计23.5偏移(INS_ACCOFFS_X)
o        Y轴加速度计23.6偏移(INS_ACCOFFS_Y)
o        Z轴加速度计23.7偏移(INS_ACCOFFS_Z)
o        X轴23.8陀螺偏移(INS_GYROFFS_X)
o        Y轴陀螺23.9偏移(INS_GYROFFS_Y)
o        Z轴陀螺23.10偏移(INS_GYROFFS_Z)
o        23.11 MPU6000滤波器频率(INS_MPU6K_FILTER)
•        24 INAV_参数
o        24.1水平时间常数(INAV_TC_XY)
o        24.2垂直时间常数(INAV_TC_Z)
•        25 WPNAV_参数
o        25.1航点水平速度目标(WPNAV_SPEED)
o        25.2航点半径(WPNAV_RADIUS)
o        25.3航点爬升速度目标(WPNAV_SPEED_UP)
o        25.4航点下降速度目标(WPNAV_SPEED_DN)
o        25.5游荡水平最大速度(WPNAV_LOIT_SPEED)
o        25.6航点加速(WPNAV_ACCEL)
•        26 WPNAV_参数
o        26.1圆半径(WPNAV_RADIUS)
o        26.2圆率(WPNAV_RATE)
•        27 ATCON_参数
o        27.1角速率辊间距最大(ATCON_RATE_RP_MAX)
o        27.2角偏航率最大(ATCON_RATE_Y_MAX)
o        27.3偏航目标转换率(ATCON_SLEW_YAW)
o        27.4加速度最大为角/倾角(ATCON_ACCEL_RP_MAX)
o        27.5加速度最大为偏航(ATCON_ACCEL_Y_MAX)
o        27.6横滚速度前馈(ATCON_RATE_RLL_FF)
o        27.7利率间距前馈(ATCON_RATE_PIT_FF)
o        27.8偏航率前馈(ATCON_RATE_YAW_FF)
•        28 ATCON_参数
o        28.1角速率辊间距最大(ATCON_RATE_RP_MAX)
o        28.2角偏航率最大(ATCON_RATE_Y_MAX)
o        28.3偏航目标转换率(ATCON_SLEW_YAW)
o        28.4加速度最大为角/倾角(ATCON_ACCEL_RP_MAX)
o        28.5加速度最大为偏航(ATCON_ACCEL_Y_MAX)
•        29 POSCON_参数
o        29.1油门悬停(POSCON_THR_HOVER)
•        30 SR0_参数
o        30.1原始传感器数据流速率(SR0_RAW_SENS)
o        30.2扩展状态码流率,以地面站(SR0_EXT_STAT)
o        30.3 RC通道流率地面站(SR0_RC_CHAN)
o        30.4原料控制流率地面站(SR0_RAW_CTRL)
o        30.5位流速率地面站(SR0_POSITION)
o        30.6额外的数据类型1的流率地面站(SR0_EXTRA1)
o        30.7额外的数据类型2流率地面站(SR0_EXTRA2)
o        30.8额外的数据类型3流率地面站(SR0_EXTRA3)
o        30.9参数流率地面站(SR0_PARAMS)
•        31 SR1_参数
o        31.1原始传感器数据流速率(SR1_RAW_SENS)
o        31.2扩展状态码流率,以地面站(SR1_EXT_STAT)
o        31.3 RC通道流率地面站(SR1_RC_CHAN)
o        31.4原料控制流率地面站(SR1_RAW_CTRL)
o        31.5位流速率地面站(SR1_POSITION)
o        31.6额外的数据类型1的流率地面站(SR1_EXTRA1)
o        31.7额外的数据类型2流率地面站(SR1_EXTRA2)
o        31.8额外的数据类型3流率地面站(SR1_EXTRA3)
o        31.9参数流率地面站(SR1_PARAMS)

楼主:
•        32 SR2_参数
o        32.1原始传感器数据流速率(SR2_RAW_SENS)
o        32.2扩展状态码流率,以地面站(SR2_EXT_STAT)
o        32.3 RC通道流率地面站(SR2_RC_CHAN)
o        32.4原料控制流率地面站(SR2_RAW_CTRL)
o        32.5位流速率地面站(SR2_POSITION)
o        32.6额外的数据类型1的流率地面站(SR2_EXTRA1)
o        32.7额外的数据类型2流率地面站(SR2_EXTRA2)
o        32.8额外的数据类型3流率地面站(SR2_EXTRA3)
o        32.9参数流率地面站(SR2_PARAMS)
•        33 AHRS_参数
o        33.1 AHRS GPS增益(AHRS_GPS_GAIN)
o        33.2 AHRS使用GPS进行导航(AHRS_GPS_USE)
o        33.3偏航P(AHRS_YAW_P)
o        33.4 AHRS RP_P(AHRS_RP_P)
o        33.5最大风(AHRS_WIND_MAX)
o        33.6 AHRS修剪卷(AHRS_TRIM_X)
o        33.7 AHRS微调间距(AHRS_TRIM_Y)
o        33.8 AHRS修剪偏航(AHRS_TRIM_Z)
o        33.9板方向(AHRS_ORIENTATION)
o        33.10 AHRS速度Complmentary筛选β系数(AHRS_COMP_BETA)
o        33.11 AHRS最小的GPS卫星(AHRS_GPS_MINSATS)
o        33.12使用NavEKF卡尔曼滤波的姿态和位置估计(AHRS_EKF_USE)
•        34 MNT_参数
o        34.1安装操作模式(MNT_MODE)
o        34.2芒滚转角时缩回位置(MNT_RETRACT_X)
o        34.3安装倾斜/俯仰角时,在缩回 位置(MNT_RETRACT_Y)
o        34.4安装偏航/平移角度时,在缩回 位置(MNT_RETRACT_Z)
o        34.5芒滚转角时,在空档位置(MNT_NEUTRAL_X)
o        34.6安装倾斜/俯仰角时,在空档位置(MNT_NEUTRAL_Y)
o        34.7安装盘/偏航角时,在空档位置(MNT_NEUTRAL_Z)
o        34.8安装侧倾角命令从地面站(MNT_CONTROL_X)
o        34.9安装倾斜/桨距角指令从地面站(MNT_CONTROL_Y)
o        34.10山摇摄/偏航角命令从地面站(MNT_CONTROL_Z)
o        34.11稳定坐骑的侧倾角(MNT_STAB_ROLL)
o        34.12坐骑稳定的俯仰/倾斜角(MNT_STAB_TILT)
o        34.13稳定坐骑平移/偏航角(MNT_STAB_PAN)
o        34.14卷筒RC输入通道(MNT_RC_IN_ROLL)
o        34.15最小的侧倾角(MNT_ANGMIN_ROL)
o        34.16最大侧倾角(MNT_ANGMAX_ROL)
o        34.17倾角(俯仰)遥控输入通道(MNT_RC_IN_TILT)
o        34.18最小倾斜角(MNT_ANGMIN_TIL)
o        34.19最大倾斜角(MNT_ANGMAX_TIL)
o        34.20盘(偏航)遥控输入通道(MNT_RC_IN_PAN)
o        34.21最小平移角度(MNT_ANGMIN_PAN)
o        34.22最大平移角度(MNT_ANGMAX_PAN)
o        34.23安装操纵杆的速度(MNT_JSTICK_SPD)
•        35 MNT2_参数
o        35.1安装操作模式(MNT2_MODE)
o        35.2芒滚转角时缩回位置(MNT2_RETRACT_X)
o        35.3安装倾斜/俯仰角时,在缩回 位置(MNT2_RETRACT_Y)
o        35.4安装偏航/平移角度时,在缩回 位置(MNT2_RETRACT_Z)
o        35.5芒滚转角时,在空档位置(MNT2_NEUTRAL_X)
o        35.6安装倾斜/俯仰角时,在空档位置(MNT2_NEUTRAL_Y)
o        35.7安装盘/偏航角时,在空档位置(MNT2_NEUTRAL_Z)
o        35.8安装侧倾角命令从地面站(MNT2_CONTROL_X)
o        35.9安装倾斜/桨距角指令从地面站(MNT2_CONTROL_Y)
o        35.10山摇摄/偏航角命令从地面站(MNT2_CONTROL_Z)
o        35.11稳定坐骑的侧倾角(MNT2_STAB_ROLL)
o        35.12坐骑稳定的俯仰/倾斜角(MNT2_STAB_TILT)
o        35.13稳定坐骑平移/偏航角(MNT2_STAB_PAN)
o        35.14卷筒RC输入通道(MNT2_RC_IN_ROLL)
o        35.15最小的侧倾角(MNT2_ANGMIN_ROL)
o        35.16最大侧倾角(MNT2_ANGMAX_ROL)
o        35.17倾角(俯仰)遥控输入通道(MNT2_RC_IN_TILT)
o        35.18最小倾斜角(MNT2_ANGMIN_TIL)
o        35.19最大倾斜角(MNT2_ANGMAX_TIL)
o        35.20盘(偏航)遥控输入通道(MNT2_RC_IN_PAN)
o        35.21最小平移角度(MNT2_ANGMIN_PAN)
o        35.22最大平移角度(MNT2_ANGMAX_PAN)
o        35.23安装操纵杆的速度(MNT2_JSTICK_SPD)
•        36 BATT_参数
o        36.1电池监控(BATT_MONITOR)
o        36.2电池电压检测引脚(BATT_VOLT_PIN)
o        36.3电池电流检测引脚(BATT_CURR_PIN)
o        36.4电压倍增器(BATT_VOLT_MULT)
o        每伏36.5安培 (BATT_AMP_PERVOLT)
o        36.6 AMP的偏移量(BATT_AMP_OFFSET)
o        36.7电池容量(BATT_CAPACITY)
•        37 BRD_参数
o        37.1 PWM计数(BRD_PWM_COUNT)
o        37.2串口1的流量控制(BRD_SER1_RTSCTS)
o        37.3串行2流量控制(BRD_SER2_RTSCTS)
o        37.4允许使用安全布防开关(BRD_SAFETYENABLE)
•        38喷雾器_参数
o        38.1喷雾器启用/禁用(SPRAYER_ENABLE)
o        38.2泵转速(SPRAYER_PUMP_RATE)
o        38.3微调转速(SPRAYER_SPINNER)
o        38.4转速最小(SPRAYER_SPEED_MIN)
o        38.5泵转速最低(SPRAYER_PUMP_MIN)
•        39 GND_参数
o        39.1绝对压力(GND_ABS_PRESS)
o        39.2地面温度(GND_TEMP)
o        39.3高度偏移(GND_ALT_OFFSET)
•        40 SCHED_参数
o        40.1调度程序调试级别(SCHED_DEBUG)
•        41 FENCE_参数
o        41.1围栏启用/禁用(FENCE_ENABLE)
o        41.2栅栏式(FENCE_TYPE)
o        41.3护栏动作(FENCE_ACTION)
o        41.4护栏最大高度(FENCE_ALT_MAX)
o        41.5圆形围栏半径(FENCE_RADIUS)
o        41.6护栏利润率(FENCE_MARGIN)
•        42 GPSGLITCH _参数
o        42.1全球定位系统干扰保护启用/禁用(GPSGLITCH_ENABLE)
o        42.2全球定位系统干扰保护半径内所有新职位被接受(GPSGLITCH_RADIUS)
o        42.3全球定位系统干扰保护的最大车辆加速的假设(GPSGLITCH_ACCEL)
•        43 H_参数
o        43.1伺服1的位置(H_SV1_POS)
o        43.2伺服2位置(H_SV2_POS)
o        43.3伺服3位置(H_SV3_POS)
o        43.4斜辊角度最大(H_ROL_MAX)
o        43.5斜距角最大(H_PIT_MAX)
o        43.6集体间距最小(H_COL_MIN)
o        43.7集体间距最大(H_COL_MAX)
o        43.8集体间距中点(H_COL_MID)
o        43.9尾型(H_TAIL_TYPE)
o        43.10冲激式(H_SWASH_TYPE)
o        43.11外部陀螺增益(H_GYR_GAIN)
o        43.12手动伺服模式(H_SV_MAN)
o        43.13斜盘相角补偿(H_PHANG)
o        43.14集体偏航混合(H_COLYAW)
o        43.15外部电机调速设定值(H_GOV_SETPOINT)
o        43.16转子速度控制模式(H_RSC_MODE)
o        43.17副翼模式选择(H_FLYBAR_MODE)
o        43.18着陆集体最小(H_LAND_COL_MIN)
o        43.19 RSC斜坡时间(H_RSC_RAMP_TIME)
o        43.20 RSC云起时(H_RSC_RUNUP_TIME)
o        43.21直接驱动VarPitch尾ESC速度(H_TAIL_SPEED)
•        44 SS1_参数
o        44.1 RC最小的PWM(SS1_MIN)
o        44.2 RC修剪PWM(SS1_TRIM)
o        44.3 RC最大的PWM(SS1_MAX)
o        44.4 RC反向(SS1_REV)
o        44.5 RC死区(SS1_DZ)

楼主:
•        45 SS2_参数
o        45.1 RC最小的PWM(SS2_MIN)
o        45.2 RC修剪PWM(SS2_TRIM)
o        45.3 RC最大的PWM(SS2_MAX)
o        45.4 RC反向(SS2_REV)
o        45.5 RC死区(SS2_DZ)
•        46 SS3_参数
o        46.1 RC最小的PWM(SS3_MIN)
o        46.2 RC修剪PWM(SS3_TRIM)
o        46.3 RC最大的PWM(SS3_MAX)
o        46.4 RC反向(SS3_REV)
o        46.5 RC死区(SS3_DZ)
•        47 SS4_参数
o        47.1 RC最小的PWM(SS4_MIN)
o        47.2 RC修剪PWM(SS4_TRIM)
o        47.3 RC最大的PWM(SS4_MAX)
o        47.4 RC反向(SS4_REV)
o        47.5 RC死区(SS4_DZ)
•        48 MOT_参数
o        48.1推力曲线启用(MOT_TCRV_ENABLE)
o        48.2推力曲线中点的百分比(MOT_TCRV_MIDPCT)
o        48.3推力曲线最大推力百分比(MOT_TCRV_MAXPCT)
o        当武装48.4汽车始终旋转(MOT_SPIN_ARMED)
o        48.5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ROLL)
o        48.6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PITCH)
o        48.7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ROLL)
o        48.8伺服速度(MOT_SV_SPEED)
•        49 SS1_参数
o        49.1 RC最小的PWM(SS1_MIN)
o        49.2 RC修剪PWM(SS1_TRIM)
o        49.3 RC最大的PWM(SS1_MAX)
o        49.4 RC反向(SS1_REV)
o        49.5 RC死区(SS1_DZ)
•        50 SS2_参数
o        50.1 RC最小的PWM(SS2_MIN)
o        50.2 RC修剪PWM(SS2_TRIM)
o        50.3 RC最大的PWM(SS2_MAX)
o        50.4 RC反向(SS2_REV)
o        50.5 RC死区(SS2_DZ)
•        51 MOT_参数
o        51.1推力曲线启用(MOT_TCRV_ENABLE)
o        51.2推力曲线中点的百分比(MOT_TCRV_MIDPCT)
o        51.3推力曲线最大推力百分比(MOT_TCRV_MAXPCT)
o        当武装51.4汽车始终旋转(MOT_SPIN_ARMED)
o        51.5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ROLL)
o        51.6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PITCH)
o        51.7反向滚动的反馈(MOT_REV_ROLL)
o        51.8伺服速度(MOT_SV_SPEED)
•        52 MOT_参数
o        52.1推力曲线启用(MOT_TCRV_ENABLE)
o        52.2推力曲线中点的百分比(MOT_TCRV_MIDPCT)
o        52.3推力曲线最大推力百分比(MOT_TCRV_MAXPCT)
o        当武装52.4汽车始终旋转(MOT_SPIN_ARMED)
•        53 RCMAP_参数
o        53.1辊道(RCMAP_ROLL)
o        53.2间距通道(RCMAP_PITCH)
o        53.3油门通道(RCMAP_THROTTLE)
o        53.4偏航通道(RCMAP_YAW)
•        54 EKF_参数
o        54.1 GPS水平速度测量噪声(米/秒)(EKF_VELNE_NOISE)
o        54.2 GPS垂直速度测量噪声(米/秒)(EKF_VELD_NOISE)
o        54.3 GPS的水平位置测量噪声(米)(EKF_POSNE_NOISE)
o        54.4海拔高度测量噪声(米)(EKF_ALT_NOISE)
o        54.5 Magntometer测量噪声(高斯)(EKF_MAG_NOISE)
o        54.6等效空速测量噪声(米/秒)(EKF_EAS_NOISE)
o        54.7风速状态过程噪声(米/秒^ 2)(EKF_WIND_PNOISE)
o        54.8比例因子应用于风力状态过程噪声从高处率(EKF_WIND_PSCALE)
o        54.9速率陀螺噪声(弧度/秒)(EKF_GYRO_PNOISE)
o        54.10加速度计噪声(米/秒^ 2)(EKF_ACC_PNOISE)
o        54.11速率陀螺仪偏置状态过程噪声(弧度/秒)(EKF_GBIAS_PNOISE)
o        54.12 Accelerometer bias state process noise (m/s^2) (EKF_ABIAS_PNOISE)
o        54.13 Earth magnetic field states process noise (gauss/s) (EKF_MAGE_PNOISE)
o        54.14 Body magnetic field states process noise (gauss/s) (EKF_MAGB_PNOISE)
o        54.15 GPS velocity measurement delay (msec) (EKF_VEL_DELAY)
o        54.16 GPS position measurement delay (msec) (EKF_POS_DELAY)
o        54.17 GPS velocity mode control (EKF_GPS_TYPE)
o        54.18 GPS velocity measurement gate size (EKF_VEL_GATE)
o        54.19 GPS position measurement gate size (EKF_POS_GATE)
o        54.20 Height measurement gate size (EKF_HGT_GATE)
o        54.21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 gate size (EKF_MAG_GATE)
o        54.22 Airspeed measurement gate size (EKF_EAS_GATE)
o        54.23 Turns on magnetometer calibration mode (EKF_MAG_CAL)
•        55 MIS_ Parameters
o        55.1 Total number of commands in the mission in eeprom (MIS_TOTAL)

网友(2015-11-12):
楼主:我的apm2.6读到 7.4 RC反向(RC1_REV)就过不去了是哪里出问题了?是储存器坏了吗?

网友(2015-12-30):
这真的是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6-03-29):
非常赞的一片技术指导

网友:
请教,APM2里的全部参数列表里的SS2--SS4究竟是什么意思?

网友:
好人啊,怎么能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