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调试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3-22):
MWC组装、调试问与答
MWC飞控连接电调需要把电调电源线挑出吗?
答:不用的,无论你接几组都可以直接插在MWC主板上。【注意:开关电源式的电调需要挑出红色电源线只接一组电源。(中特威的几个大功率的电调是开关式的)网友:人間失格提供】
MWC飞控主板连接接收机需要几根线?
答:可以用3P双公头的数据线连接遥控接收机也可以用杜邦线连接,杜邦线连接要注意要有一组给接收机供电的【红线和黑线】
MWC在用FTDI和电脑连接的时候可以插着电池吗?
答:可以的,不过为了安全,请拔掉电池。
9DOF小盒子一般安装在机架的什么位置?
答:9DOF请安装在机架的中心处,尽量远离电调接线板和其他金属物体。避免对电子罗盘干扰。
MWC调节老是不行, 不是左边翻起来就是前面翻,老是不能平衡起飞?
答:检查电调连接飞控是否按连接图位置连接、检查电机转向、检查正反螺旋桨安装是否正确。找个四面不靠磁体、金属的地方,平放机架连接飞控到电脑在GUI软里先校准ACC,然后校准MAG。【WII传感器用户请按主板标注的箭头安装飞控】【9DOF传感器用户,请按9DOF外壳的箭头安装、或者出线的地方朝前】
FTDI数据线选什么样的?
答:尽量质量好的,短的miniUSB数据线。
MWC飞控安装好,插上电池后解锁飞控后发现LED1绿灯闪烁1秒左右一次是怎么回事?
答:飞控传感器IMU【9DOF】没有安装平。检查并重新安装,找个四面不靠磁体、金属的地方,平放机架连接飞控到电脑在GUI软里先校准ACC,然后校准MAG。
老是感觉电子罗盘不起作用不能定航向,GUI里数据也不正常
答:在校准和使用电子罗盘的时候周围不要靠近磁体和金属设备。
起飞后大油门有的电机停转是怎么回事?
答:按教程设置电调。做所有电机的油门行程。
MWC飞控不能解锁是怎么回事?
答:首先确定您的遥控器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美国手请按教程图示操作即可。如果是日本手请按教程文字描述操作即可。如果还不能解锁,请确认遥控器舵量是否设置110-120%舵量。
MWC飞控如果进行传感器校准?
答:最简便的方法是通过遥控器校准。可参考教程操作方式进行。此方法不能校准MAG电子陀螺。您还可以使用FTDI连接电脑通过软件GUI来进行传感器校准,可参考教程操作方式进行。
~ 1 / 2 ~
MWC飞控传感器校准后,每次飞的时候还需要校准吗?
答:不用的,直接解锁,起飞即可。
MWC飞控起飞前需要注意什么吗?
答:MWC飞控插电池后LED1会闪烁几下然后熄灭,这个时候尽量保持机架水平。待LED1绿灯熄灭以后,就可以随意移动了。
MWC飞控装好连接锂电池后电机嘀嘀嘀响个不停是什么原因?
答:用arduino.exe修改固件标签config.h里的#define MINCOMMAND 1000 数值【减少到950或者900】然后刷固件后插电池在测试。
MWC飞控可以稳定悬停,但稍微打舵或者遇到外界力量【风吹或手推】就翻覆,或者收油降落高度时候机体抖动。怎么调整才可以飞的平稳?
答:用arduino.exe修改固件标签config.h里的#define MINTHROTTLE 1150-1300  怠速设置【注意:如果不希望解锁电机就转的朋友,要开启#define MOTOR_STOP这个参数】然后刷固件到飞控,然后插在电池测试。
MWC飞控在飞行过程中不能定航向,连接电脑GUI里各项参数和曲线又没问题,是什么问题?
答:如果您使用电源接线板,请将9DOF传感器远离电源接线板及电调。
MWC飞控在插电池的时候要不要放在水平状态?
答:插电后 绿灯闪烁的时候,尽量保持机架水平。待绿灯熄灭后可以随意移动机架了。如果当时绿灯闪烁时候没水平,放平按下复位键等绿灯闪烁一会熄灭了,就可以随意移动机架了。【有的朋友问,为什么同样配置的参数换了电池不好飞了。就是您插电池的时候机架不是水平状态。】

网友(2015-07-18):
Arduino:1.6.5 (Windows 7), 板:"Arduino Pro or Pro Mini, ATmega328 (5V, 16 MHz)"

构建选项已变更,全部重新构建

Sensors.cpp: In function 'void Baro_init()':
Sensors.cpp:648: error: redefinition of 'void Baro_init()'
void  Baro_init() {
       ^
Sensors.cpp:508: error: 'void Baro_init()'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void  Baro_init() {
       ^
Sensors.cpp: In function 'uint8_t Baro_update()':
Sensors.cpp:719: error: redefinition of 'uint8_t Baro_update()'
uint8_t Baro_update() {                            // first UT conversion is started in init procedure
         ^
Sensors.cpp:578: error: 'uint8_t Baro_update()'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uint8_t Baro_update() {                   // first UT conversion is started in init procedure
         ^
Sensors.cpp: In function 'void ACC_init()':
Sensors.cpp:1360: error: redefinition of 'void ACC_init()'
void ACC_init () {
      ^
Sensors.cpp:849: error: 'void ACC_init()'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void ACC_init () {
      ^
Sensors.cpp: In function 'void ACC_getADC()':
Sensors.cpp:1377: error: redefinition of 'void ACC_getADC()'
void ACC_getADC () {
      ^
Sensors.cpp:872: error: 'void ACC_getADC()' previously defined here
void ACC_getADC () {
      ^
redefinition of 'void Baro_init()'

Exception in thread "AWT-EventQueue-0"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TokenMakerBase.addToken(TokenMakerBase.java:134)

        at processing.app.syntax.SketchTokenMaker.addToken(SketchTokenMaker.java:62)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TokenMakerBase.addToken(TokenMakerBase.java:108)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modes.CPlusPlusTokenMaker.addToken(CPlusPlusTokenMaker.java:1855)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modes.CPlusPlusTokenMaker.addToken(CPlusPlusTokenMaker.java:1839)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modes.CPlusPlusTokenMaker.addToken(CPlusPlusTokenMaker.java:1828)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modes.CPlusPlusTokenMaker.yylex(CPlusPlusTokenMaker.java:2223)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modes.CPlusPlusTokenMaker.getTokenList(CPlusPlusTokenMaker.java:1901)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RSyntaxDocument.getTokenListForLine(RSyntaxDocument.java:416)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SyntaxView.getLineWidth(SyntaxView.java:302)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SyntaxView.calculateLongestLine(SyntaxView.java:110)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SyntaxView.updateMetrics(SyntaxView.java:892)

        at org.fife.ui.rsyntaxtextarea.SyntaxView.setSize(SyntaxView.java:802)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RootView.setSize(BasicTextUI.java:1722)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TextUI.modelToView(BasicTextUI.java:1046)

        at javax.swing.text.DefaultCaret.repaintNewCaret(DefaultCaret.java:1308)

        at javax.swing.text.DefaultCaret$1.run(DefaultCaret.java:1287)

        at java.awt.event.InvocationEvent.dispatch(InvocationEvent.java:311)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Impl(EventQueue.java:756)

        at java.awt.EventQueue.access$500(EventQueue.java:97)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9)

        at java.awt.EventQueue$3.run(EventQueue.java:703)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ProtectionDomain$1.doIntersectionPrivilege(ProtectionDomain.java:75)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EventQueue.java:726)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Filters(EventDispatchThread.java:201)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EventDispatchThread.java:116)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Hierarchy(EventDispatchThread.java:105)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EventDispatchThread.java:101)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EventDispatchThread.java:93)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run(EventDispatchThread.java:82)

  报告将会包含更多的信息
  "在编译时,输出详细信息"
  在 文件>首选项 中启用
刷机程序编译时出现这么多错误  为什么啊  配置文件选得基本上都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