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accordhobby DJI LIGHTBRIGE全高清图像传输系统1400米超视..

楼主(2014-03-22):
2014年3月7日第一飞行测试
天气情况:阴
风    力:3-4级,阵风5级
测试设备:DJI LIGHTBRIGE高清图像传输系统
测试载体:DJI Phantom 2 Vision改装ZENMUSEH3-2D云台
测试相机:GOPRO 3
遥控设备:Futaba 14SG
移动设备:Google NEXUS 7II
飞行感受:
1.    使用Futaba 14SG飞行符合我个人多年以来的飞行习惯,毕竟Phantom原装遥控器是针对初学者设计的,用起来比较别扭。我在PT2调参软件中开启了NAZA-M V2的全部功能,所以可以将飞行参数调整到符合我自己的手感。
2.    遥控设备和LIGHTBRIGE连接后要记得关闭发射机的RF,否则可能会影响飞行。具体关闭方法:内置高频头的设备,一般可将油门操纵杆放在最低点以上位置开机,此时发射机会提示“油门杆不在最低位置,是否开启遥控器RF发射”,这是选择“NO”即可关闭RF;如果是外置高频头的遥控设备,拔去高频头即可。
3.    LIGHTBRIGE在首次飞行中表现非常好,将GOPRO的HDMI输出设置为NTSC 1080P/30效果非常好(事实上LIGHTBRIGE支持多种输入格式,根据不同相机和需要可做调整),飞行中画面非常的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的雪花、闪烁或丢失信号的现象。而且在飞行中可以随时通过屏幕的OSD信息观察遥控链路以及图像链路信号的强弱。
4.    当天飞行空中持续风力有3-4级,阵风5级,Phantom几乎要被风吹翻了,所以没有做超视距的飞行测试,待天气条件允许时进行超视距长距离飞行测试,从第一次的飞行体验来看,对LIGHTBRIGE的安全、可靠性有一定的信心。
以下是飞行当天的一些照片和屏幕截图和大家分享!2014年3月11日第二飞行测试
经过了几天的等待,天气不仅没有转好的迹象,而且有恶化的趋势,我已经按耐不住自己发痒已久的心情,决定冒一次险……
我们前一天下午就驱车近200km,想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LIGHTBRIGE的超长距离飞行测试。确定测试地点后,我们进行了实地堪景,对方圆2km范围的地形做了考察,确认安全后决定第二天上午进行飞行测试。之前提到过,我的ZENMUSE H3-3D由于Phantom 2 Vision中心板固件的原因,俯仰轴无法进行操控,所以只能按照初始化的角度进行拍摄了,因此在看不到前方的状况下,我必须对场地周围进行实测考察以确认安全。
11日早晨上午来到飞行场地后,看了看天气状况,让我很头痛,空中差不多又是3-4级风,阵风5级以上,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我迫切飞行的心情,一咬牙,一跺脚,飞吧……
接下来惊心动魄的十几分钟真是让人“回味无穷”,第一次飞超视距,第一次将飞机飞离自己视线,在手脚发抖的同时,Phantom的表现让我有些吃惊,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顺风速度可达19m/s,顶风速度只有3.5m/s,姿态相当的稳定,但是风实在是太大了,Phantom较小的身躯被吹出偏离航线几十米。再来说说LIGHTBRIGE的表现,从起飞到1400米之外,遥控链路信号非常的稳定,而且信号很强,一直维持在80%以上,图像链路信号随着距离的增加再慢慢减弱,但是在1400米的时候,仍然有50%以上的信号强度,飞行途中偶尔画面里会出几个马赛克,但回传图像整体是稳定的。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高清影像传输延时的问题,通过测试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延时几乎是感受不到的,要问我多少ms,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这种数据无法通过飞行得出,只能将实际飞行的体验和大家分享。事实告诉我,在你无法看到飞机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相信你手中的设备,我想通过这次飞行,DJI让我有足够的信心来使用LIGHTBRIGE的遥控链路操控飞行器,从测试结果来看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以下是今天测试的气象信息和屏幕视频截图:
天气情况:阴
风    力:3-4级,阵风5级以上
测试设备:DJI LIGHTBRIGE高清图像传输系统
测试载体:DJI Phantom 2 Vision改装ZENMUSEH3-2D云台
测试相机:GOPRO 3
遥控设备:Futaba 14SG
移动设备:Google NEXUS 7 II 转 accordhobby  DJI LIGHTBRIGE全高清图像传输系统1400米超视.. 云台,遥控器,FUTABA,dji,固件 作者:24k纯帅 565 转 accordhobby  DJI LIGHTBRIGE全高清图像传输系统1400米超视.. 云台,遥控器,FUTABA,dji,固件 作者:24k纯帅 1843 转 accordhobby  DJI LIGHTBRIGE全高清图像传输系统1400米超视.. 云台,遥控器,FUTABA,dji,固件 作者:24k纯帅 1791 转 accordhobby  DJI LIGHTBRIGE全高清图像传输系统1400米超视.. 云台,遥控器,FUTABA,dji,固件 作者:24k纯帅 3722 外场飞行测试地面镜头都是手持iPhone 5拍摄,有点儿晃,视频没有做过多的处理,由于GOOGLE NEXUS 7II的屏幕在外场反光非常的严重,因此这次飞行测没能直接拍摄屏幕的画面和大家分享,在接下来的飞行测试中我会想办法将屏幕画面录制下来,给大家一个最为直接的感受!

综合评价DJI LIGHTBRIGE,是一套性价比非常高的高清图像传输系统,在专业领域内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为以后的高端产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一体化解决方案开创了先河。虽然LIGHTBRIGE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操作习惯,但是它却让我们飞得更高,看得更远……

接下来我会就DJI LIGHTBRIGE高清图像传输系统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视频介绍,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连到发射机里,是用发射机发射遥控器信号吗?还有飞机上的发射机多重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连到发射机里,是用发射机发射遥控器信号吗?还有飞机上的发射机多重大概? ...

对不起 这个是转的   希望懂这方面知识的人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