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楼主(2014-03-22):
拿到板子都是默认参数,咱们先不调电机参数
首先校准加速计和陀螺仪,加速计是用来确定云台归中位置的,要保持水平
校准陀螺仪是用来防止漂移的,校准过程中要不动,一丝都不能动,不然蓝色箭头会漂移
完了确定左侧横滚和俯仰不会自己漂移了,
接着设置电机的磁极数,设置传感器安装方向
相机俯仰轴前倾,在GUI中会使俯仰箭头顺时针移动 。相机横滚轴右倾,在GUI中会使横滚箭头顺时针移动
第二个页面的设置如图
第三个页面
第四个页面
(PS 2.2和2.2以后的版本都多了跟随模式,这里先不说了)
都准备完了,点击写入,就开始调参数吧
首先说明一下pid
p就是对外界的反应程度,d是反应的速度,i是手动控制的速度,
p和d联系最大,i虽然是人为控制的速度但与p,d也有挺大关系的
功率也很重要,我的无论是狗还是微单一般都是120 90左右,这个时候电机基本都是温热,不会有自激,
而且扭矩也非常合适,不会轻易被外力所改变,
先调横滚,横滚最好调了,
第一张图是dys 挂5r的参数,参数的设置因电机,云台,负载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差别
接上横滚电机,俯仰电机不用管它,调pid每改动一个值就保存一次
先调p我一般从40开始往下,i要设置成与p相当的量比如10-0.1 20-0.2 40-0.4,完了云台肯定会有明显抖动
接着把d值从0调高,这么高的p值,5个5个增加d就行了,d值在一定的时候云台就不会抖了,但是会有高频振动,再调d,有时候即使静静止时不震动,转起来他也会发出嗡嗡的响声,这说明p太大了,减少5个p,再继续试,直到晃动云台,或者让云台自己归位都不会有异响,就算是调好了,完了就可以调俯仰了,同样的调法
都调好了,把横滚和俯仰都接上看看工作情况,如果都ok粗调就完成了,接着细调,晃动云台,一秒钟三四次,角度±20就可以,蓝色的箭头也会快速转动,如果箭头能保持在左半格右半格内就说明效果非常不错了,飞行中遇到的晃动都是高频小角度的,人为大角度飞行之初却不会产生明显晃动,我们把p±3调,再调对应的i,d,看看哪边晃动时蓝色小箭头动的少,完了再P±1就可以了,对比一下哪个效果好,最后保存参数就可以哇,如果上机后高速飞行(10M/s)以上云台抖请优先解决机架震动,完了更换减震球~~~如果都不行请降低p~~~

网友(2014-07-01):
看到了,学习,知道了,准备动手了。

网友(2014-11-13):
【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云台,电机,机架 作者:航模初学者 5759 点击连接之后提示让进行固件升级,请教一下如何升级固件啊

网友(2015-01-11):
调试软件在哪下载啊

网友:
收藏了,比说明书说的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求调参软件

网友(2015-02-10):
求软件地址

网友A(2015-03-25):
正需要呢,有个小问题,我的毛子两轴云台,俯仰轴用手摸起来有轻微震动,电机有很小的丝丝声,应该怎么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呢,有个小问题,我的毛子两轴云台,俯仰轴用手摸起来有轻微震动,电机有很小的丝丝声,应该怎么解决 ...

磁级数量错了

网友:
请问楼主第三个界面按钮菜单有点不明白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15-10-01):
有软件的给共享一下吧

网友:
【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云台,电机,机架 作者:吴红卫 3429 ,,写的很仔细,可惜级别不够,看不到内容

网友(2015-11-06):
有调参软件下载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有软件链接么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作者:新军数码传媒 706 写的太好了,以后多多上传基础知识。

网友(2015-12-13):
这个好,下载来看看

网友:
正捉急没有教程,感谢楼主

网友(2016-01-14):
我买的是轻量版 2轴  ,调参,调试了一个多月还没调试好,不是电机高频振动,就是果冻,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快崩溃了。机架振动还行。

网友:
说的好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B(2016-02-27):
云台缓慢回中的时候会卡在一个点来回跳是怎么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缓慢回中的时候会卡在一个点来回跳是怎么回收

1。重心不对
2.云台力不够
3.回中过程中有外物阻碍入线,尼龙扎带

网友:
请教SimpleBGC驱动怎么安装?谢谢!

网友(2016-12-03):
什么情况,在哪儿下载?回复纯属下为了下载软件

网友(2017-01-15):
不明觉厉啊

网友(2017-07-23):
哪里下载呢【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作者:乔金桥 5735 【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作者:乔金桥 59 【大力航模电子】原创 bgc云台板子 快速入门  调参  作者:乔金桥 8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