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教你怎样做到动平衡

楼主(2014-03-23):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又是ft的师傅们,我小章的理解是:只要桨怎样放,螺旋桨在那根铁上是不会动的。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这需要,moz8的魔友们提出批评,意见

网友A:
请问什么是螺旋桨的静平衡呢?

看到多轴调试电机时的动平衡在电机外壳上套一个扎带,然后开电机,多轴机架绑了手机上面装了安卓的vibrometer的软件,能看震动幅度是否为0,不断旋转,最后寻找到配重点软件震动为0,再去掉扎带并在电机外壳上平衡点位置按扎带重量进行配重。

但固定翼螺旋桨的动平衡我还真不清楚是如何做的,我理解的动平衡应该是在运动中查找。还请高手请教。
这个是磁铁做螺旋桨的静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螺旋桨的静平衡呢?

看到多轴调试电机时的动平衡在电机外壳上套一个扎带,然后开电机,多轴机架 ...

磁铁是让拿根铁能转动

网友:
看来我也得好好学学了。

网友:
这是静平衡

网友:
这个以前有看到过

网友:
这个不太懂

网友:
是利用磁悬浮的原理减小摩擦力,使平衡做的更加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