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遥控器里的降压小模块(其实降不降都行)

楼主(2014-03-26):
手痒  ,想知道3S1P锂电池组加锂电降压器后输出电压是多少,测锂电12.40V ,拿万用表表笔接触锂电降压器输出端时,表笔碰到一起了,短路,轻轻“趴”的一声,杯具了,然后就能闻到味道了,一摸热缩套管热的,完蛋了  ,见下图

烧了二极管

烧断覆铜板

用万用表测2个黑的圆柱体(二极管),它烧掉的检测方法:万用表调到二极管通断档,再用表笔检测正负、负正都是蜂鸣叫声,就是确认烧了,翻过了再一看背面电路上覆铜板的一截铜片也烧断了。
一开始以为这个模块还有个板子,像个并联电路啥的,其实是个最简单的串联电路,从报废的LED手电筒电路上找到了类似型号的二极管,原型号是1N4001  找到并准备替换的是1N4007  更换后把背面铜片断裂处用焊锡补上,再用电工胶布/套管封起来,通电后正常使用 原锂电充满为12.45V,降压输出测量11.76V,降压0.59V。
比较
5号电池电压:1.5V*8节=12V
锂电电压:4.2v*3节=12.6V
其实这个降压器可能是为了防止锂电过放电,大多的遥控器其实是可以不用降压的,很多遥控器设计时电路就考虑到12v大一点的情况,何况锂电使用中还有压降,不过价格不贵活动活动手脚,提高一下动手能力,降了0.6V左右可能心里作用也好点啦
淘宝一个18元带邮费28元的控电降压器,用平时收集的“废旧垃圾”基本可以不花钱做出来,与大家分享。
准备材料:
       2个从舵机或者电调等等拆下来不用的插头,报废锂电平衡充头剪上面的线备用,报废LED手电筒(能拆3个以上)或者家里坏掉的照明电子镇流器等等电路板上拆下来2个1N4007二极管(镇流器上能拆7个),此二极管带银白色标识那头就是负极,另一边是正极 一小节热缩套管或者胶布。

直观图:

直观电路

烙铁焊好电路和对应插头后,注意二极管的短路,为防止短路使用黑胶布/热缩套管固定封起来,这样一个低成本的锂电降压器就完工了。

网友:
改天拆开看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电池的平衡头电路也画出来,就红黑两根线直观明了,对于新手看了简单就好

网友B(2014-04-30):
学到了,  。不过降压模块好像需要的,我以前有个FUTABA遥控器就是直接上的3S锂电,后面遥控器失控次数越来越多,现在都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不过降压模块好像需要的,我以前有个FUTABA遥控器就是直接上的3S锂电,后面遥控器失控次 ...

恩 便宜廉价实用能普及就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