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CM GUPPY(孔雀鱼)滑翔机制作

楼主(2014-03-26):
配置
电机 1806 KV2500
螺旋桨 6030折叠桨
电调 XXD10A
接收机 飞梦 2.4G
舵机 3.7克×4
电池 2S 500mah

机身  EPP
机翼  泡沫
尾翼  KT板

起飞重量  233克

网友:
看上去怎么翼展这么大,机身这么短

网友:
好手工啊,这个要顶起来啊

网友A:
首先顶一下楼主的好手工,好飞机又一架!
有点建议:翼展感觉偏长,机身对比偏短,飞机转弯时会感觉弯转的过快,首飞的话,可能有转弯不受控的感觉,姿态也不是很美观,转弯半径太小的话,有失速尾旋的风险。
动力偏小,但是考虑其他都是小设备,设计就是轻量化滑翔机,应该说不必纠结多暴力,能飞就行。
飞机可能原来带上反角的,为三段式机翼,见过轻木版本的,副翼部分应该是越靠近翼尖部位效率越高。这架飞机副翼感觉像KT板做的,副翼和翅膀不平齐。不过视频中看,转向还是很好的,方向舵机建议也下了减重。都是瞎说的,有说错的地方还要包涵小弟啊135CM  GUPPY(孔雀鱼)滑翔机制作 电池,舵机,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深白 5171

网友:
好像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顶一下楼主的好手工,好飞机又一架!
有点建议:翼展感觉偏长,机身对比偏短,飞机转弯时会感觉弯转的 ...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和指导,获益匪浅!
    1. 原来付翼偏小,现用KT板加宽了。
    2.原设想在机翼外侧1/3开付翼,但为了付翼舵机尽量靠近机身,又不增加重量,所以付翼干脆开的离机身近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