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异型多轴的轴距指的是哪个距离?

楼主(2014-03-26):
请问下异型多轴飞行器的轴距指的是哪个距离?还有比方说3轴飞行器,3个轴之间的夹角一定是120度吗?

网友:
你好,异形多轴的轴距仍然是对角电机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异形机架轴距是指电机之间的距离,但切记一点就是飞控位置基本是在四个电机的中心点上。

3轴夹角不用非是120度,就跟异形四轴一样,但飞控一定还是在3个电机的中心点上的,不管是T型3轴还是Y型3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形机架轴距是指电机之间的距离,但切记一点就是飞控位置基本是在四个电机的中心点上。

3轴夹角不用非是1 ...

多轴知识欠缺,今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