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图传如何实现音频信号传输

楼主(2014-03-27):
请教,5.8G图传如何实现音频信号传输

我有一个5.8G500MW的图传,上面自带麦克风,厂家说明也表明支持声音传输,但是接完电源和摄像头后,只剩就剩下2根线头,很多时候没用,怎么才能让声音传输回来,接收机可以接收在带内喇叭的显示器上播放出来啊,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么弄过不清楚

楼主:
我今天问了图传厂家,是这么情况,一般图传发射机都自音频发射器模块,但是这项功能只支持带有音频采集的摄像头如:狗1、2、3,或者带音频采集功能的摄像头,一般我们搞FPV,为了减轻重量很多都选用索尼700线以上的豆腐块摄像头,这一类摄像头好像不带音频采集功能,所以就没有声音传回来,另外要想听见声音还需要是加装了音频接收模块的显示器就是带内置小喇叭的显示器,目前7寸的显示器都有可以选装。
总算弄明白了。但是技术问题又来了,索尼700线以上的豆腐块摄像头,我们能自己加装声音采集器吗?请装过的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我们家的图传是双声道的。独立传输的。

网友:
不是都在发射上几成麦克吗

网友:
需要加装拾音器

网友(2016-05-09):
有没有双向传输模块,就像打电话一样

网友(2018-04-14):
路过,有些迷你图传不知道如何加拾音器,没有现成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