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问题

楼主(2014-03-29):
怎么连接电脑啊,

网友:
前排支持下了哦~

网友:
我了个去,顶了

网友:
楼上各位的神回复小弟真的五体投地了...........

VBAR怎么和电脑连接
用配套的USB线和电脑连接,并用配套的光盘安装好设置软件和驱动后进行调参

最后想问一句,楼主你买VBAR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