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安装解锁!!新手篇(二)!!加精啊!!!

楼主(2014-03-31):
(图片)

网友A:
请问我用天7,QQ飞控装了一个6轴,电调都分别调好了行程,但组装好后,飞控状态指示灯正常,就是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发出“哗、哗、哗“急促单音。我是按照标准接收机通道方向设置和连接,请问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用天7,QQ飞控装了一个6轴,电调都分别调好了行程,但组装好后,飞控状态指示灯正常,就是上电后电机 ...

电机焊接是否正常?是自己焊的吗

网友(2014-07-06):
我的DEVO10 (有刷機)與RX1002 無法對頻.接電後RX1002接收機有時會亮紅燈.有時紅燈快閃.找了好幾天都找不到方法.請各位幫幫忙.謝謝

网友:
有個問題想請教各位一下.我用QQ裝了一台六軸.全部都裝好.也都校正好了.可是起飛的時候.就好像不平衡一樣.搖來搖去的.然後就整個翻掉.(油門慢慢加>快起飛的時候開始搖來搖去>再來就翻掉了)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呢?還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謝謝

网友(2014-08-18):
很详细好好好

网友(2016-10-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