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电池怎么焊接平衡线接头?

楼主(2014-04-01):
我在x宝上看到有的人卖保护板的,然后看了人家给的接线图,看到了电池的接线方式,但是没看到平衡线接头的接线方法,请教怎么焊接?

网友:
正极接一个线,然后四个线都接负极上

网友:
平衡线插充电器上 看看 找出正负极  再拿正极焊你电池的正极  负极焊你电池的负极 其它3线按顺序排下来就是了。

网友:
图上不是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