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酷很不明显】桨保护器的安装方法,新手必看

楼主(2014-04-02):
最近看很多新手把桨都炸光了,很多人都是因为桨保护器安装不到位造成的。
希望我这个能帮助新手少断桨。
以2408电机为例,很多新手用2408都断过桨,原因就是2408的轴很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2408的轴剪断,
把桨保护器安装到电机轴最底部,这样也能保护电机轴不弯曲,电机轴不要露出桨保护器,要不就起不到
保护作用了。
安装螺旋桨,胶圈要选择柔软的,如果原配胶圈太硬,可以用女孩扎头发的橡皮筋,效果也很好。
来看看保护效果,这么掰,那么掰都没事~~哈哈  尽情的去炸吧~

网友A:
装桨保就是转速高的时候会有震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桨保就是转速高的时候会有震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橡皮筋可以再绑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桨保就是转速高的时候会有震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旋翼重心不在转轴上吧

网友:
《我和航模有个约会——我的梦》
http://www.moz8.com/thread-24524-1-1.html?x=7741
写了篇小短文,希望大家多指导谢谢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看帖要回,回帖才尊重劳动成果,再顶顶,楼主辛苦了。楼主的铃铛不错。

网友:
原来是样装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