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个电调的匹配关系

楼主(2014-04-03):
我只知道2212的基本上30a就可以满足,,真的想知道,电机和电调是怎么匹配的,,我想很多新手应该也都不明白吧,,所以请大神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是这样,理论上,固定翼来讲,电机的型号越大,同样转速产生的拉力就越大,需要的电流就越大。所以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2212的话30a足够。另外,并不是电调的余量越大就越好,比如2212的小四轴,完全没必要上40a的电调,20a或者飞腾18a足以。
从多轴来讲,盘式电机的效率受平衡,电机绕线方法,等等因素影响太大,所以大的电机不一定需要大电流的电调,需要和电池电压配合默契,总的来讲,多轴上提升电压,降低电流可以明显提高效率。如果有水平的话,可以改电机绕线,我们这一位老师傅绕线很精通,5008电机满负载只有3个电流,当然电池什么的这些保密哈。希望对你有帮助。纯手机码字。。。

网友:
一般你买的正规厂家的电机时候,都有一个带多大桨,用几S电池所对应的拉力和需要的电流,这样一个表格,按照这个电流配电调就好
比如这个,借用银燕电机的表

楼主:
寒江独钓92发表于2014-04-03 14:34:14
是这样,理论上,固定翼来讲,电机的型号越大,同样转速产生的拉力就越大,需要的电流就越大。所以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2212的话30a足够。另外,并不是电调的余量越大就越好,比如2212的小四轴,完全没必要上40a的电调,20a或者飞腾18a足以。
从多轴来讲,盘式电机的效率受平衡,电机绕线方法,等等因素影响太大,所以大的电机不一定需要大电流的电调,需要和电池电压配合默契,总的来讲,多轴上提升电压,降低电流可以明显提高效率。如果有水平的话,可以改电机绕线,我们这一位老师傅绕线很精通,5008电机满负载只有3个电流,当然电池什么的这些保密哈。希望对你有帮助。纯手机码字。。。
谢谢!!学习了!那位老师傅也是牛逼的人啊,,厉害

楼主:
think2fly发表于2014-04-03 17:26:32
一般你买的正规厂家的电机时候,都有一个带多大桨,用几S电池所对应的拉力和需要的电流,这样一个表格,按照这个电流配电调就好
比如这个,借用银燕电机的表
我买的朗宇咋没有啊,,就一个盒子装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朗宇咋没有啊,,就一个盒子装着

淘宝商家界面应该有这个资料的,问他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

网友:
一般购买电机,厂家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数据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