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能改装下吗

楼主(2014-04-04):
这个摄像头能改装下作为航拍摄像头不

网友:
看看输出形式  AV 的可以

网友:
这摄像头重量多少?看样子重量不轻

网友:
好像是大型的监控摄像头

网友:
灰机下来你这玩意很惨

网友A:
这是视频监控摄像头,效果应该还不错,可调焦。有的是带AV输出, 有的是同轴电缆输出,理论上可以改,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太大太重,功耗也太大,除非是大型机上,小鸡鸡上直接放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视频监控摄像头,效果应该还不错,可调焦。有的是带AV输出, 有的是同轴电缆输出,理论上可以改,但是 ...

我想把外壳给拆了,把里面不要的东西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外壳给拆了,把里面不要的东西去掉。

放弃吧,这个拆开里面的东西很多很复杂,不能用在航拍上

网友(2020-10-09):
拆下定改下只要AV就行的

网友(2021-02-22):
你拆开会发现,镜头上就是三根线,+  -  信号线

网友(2021-03-28):
我也有个监控摄像头  也是同轴输出的 我把它接到USB采集卡的AV信号口上 然后采集卡坏了  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同轴和AV 是一样的吗  能不能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