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知识大杂烩

楼主(2014-04-05):
这是在百度上找的         好吧,那我就推荐几款有钱人用的遥控器。

                                                jr  cG7(价格比较实惠,功能足以满足一般爱好者)

                                                JR CG8   JR DSX9     JR DSX12(高端产品)

                                                Futaba 10CG (10C是经典的较高端机型,使用比较广泛)

                                                Futaba T8FGS(可以看作是10C的简化版,功能足够)

                                                Futaba 12FG(性价比比较好)
                              买遥控器要买500元以下、 不要国产的 、6通以上、还要液晶屏 只能是二手的啦一般常见的遥控器品牌有              Futaba和JR,二手便宜点的也要一千左右还有告诉楼主,玩模型是自己的事情,不要自己什么都怕麻烦,以后不会飞机坏了都要在问问上个人过去帮你修飞机吧很多事情还是亲力亲为的好

遥控器简介:飞机模型的无线电遥控,是指利用无线电波传送操作者对模型动作的指令模型根据指令做出各种飞行姿态。用无线电技术对模型进行飞行控制的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过,由于当时民间。用无线电制航模面临十分复杂的法律手续,而且当时的遥控设备既笨重又极不可,因此,遥控航模未能推广开来到了本世纪 60年代初期,随着电子技术发展,各种应用于航模控制的无线电设备也开始普及,时至今日,无线遥控设备已广泛地用于各种航空、航海和陆上模型。本文介绍的 “塞斯纳”177飞机模型套件材料中,配置的是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系统,它由 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源等部分组成。图中所示的,是4 通道比例遥控设备发射机的外型和各部分名称。在发射机的面板上,有两根分别控制l、2通道和3、4通道动作指令的操纵秆,以及与操纵杆动作相对应的4个微调装置。在发射机底部,设置有4个舵机换向开关,分别用于变换舵机摇臂的偏转方向。                                                                                                 图2所示的,是接收机和舵机以 及接收机电源装置,其中接收机用来接收从发射机传来的指令信号,经处理后,指挥舵机作出与发射机指令相对应的动作。电池组给接收机和舵机提供工作能源,它由4节普通5号干电池串联而成。                                                                                                    所谓比例控制,简单说来,就是当我们把发射机上的操纵杆由中立位置向某一方向偏移一角度时,与该动作相对应的舵机摇臂也同时偏移相应的角度,舵机摇臂偏转角度与发射机操纵杆偏移角度成比例.图3显示了发射机执行舵机与飞机模型舵面的动作关系。当发射机操纵杆(或对应的微调杆)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时,执行舵机的摇臂也随之相应地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带动模型的舵面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操纵杆(或微调杆)、舵机摇臂、模型舵面偏转的角度大小成比例。4通道的比例遥控设备, 可以同时对模型进行四个不同动作(例如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的比例控制。这样的控制已十分接近载人飞机的操纵了。因此,如果能熟练地运用遥控设备和充分地掌握模形飞行的原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操纵者可象驾驶载人飞机一样控制模型在天空自由飞翔。    限于本讲座的主题和篇幅,这里仅简要地介绍比例遥控设备的原理。发射机的组成如图4所示,它基本上是由操纵器、编码电路、开关电路、高频电路组成。。操纵器与可变电位器电路连接可变电位器又信号发生电路—编码器连接,编码鸡器发生的信号搭载在高频无线电波上由天线发送出去,这个过程有点像用火车运载货物,操纵者相当于货运调度员,动作指令信号相当于货物,而高频无线电波相当于火车,把\"货物\"搬上\"火车\"的过程称为调制。                                                                                                    道遥控发射机发出的无线电波如图5所示,Ta_d操纵杆用脉冲信号及Ts矩形波(共5个信号)组成一个周波,在1秒时间内大约自动重复出现30个周波。 Ta_d分别与和操纵杆连接的可变电位器相对应,当操纵杆运作时,Ta_d的信号随之改变其时间宽度,促使与接收机连接的舵机边做出相应成比例的动作. Ts信号不是用于操纵杆的、短有较长的时间宽度,当接收机由于杂音信号干扰而引起信号排列紊乱时,它能自动整形。在脉冲信号之间的To是没有无线电信号的间隔期,它能使接收机可靠地区别多个信号。

接收机组成如图6所示,它基本上 可分成接收电路、译码电路等部分。从接收电路出来的低频输出通过译码电路就能分别独立地取出由发射机发出的操纵杆动作信号 Ta_d。这个过程有点像货物运达目的地车站后;把货物卸下来并分类送给不同的使用者。接收电路相当于接货、卸货人员,她们把“货物”卸下来后,由货物分类人员(译码电路)把“货物”送给不同的用户—各个执行舵机。     舵机的组成如图7所示。舵机由能够取出与发射机操纵杆动作成比例的信号的电路和能够作出与该信号相对应动作的马达和齿轮减速机构组成。作为发射机操作杆动作与模型动作之间的动作媒介,舵机的可靠性是 极为重要的。舵机动作摇臂常用的形状如图8所示。这些摇臂因用途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状、力臂半、半径、强度。在“塞斯纳”177飞机模型中,舵机摇臂的力臀半径以8-10mm为宜。

楼主:
遥控发射机操纵杆动作与模型飞行姿态     如何使用遥控设备上的操纵杆来控制飞机模型的各个舵面,从而控制模型的飞行姿态,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为了将遥控飞机模型的操纵动作与载人飞机的操纵动作对应起来,也为初学者进一步学习难度更大的遥控飞行器(例如遥控直升机模型)准备指法基础。这里,我们建议采用图9所示的方法来分配模型各个舵面和油门的操纵杆。发射机面板上右边的操纵杆;其纵向的运动①用来控制发动机的节流阀(油门),横向的运动②用来控制模型的副翼冀(横侧)。对于左边的操纵杆,其纵向运动③用来控制模型的升降舵(模型低头、抬头),横向运动④用来控制模型的方向舵。在遥控设备的下底板上,设有4个舵机摇臂换向装置,分别对应 4个动作舷机。在调整模型操纵动作时;需要使用这些装置来确定舵机的动作方向。

网友A:
老掉牙了,兄弟你就不会好好排排版面吗

楼主:
单通道航模遥控器的构造    比例遥控装置广泛应用于车模、航模等领域,用以实现对靶机、船模、玩具等的自动控制。本文介绍一种无线比例电机遥控器的制作方法。它选用易购元件,具有原理简单、性能可靠的特点。    一、电机遥控路的工作原理    图1为遥控发射电路。555集成块与R1、R2、RP1、VD1、VD2及C1组成一无稳态大范围可变占空比振荡器。图示参数的振荡频率为50Hz左右,通过RP1阻值的调节,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可达到1%一99%,由③脚输出50Hz方波信号。VT1及外围元件构成晶体稳频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选用27.145MHz。本电路采用石英晶体稳频,所以工作可靠。VT1振荡产生的高频载波经555电路③脚的方波信号调制,由天线发射出去。    图2为接收驱动电路。为简化接收电路,由VT2及其外围元件构成超再生检波器,检出原方波调制信号。由C12、R7加至IC2的③脚进行放大,放大后的信号经VD3、VD4倍压整流,由VT3射随器输出平滑的直流电压。该电压的大小与发送的不同占空比信号波形有关,占空比大,电压高,经R11为VT4提供的偏置电流大,电机的转速高;占空比小,电压低,经R11为VT4提供的偏置电流小,电机转速慢。当占空比足够小时,VT3截止无输出,VT4因失去偏置而不导通,电机M停转。由此可得电机转速与占空比成正比关系。   二、元器件的选择    L1可用10K型中周骨架,用Φ0.15高强度漆包线绕9匝,L2在L1的外层用同型号漆包线绕3匝,不用屏蔽罩,但需旋入磁芯。L3同L1制作。B用 JAl2等金属壳谐振器,频率在27-29.8MHz之间。VT1、VT2、VT3均用3DG130D型NPN三极管,β>100。VT4选用 3DD15D型大功率管。RFC用18uH色码电感。IC1的型号为NE555。IC2的型号为LM386。电容除标明的电解电容外均用CC1型高频瓷介电容。电阻均用1/8w碳膜电阻器。     三、电路的调试   先调发射机载频振荡器,高频扼流线圈RFC及晶振B暂不装上,使C4对地短路。调节R3阻值,使VT1的集电极电流为12mA,然后装上晶振B,此时电流会增至15mA左右,否则应仔细调节L1的磁芯,直至电路起振为止,去掉C4短路线。超再生检波的调试方法是用800Ω的高阻耳机串联一个10uF电容器跨接在VT2的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用无感起子细调电位器RP2及线圈L3的磁芯,直至耳机中有明显响亮的“沙沙”声为止。下一步将发射机天线靠近接收机,接通通控开关S,微调发射机和接收机中线圈的磁芯,直至耳机中能听到清晰的工频声为止,然后拉开两机距离,再进一步细调。其余电路无须调试,一般装好后即可正常工作。    四、实验点评  取R6为200欧,实际接好电路,能达到文中所述的功能。但实际制作的过程中,发现制作电感时,两频率的对准是比较困难的,但按文中所述的方法,也容易解决。如在调试过程配用示波器(100Hz),效果更好。本电路结构合理,还可以扩展到别的电路,适合无线电爱好者制作。                                                                                                    [p=148, null, left]T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通道航模遥控器的构造    比例遥控装置广泛应用于车模、航模等领域,用以实现对靶机、船模、玩具等的自动 ...

请看一下关于转帖的技术要求http://www.moz8.com/thread-99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掉牙了,兄弟你就不会好好排排版面吗

现在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一下关于转帖的技术要求http://www.moz8.com/thread-9975-1-1.html

因为不知道有这个贴            失误失误   在这里对版主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帮顶 !

网友C:
发贴前搜索论坛有没有再发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贴前搜索论坛有没有再发重复了

但是论坛帖子太多了  不好找搜也搜不到

网友:
在撸一遍。。。

网友: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楼主学习

谢谢帮顶        !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

网友E:
回个帖子,下班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个帖子,下班咯~

谢谢帮顶 !

网友:
没人回帖。。。我来个吧
展翅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小鱼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下的接上

网友:
我也是坐沙发的

网友:
专业抢沙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