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NUTBALL(盘子机)电池安装位置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4-04-06):
帅帅自己做的第一架飞机就是NUTBALL,
这飞机好做好飞,但是由于使用的小设备:2205c+10a电调+2s小容量电池
飞机头轻,如果按照视频里的安装方法,把电池放在动力舱下面,
那么头部就必须配重,帅帅想了几个时间单位后决定改动设计,
把电池放在机翼上面,而且是水平横放并且尽可能的与机翼前缘齐平,
这样重量尽可能的压在前面了。
这样就不需要配重了。效果见附图。
需要说明的是,用40g以下的电池头还是略轻,最好是800mah左右的电池(一般40-50g)
这时电池可以视情况水平或垂直放置,自由度更大。

接电池的线从机翼上面走

30g电池

30g的小电池放法

48g电池

48g电池的放法

网友A:
楼主下部分带前拉电机的机身还没有装上吧,电机在机头,电池也放在机头不怕重心太靠前吗?
电动小飞机的重心是整机调整的,应该把带电机的机身用橡皮筋安装上去,再去找重心,这种飞机的重心位置完全由电池决定的。最好是电池位置即重心位置。

网友B:
这个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下部分带前拉电机的机身还没有装上吧,电机在机头,电池也放在机头不怕重心太靠前吗?
电动小飞机的重 ...

都装好了,只是我只做了一套动力舱,现在用在delta wing上了,
拍照时懒得拆下来了。
这机子不装电池头轻得严重(用2205c+10a电调)
只有这样装才能配平。
这种方法是帅帅想了许久才决定的,
您可能没用过小设备,
2204-2206马达都很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飞吗

带上反角很好飞,
翼面积大,居然2205c+8040就异常抗风
三级风里随便飞,新手无压力

网友A:
火星帅帅发表于2014-04-06 10:37:58

都装好了,只是我只做了一套动力舱,现在用在delta wing上了,
拍照时懒得拆下来了。
这机子不装电池头轻得严重(用2205c+10a电调)
只有这样装才能配平。
这种方法是帅帅想了许久才决定的,
您可能没用过小设备,
2204-2206马达都很轻的
除了f3p和室内微型机,对其他小鸡都不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f3p和室内微型机,对其他小鸡都不感兴趣。

nutball这机子重心很诡异,大概是圆盘形状导致的,
电池要非常的前置才能配平。
我做的别的ft系列,电池都是后置的。

网友: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啥玩应呀

网友:
嘿嘿
山炮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围观 围观 沙发在哪里!!!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