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四通道遥控器改成双油门的操作(左右手各一个油门)?

楼主(2014-04-07):
如题,为了实现双油门控制,把右手的升降通道改成油门通道,能不能采用把右手操作杆的回中弹片去掉,然后把增加的电调插到升降通道这样来实现?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那电调的油门形成设置怎么办?是一个一个来还是说可以两路电调同时连上接收机,一次设置完成。
一个一个来即:先设置一个油门,然后电调断点,遥控器关闭 => 遥控开启,另一电调连上接收机并上电开始设置。。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两个通道一起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