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CT6B评测

楼主(2014-04-07):
FS-CT6B是我的第一个遥控器,感觉还不错吧。(1) 通道个数: 6个通道
(2) 适合机种:直升机,飞机(固定翼),滑翔机
(3) 发射功率:约 20db
(4) 高频调制方式:GFSK
(5) 编码方式:PPM
(6) 数据分辨率:256
(7) 低电压警告:LED警告
(8) 模拟器接口:有
(9) 供电接口: 有
(10) 电源供应:12伏直流电源(1.5AAA*8)
(11) 整机重量:680克
(12) 天线长度:26mm
(13) 尺寸:190*80*240mm
首先遥控器很大和天地7差不多,其次界面非常整洁除了微调以外没有其他的按钮。整体还是不错
1.遥控距离,我用的挺好500米没有任何问题,一些模友可能会觉得太短了。其实不是的在500米的时候飞机差不多就是一个小黑点的,所有遥控距离没有任何问题。
2.设置.富斯6呢现在出了一个新的上面有显示屏的,可以直接设置的。我说的是一代。一代呢需要在电脑上设置一般买遥控器里面都有一张光盘,光盘里面就是设置遥控器的驱动软件,自己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光盘就可以直接去富斯的官网去下载。http://wenku.baidu.com/view/a2047b8a680203d8ce2f24e2.html这个是百度文库里面的说明书。
3.通道.富斯6呢有六个通道除了常用的四通道以外还有两个通道,可以加拉烟和收放起落架什么的,通道是够了。
4.价格.富斯6现在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160左右(包含接收机)接收机55左右。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5.其他.富斯6呢是有低电压警告的,如果低电压的话遥控器上的小灯泡会变颜色的,正常情况下是绿色的。也可以接模拟器。支持混控。遥控器上面有两个开关一个是油门锁,还有一个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缺点。第一个就是抖舵,但是还好一点点基本上不会影响。然后就是设置因为是在电脑上设置,所有有点不太方便万一你要飞个其他的飞机但是需要设置就不行了。除了这两个我还真的没有发现这款遥控器的其他缺点。
模友之吧荣誉出品www.moz8.com

总的来说这款遥控器非常不错,如果手头没有什么钱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

富斯6和天7

山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够创意吗?

楼主:
这个是原创的

网友: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海明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没有用户名不错

网友(2019-01-15):
问下右边的摇杆接舵机会联动!不能独立动,然后左上的开关切换下,可以单独,但是左边的摇杆上下油门3通道电机一直转还有5 6通道怎么弄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