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遥控设备二次变频接收机技术

楼主(2014-04-07):
遥控设备中,接收机常用的有3种方式接收高频信号:A直放式接收机、B一次变频接收机、C二次变频接收机。下面对这3种接收方式简单地介绍。
1:直放式接收机
最初遥控设备的接收机属于直放式,它的特点是,从天线上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在检波以前,一直不改变它原来的高频频率(即高频信号直接放大)。它的缺点是,在接收频段的高端和低段的放大不一样,整个波段的灵敏度不均匀。如果要提高灵敏度,必须增加高频放大的级数,由此带来各级之间的统一调谐的困难,而且高频放大器增益做不高,容易产生自激。目前在玩具中应用广泛。
2:一次变频接收机
为克服上述矛盾,如果能够把接收机接收到的高频信号,都变换成固定的中频信号进行放大检波,使整个波段的灵敏度均匀。由于中频频率比变换前的信号频率低,而且频率固定不变,所以任何电台的信号都能得到相等的放大量,同时总的放大量也可以较高。本机振荡器产生一个始终比接收信号高(或低)一个中频频率的振荡信号,在混频器内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将振荡信号与接收信号相减产生一个新的频率即中频,这就是超外差(超内差)接收机。
为了获得较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在获得中频信号以后在加以放大,即中频放大,这样接收机的接收质量大大提高。它有如下几个优点:
1. 由于变频后为固定的中频,频率比较低,容易获得比较大的放大量,因此接收机的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
2. 由于外来高频信号都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中频,这样就容易解决不同电台信号放大不均匀的问题。
3. 由于采用差频作用,外来信号必须和振荡信号相差为预定的中频才能进入电路,而且选频回路、中频放大谐振回路又是一个良好的滤波器,其他干扰信号就被抑制了,从而提高了选择性。
但是超外差式电路也有不足之处,会出现镜像频率干扰和中频干扰,这二个干扰是超外差式接收机所特有的干扰。超外差式接收机的中频选择性,就是接收机对外来的455kHz(或465 kHz)中频信号的抗干扰能力。由于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比455kHz(或465 kHz)高,所以输入回路对中频干扰有较大的抑制能力。
镜像频率干扰是超外差接收机特有的现象,设信号频率为fs,振荡频率为fc,中频fid=fc-fs, 在比fs高二个中频处就有一个频率fm,,它象是以fc为镜子,站在fs处看到的镜像,所以称像频,如图1所示。

镜像频率如果位于输入回路的通频带内,通过外差的变频作用就会把像频位置以及附近的电台信号搬移到中频带内,对接收信号形成干扰。如果像频位置以及附近处无信号,就只增加了点噪声,降低了信噪比;如果像频处正好有一个电台信号,该信号就会和接收信号差拍形成啸叫,较强的像频会喧宾夺主,抑制掉输入信号;如果电台信号不正好在像频处,而是在像频附近,则会形成混台,产生偏调失真。
同频干扰在硬件上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用方向性天线来避开干扰,如果干扰与接收信号来自同一方向,这种方法就失灵了。像频干扰就得用二次或多次变频来解决,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3:二次变频接收机
为提高镜像频率抑制能力和提高灵敏度,为使输入回路在整个波段内保持比较均匀的灵敏度,在二次变频中,设接收信号频率是fs,一本振是fc1,一中频fid1 = fc1- fs,只要把一中频fid1 选取得足够高,第一像频fm1=fs+2 fid1 就远离fs,不会落入输入通频带内。二次变频还会产生第二像频fm2=fc2+fid2 = fid1+2fid2,由于第二中频频率较低,频通带很窄,第二像频不会落入带内;并且fm2是一个固定频率,可用陷波或吸收回路把它彻底抑制掉。可见,只要选择足够高的一中频,高端的像频抑制也容易做到40dB以上。

WFLY天地飞的WFR09二次变频接收机,采用带调谐回路的天调电路、带调谐回路的高放电路、高性能带通滤波网络、窄带微型晶体滤波器等等,大大提高了灵敏度、选择性和抗干扰性能。该产品的体积44.88mm x27.90mm x16.39mm,含外壳晶体重量19克。

网友:
是爷们的娘们的都帮顶!大力支持

网友:
发发呆,回回帖,工作结束~

网友:
你是为了那个控吗?

网友:
这贴子有点水

网友:
介是神马?!!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明明转载的还不注释

网友:
顶你到天明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
看不懂,还是要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