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将6EXHP改为AP和HP两用遥控(转)

楼主(2014-04-07):
受6EX2.4G控启发,一直想把手中的6EXHP控改为AP和HP两用,经过长期的研究,大胆的实践,今天终于改造完成,并用飞翼验证成功!AP控理论上也可改为两用(没试过)。现将改造过程分享如下:
一、经笔者研究,6EX控虽分为AP版与HP版,但其内部电路板完全相同,主控芯片也一样,考虑厂家的主控芯片一般是掩膜生产,因此主控芯片里包含两种程序流程的可能性极大,一般日本的电子产品的功能多少设定由主控芯片外围的某些设定开关控制。仔细分析其电路可知:存储模型和参数的芯片是24C04,而主控芯片外围没见开关二极管等功能设定器件。设想其改变程序流程的方式是通过改变主控芯片某些管脚参数实现的。
二、为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立即购买AP控一套,当AP到手后,立即拆开与HP对行对比,终于找出不同流程的控制方法。
三、了解到这一规律后,立即动手,将HP控的相应元件更换,使之走AP控流程。上电开机,
遥控器进入自动配置程序:屏幕上方BACK闪烁显示,下方显示由6:A-1一直变化到1:A-1,蜂鸣器鸣叫,当屏幕下方1:A-1不再变化时,关电源,5秒后再开电源,此时,HP控已经变成AP控了,设置菜单完全变成AP的设置菜单。
四、实现改变后,原存储的模型数据完全没有了。笔者认为:存储器24C04中也存储有HP或AP的程序流程识别代码,由HP改为AP后,如果发现存储器内的代码不对,遥控会自动初始化存储器,删除内部存储的数据,出现改后第一次开机的显示变化。
五、为了使原来存储的模型参数不被删除,笔者自制了一套改装模块,通过一个小开关来切换HP和AP,真正实现一控两用。而且经此改装后,原来只能存储6架模型参数的HP控,变为能在HP存储6架模型,在AP存储6架模型,一共可存储12架模型的两用控。现将改装过程的图片分享

我的HP控:已改为2.4G

控的主控板

准备改装工具:

这是什么?热风枪。干什么用?将原控的24C01吹下来。什么?没有热风枪,那只能用烙铁了

烙铁

改装步骤
一、将热风枪温度调到400度,注意它吹出的高温风表吹到人或其它不耐温的东东了。将24C04吹下来。没有热风枪也没关系,可用烙铁将其烫下来,不过技术要求就较高了。
二、将控上的有关元件取下来。
三、将模块的五根线如下联接:红色接24C04原来8脚焊的位置,黑色接24C04原来4脚焊的位置,黄色接24C04原来5脚焊的位置,紫色接24C04原来6脚焊的位置,绿色接控制端。
四、将模块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我是直接用铜丝焊在印板上,正好开关把手从电池线卡子位置伸出),装上后盖。HP/AP两用控改装完成!
使用时将电池取出,向下拔那个小开关是AP,向上拔是HP,也可以过来安装,相应拔动方向反过来就OK。
改装后内部:

侧面

正面

AP模式的设置菜单

见图:

开关位置在AP

舵机方向:两种是一样的

舵量调整: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出来了,这个是AP的任意通道混控

襟翼混控

V尾混控

飞翼混控

HP的菜单

嘿嘿,这个方式本来就是HP,当然菜单还是原来的。前几个相同的就不发了,只发后几个不同的
开关位置在上,是HP

至此,两用控改造完毕!由于相机不好,照相水平也不行,照片有些模糊,请朋友们将就看!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展翅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精灵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山人能在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