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R136HP终级维修,维修后变成二次变频PCM接收...

楼主(2014-04-07):
同城飞友一个FUTABA 6EX的72M R136HP PCM接收机在炸机中损坏,委托偶帮他维修。
R136HP是一次变频PCM接收机,拿到后拆开一看,接收机和PCM解码板是两块分开的板子,维修过程如下:
1、将6EX换上配对晶体,将控设置到PPM模式。这一步很重要,为后面判断是接收板故障还是PCM解码板故障打下基础。
2、开控,向接收机提供5V电压,用示波器测接收板输出,无规则的PPM信号,是杂乱的波形。初步判断接收板有故障。
3、取下接收板,在输出端接一上拉电阻(输出端是比较器OC输出,不加上拉看不到),单独用3V供电(接收板供电电压3V),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仍是杂乱波型,说明接收板有问题。
4、用万用表检测接收板各级工作点,基本正常。用手扳接收板,偶尔在输出会出现规则的PPM波型,估计不是印板断裂,就是线圈接收不良。
5、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印板,未发现断线地方,将各线圈和所有元件全部补焊一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6、某天在拆解偶加架华科尔直升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遥控也是72M,遥控接收都正常,何不用华科尔接收来一试?于是拆开华的接收机,其接收板比R136HP更小,接头更多。仔细一看,居然还是二次变频!有戏!
7、将华的晶体换到6EX上,将拆下来的华**接收板用3V供电,在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波形,虽然能看到稳定的PPM波,但幅度实在太小。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华的接收机比较器未装到接收板上。于是找来LM339、电阻3只,小电位器1只,在接收板的空地搭了个正向比较器,当调节电位器到某个位置时,比较器输出端出现了满幅的PPM信号!
8、用三根导线将3V、地、输出联接到R136HP的PCM解码板,将6EX调整到PCM模式,接上电调、
电机,通电。电机发出了悦耳的歌声,自检成功!试了试油门,电机轻快地转动起来了!
呀!新的二次变频PCM接收机诞生了!
经两周试用,稳定、不跳、不抖,抗干扰性能大大加强!
下面上图:

三合一反面

华科尔接收板

增加的比较器电路

拆下的有问题的R136接收板

将华科尔接收板与R136的PCM解码板联接

联好线的样子

华科尔三合一板

组合起来

组合好后

网友:
:lol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

网友:
求沙发
风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精灵希望我们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