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rd6000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4-04-07):
文说明
rd6000遥控系统使用说明
第13页
飞机用基本功能
功能                  说明
stw计时器           可当作码表或倒数计时器
rev正逆转           单独调整各司服的转向
d/r大小舵角          用于升降及副翼的大小舵角调整。
cnt中心点           用于各控制面的中心点调整,建议值为正负30度
epa司服行程调整     用于限制司服器的最大行程,建议值为80 %-150%
msl模型模式选择     四台飞机的记忆可供设定或选择。
typ机型种类         选择飞行的机型如固定翼飞机(aero)或直升机(heli)
rst重设             将所有已设定的数据改为预设值
basic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可以启动或关闭。关闭时则使用熄火功能

直升机用基本功能
功能                  说明
stw计时器           可当作码表或倒数计时器
msl模型模式选择     四台飞机的记忆可供设定或选择。
rev正逆转           单独调整各司服的转向
d/r大小舵角          用于升降,副翼及方向的大小舵角调整。
cnt中心点           用于各控制面的中心点调整,建议值为正负30度
epa司服行程调整      用于限制司服器的最大行程,建议值为80%-150%.
th-c油门曲线         设定油门曲线。
pi-c螺距曲线          设定螺距曲线。
rv旋转混控           旋转混控点可设定。
typ机型种类         选择飞行的机型如固定翼飞机(aero)或直升机(heli)
rst重设             将所有已设定的数据改为预设值
basic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可以启动或关闭。关闭时则使用熄火功能

初学者建议使用基本功能。中级飞行者则可关闭基本功能而使用选择功能。选择功能中已包括所有的基本功能选项。

第14页
rd6000使用说明——飞机用
(图示)
互补混控1.2及副翼-方向舵混控         液晶显示器。
升降大小舵角切换开关                     副翼大小舵角值调节扭。互补混控2切换开关。
训练开关                                         油门切换开关。
油门(上/下).方向舵(左/右)        升降舵(上/下).副翼(左/右)。
油门数位微调                         升降舵数位微调。
方向舵数位微调                     副翼数位微调。
输入键面板                         电源开关。
启落架                             襟翼/襟翼-升降舵混控

92777接收机指定频道
接收机插座号码     司服机功能
1                                            升降舵(el)
2                                            副翼(ai)
3                                            油门(th)
4                                            方向舵(ru)
5                                            起落架(g)
6                                            襟翼或第二副翼伺服(p/f)
7                                            电池

第15页
飞机用基本功能选择结构设定
飞机用基本功能设定
typ模型样式初始设定
rd6000发射机的原始设定是:
mode#1  ar1 基本飞机用
mode#2  hl2 基本直升机用
mode#3  ar3基本飞机用
mode#4  hl4                        基本直升机用
改变初始设定的程序如下
打开发射机并按下ned 键。荧屏显示ari及电池计量。
按ch+键显示 “etc”
按function▼ 键一次显示msl(选择模式样式编号)
按下inc+/yes 键直到显示hl2(直升机样式2)。接着按下ned键,荧屏会显示你已选择hl2,编号是2。

第17页
改变模型样式
按function▼键选择typ(模型样式)
此时小三角符号会闪烁只是你应按下ch键至显示aero同时yes字样会闪烁。
按下inc+/yes键确认,画面显示ok。此时画面显示模型样式已改为aero.编号2。按end两次返回stw画面。

第18页
执行基本控制功能
按下ned键数次回到初始画面显示现在的模型样式及编号。ppm模式及发射机电压
按下ch+键至stw画面。el(升降舵)会显示在上方。模型号码及aero显示在荧幕左方,码  显示为零。

伺服反转
按下function▼选择rev画面
按下inc+/yes键反转伺服方向。画面会显示nor(正常)或rev(反转)。

第19页
cen中立点
按function键选择cnt,在按inc+/yes键或dec-/no键调整中立点。

第20页
d/r变舵角
rd6000可设定副翼及升降舵变舵角。在stw或rey画面时,按function▼键选择d/r画面,银幕显示会告诉你目前的比率设定。预设为100%,选择保留此设定而改变为2设定。打开升降舵d/r,画面显示为2,100%时即可按inc+/yes键或按dec-/no键调整数值。
副翼d/r,开关位于右拉杆上方,表示aid/r.请以相同方式调整

第21页
epa伺服行程(舵角)调整
假设现在调整升降舵伺服行程,按function▼键选择epa画面
epa值为0%-100%。调整时将升降舵拉杆拉至最下端或最下端,按inc+/yes键或dec-/no键调整数值并同时观察画面反应。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可返回预设值。

第22页
g起落架
通常起落架的伺服不是比例式而是开关式,所以无法由发射机控制湔?范??br /> airlonics的起落架伺服p/n 94736可配合rd6000的epa功能调整其行程。各

别设定其落下于升起的位置。使用本功能,选择epa画面,按ch+键卷动至
g按inc+/yes键或按dec-/no键调整数值。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可返回预设值。

第23页
rst数值
若您想一次恢复所有的预设值,可使用此功能
按end键选择ar1画面显示电压数值,按ch+键至stw画面。
再按ch+键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三次至rst.
若要全部重设按ch+键,此时yes字样会闪烁。按inc+/yes键确认则会显示ok.此时这一台模型的设定全部回归预设值。按ens键返回stw画面。
第24页
设定模型样式选择
如何选择模型m-sl
gd6000可储存四架模型机的设定
使用或修改设定步骤如下
假设现在你要选择使用第二架模型机,按end键至起始画面(伏特计数和模型编号)
按ch+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选msl, 再按inc+/yes键则msl会闪烁,按inc+/yes键选择下一台模型。
按end键三次返回起始画面。画面显示您所选择的模型号码

typ模型样式
按ch+选择etc项,按function▼键选typ,按ch+键选hel或aero.yes字样会闪烁,按inc+/yes键确认。

第25页
stw计时器
gd6000有两套计时模式 码表模式与倒数计时
按ch+键或ch+选择etc显示
接著按function▼键选择basicon,再按inc+/yes键显示basic off,现在你已进入飞机用的遥控模式。
接下来按function▲键卷动至stw画面,此处即可设定倒数计时。

楼主:
第26页++++++++++++++++++++++++++++++

自起始画面ari画面进入进谐功能设定,至stw画面
按ch+键卷动至etc,按function▼键选择basic,再按dec/no键显示basic off.
按function▼键选择opt,再按inc+/yes键选择option项目。每一个option项目均可由此处开启(按inc+/yes键)或关闭(按dec-/no键)其功能.
按end键两次跳出option至 stw。

第32页
trm   微调记忆
step   微调

rd6000的四个控制频道均可提供微调记忆可使用数位微调扭或按inc+/yes
键或dec/no键设定。
使用数位微调扭在飞行中确定的数值都自动储存。(必须在option选项中先启动其功能)
微调的数值已百分比显示,同时以柱状图显示在银幕上
每按下微调扭移动的量可以调整。进入stw画面,按ch+键至etc按function▼键选择step再按dec-/no键可缩小微调量,按inc+yes键增加。微调量的值为o-15.

第33页
int 使用说明

每次打开rd6000发射机时便启动int计。最长可至99小时59分。利用此一功能便可观察每次充电或更换电池可使用的时间。
int功能位于etc 斓于stw之下。按function▼键进入。可见目前已使用时间。若要归零,同时按inc+/yes键于dec-/no键。
你可显示int时间代替计时器stw时间。在int画面时按ct+键显示dsp,按inc+/yes键选择inh(隐藏)或act(启动)。

第34页
nam模型名称

你可以为自己的模型命名
按ch+键至etc,按 function▼键选择nam.
按ch+键至ar1,游标会再a字上闪动,按inc+/yes键倦动至你需要的字母,选好后再按ch+键至下一格,同样步骤至三个字母或数字都选择完毕,同时按
inc+/yes键于dec-/no键。画面恢复至hli,按end键两次回到etc栏顶端

第35页
exp感度设定

rd6000提供升降舵及副翼的感度设定。
感度调整用于降低某一控制杆在中立点附近的敏感度。exp关闭时推杆动作与对应的伺服是比例式的线性关系,也就是推杆移动50%,司服也移动50%。
感度设定并不改变伺服在推杆100%位置时的行程,但改变其在推杆在100%以下时的行程,前25%的推杆动作可以设定只移动伺服10%,因而使得控制上较不敏感。(如图)
el与al的exp#1及exp#2开关位置对应与其d/r的开关位置,也就是esp#1同于d/r开关在下,exp#2则同于d/r开关在上。

第36页
下列为设定升降舵的感度
按ch+键进入el频道的stw画面。按function▼键显示exp.
画面会显示目前升降舵当d/r/感度开关在on位置时的感度设定。可设定范围由100%至100%,0%时为线性。负但会加快反应使得推杆在中立点附近显得较敏感。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

网友:
沈淼章希望我们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