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图解 DX8 轻松设置A109像真机起落架慢速收(转)

楼主(2014-04-07):
500 A109很漂亮,装配过程看上去简单,实际上不是一点点麻烦,DFA绝对是不及格

好在DX8给力,设置起落架(其实是轮子)慢速像真收放极其简单,稍微平衡了一下受伤的心

DX8有一个标准的起落架开关(Gear),控最左后角上的。图中是左面数过来第二个开关。就用它了。决定:向前是落下状态(降落及平时停止时状态);向后拨是收起状态(飞行中起落架收起)。起落架由于安装关系,行程不一样,由两个舵机单独控制。分别接在Gear和Aux2通道上

Gear通道的设置很简单,除了正反向以外,调一下行程,使得收起和放下时都能自锁住

Aux2通道要和Gear设成同步。用了一个混控通道,Mix1。
Mix1的设置主通道选Gear,从通道选Ax2。这里的Rate数值就是Aux2通道的左右行程,同样,调行程以使得起落架在收房状态下能自锁住。
注意将底下的N12HM都选上,要不会发现起落架在熄火或者其它模式下无法正常收放

如果Rate无法提供足够行程,可以回到舵机菜单,将Aux2的行程调大一些(Aux2和Gear联动后,左右行程无法在这个画面单独设;在这里调左右会同时变化),再回到混控菜单通过Rate分别调两个方向的行程

最后把舵机速度调慢,使得收放更加像真

由于两个舵机速度有可能不一样,行程也不同,速度值要单独调,才能使前后起落架看上去同步收放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5NzE0NTI4/v.swf\'

网友:
山炮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秀起来~
展翅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寒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