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12FG 转

楼主(2014-04-07):
转载  5irc
ZYSKY

忙了半年了,终于可以放松几天,也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12FG基本设定使用,大家相互交流。其实12FG 14MZ 12MZ很多设置方法都是相通的,希望能用得上。
一  摇杆调节
    各个摇杆张力可以直接通过背后的内六角螺丝调节,不用打开设备,取下背后的橡胶垫,用附带的扳手调节就行,油门杆可选择固定翼或直升机模式,就是有没有刻度感,取下橡胶帽后可以看到里面并排有两个螺丝,在MODE1中左面是固定翼,右面是直升机,如果你的设备是A版,想取消油门的刻度感,先松开左边的螺丝,在慢慢拧紧右边的螺丝直到力度符合自己的要求。

二 初始画面。
包含了时间,微调,模式状态,频率,模型号码,发射状态等信息。
和14MZ相同,菜单都分三级,1 SYSTEM  2 LINKAGE  3 MODEL  需要调整相关参数很方便。
操纵部分简化到一个按钮和下面的大转盘。
三 功能及使用
菜单分三级1 SYSTEM  2 LINKAGE  3 MODEL   下面分开说
1, SYSTEM里面都是一些设备基本设置和信息。
包括教练功能设置,亮度调节,时间,使用者姓名,系统说明,摇杆模式,摇杆开关倒顺方向,这里的几个都很好理解,但“H/W SETTING”要强调一下。
在SYSTEM中的 H/W SETTING中可以选择摇杆模式,摇杆和开关的倒顺方向,我们一般都是MODE 1,具体分配如图
系统默认“STICK MODE  MODE1”
    在H/W SETTING  选项中可以选择摇杆和开关的倒顺方向,但是注意在舵机显示窗口中不会改变方向,它不同于后面的舵机倒顺,它改变的是摇杆或执行开关的物理方向,解释这个还是举个例子吧。

用油门通道解释吧,一般调整好舵机倒顺,油门杆从下向上推是逐渐增大的,我们可以设曲线,加混控。如果要把油门操纵改为从上往下拉 动力输出逐渐增大的话,进入此功能,改变油门通道为“REV”就可以了,而不影响预先设定的曲线和混控,否则就要更改所设混控值的正负。
    大家习惯了一种手法就不要去改变了,为了少出错,在这个设置中检查是否都在 “NORM”。
   2, LINKAGE
     此菜单包含了飞机的基本设置,模型样式,模型选择,舵机监视,频率,各操纵机构执行功能,中立点微调,舵机倒顺,失控保护,等。。。。。。其中预置了7种机翼模式和6种无尾飞翼模式其中还包括2种方向舵模式,3种尾翼模式。更加直观方便。
     这个菜单中的功能也是一些常见的设置上大同小异。
介绍一下FREQUENCY  和  FUNCTION  功能
1)(PCM G3)如何变频。先开发射机,无线电发射选择“NO” 2 进入FREQUENCY 选择频率,确认。 3 打开接收机  4 退出,回到初始界面,无线电选择发射选择“YES”  完成。
     1024的变频根据接收机直接变就可以了。
     这里还要说一下G3的通信模式,MODE A&MODE B 早一批出的版本的14MZ和12MZ没有这个设置选项,配的接收机也是5014DP。现在G3的都是5114 据说以前的5014抗干扰能力弱。
     MODE A  可以用5014 和5114
     MODE B  只能用5114
     MODE A传送速度比MODE B快。  MODE B抗干扰能力比MODE A强,但传输速度慢20%。
    2)下面介绍FUNCTION
     这个功能可以任意设定摇杆 开关 旋钮的执行通道,以及微调调整范围。设定很容易掌握,一个摇杆可以输出两个相同的通道,微调也可以。但有一点要注意,这个功能是在CONDITION下设定的,在不同的条件模式下,执行功能可以是不一样的,例如,在CONDITION 1中副翼是CH 1  而CONDITION 2中就可以设定为CH3或者其他。所以要注意。
   说到这里,在进入 MODEL 菜单之前,先介绍一下CONDITION功能,这个功能贯穿了 MODEL 菜单中的所有设置,包括刚刚提到的FUNCTION功能内的设置。CONDITION功能就像你有了多套根据飞行而设定的不同参数的发射机,你需要什么飞行参数就用哪个调整好的发射机,例如起飞状态,航线模式,3D,降落等。CONDITION功能就是把这些个设置不同参数的发射机集合起来,需要时通过开关转换。
   12FG和14MZ一样最多都可以设8种飞行模式,在每一个CONDITION中都可以设每一个条件下的参数,例如大小舵机,指数,混控,偏移量,快滚。。。
用开关转换,在CONDITION 1中我们调整好各个参数,当切换开关后转到CONDITION 2 你就会发现,一架新飞机又出现了,所有设置根据飞行要求可重新设定。
在所有与CONDITION 功能有关的设置中,都会发现有“GROUP”和“SINGLE”选项。
GROUP  所有的;   SINGLE  单独的。

   这个就是选择在当前CONDITION模式中设定的参数是应用到

网友:
我了个去,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整?

原文 【大力电子】12FG  转 模型,固定翼,直升机,舵机,接收机 作者:无机翼的飞机8 8036 http://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6168&extra=page%3D6

网友:
英文菜单,好难懂
寒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下的接上

网友:
顶你到天明

网友:
小鱼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无机翼的飞机8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深爱那片海到此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