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JR.3810中文使用手册(繁体)

楼主(2014-04-07):
JR x-3810分為二種版本,機械式微調3810與數位式微調3810 ADT)(ADT:Advanced Digital Trim
x-3810可以操控直昇機(HELI).飛機(ACRO)及滑翔機(GLID).
x-3810面板上有8個按鍵如下:
•        UP:向上鍵.選擇功能項目.同時按壓UP及DN可進入或退出功能模式.
•        DN:向下鍵.選擇功能項目.同時按壓DN及SEL可進入系統或功能列表模式.
•        SEL:選擇鍵.換頁或指示.
•        ←CH:向左鍵.移動遊標指示箭頭.
•        CH→:向右鍵.移動遊標指示箭頭.
•        +:增加鍵.增加設定值.
•        -:減少鍵.減少設定值.
•        CLR:清除鍵.回到出廠預設值.
x-3810的8個頻道英文及中文名稱如下:
1.        THRO:Throttle.油門.
2.        AILE:Aileron.副翼.
3.        ELEV:Elevator.升降舵.
4.        RUDD:Rudder.方向舵.
5.        GEAR:Gear.收輪腳.
6.        AUX1:Pitch/Aux1.螺距/輔助頻道1.
7.        AUX2:輔助頻道2.
8.        AUX3:輔助頻道3.
1.系統設定模式 (System Set-up Mode)
同時按壓UP及DN鍵不放.再打開遙控器電源.即可進入系統設定模式.
  [Model SEL]        選擇模組
[MDL Name]        模型名稱
[Type SEL]        選擇模式
[MDL Reset]        資料歸零
[MODULAT.]        電波調變方式
[STICK MOD]        搖桿控制模式
[TRANSFER]        兩台資料傳輸
[INPUT SEL]        輸入選擇
[SWASH TYP]        十字盤類型
2.選擇模型 [Model SEL]
x-3810可記憶十架模型的資料.為了避免混淆.所以建議您為每一架模型取一個名稱.

3.拷貝功能 [Copy]
可以考貝某一架模型的資料到另一架模型的設定資料內.方便把同一架模型設定成許多組的資料.下圖表示把模型1的資料考貝到模型2.

4.模型名稱 [MDL Name]
可為模型取名稱.模型的名稱將會自動顯示在螢幕上.為了避免混淆.建議您為每一架模型取一個名稱.模型的名稱最多可以輸入8個字元.

5.選擇模型類別 [Type SEL]
x-3810可以操控直昇機(HELI)..飛機(ACRO)及滑翔機(GLID).請注意.當您選擇了新的模型類別後.不可以直接關閉電源.必須按壓UP或DN進入別的項目.或者同時按壓UP及DN退出.或DN及SEL進入列表模式後.才能關閉電源.不然您選擇的新類別將不會被儲存.
6.資料重置 [MDL Reset]
資料重置可以把目前模型的各項設定值設為出廠預設值.如果您有輸入模型名稱.則資料重置的功能並不會改變模型名稱.只會改變設定的資料.按壓CLR便可將模型資料設為出廠預設值.

7.調變方式 [MODULAT.]
x-3810發射電波的調變方式可以選擇S-PCM或PPM(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FM)模式.請依照您使用的接收機類型來選擇合適的調變方式.正常是使用S-PCM模式.請注意.當您選擇了新的調變方式後.不可直接關閉電源.必須先同時按壓UP及DN退出.或DN及SEL進入列表模式後.才能關閉電源.否則您選擇的調變方式將不會被儲存.

8.搖桿模式 [STICK MOD]
有四種搖桿模式可供您選擇.歐美系統與日本系統的遙控器.左右搖桿所控制的動作是不同的.
•        歐美系統:左側搖桿的上下方向控制油門.左右方向控制尾舵.右側搖桿的上下方向控制升降舵.左右方向控制副翼.
•        日本系統:左側搖桿的上下方向控制升降舵.左右方向控制尾舵.右側搖桿的上下方向控制油門.左右方向控制副翼.
台灣地區的遙控器都是屬於日本系統.所以您不需要變更搖桿模式.以免與別人不同.若您真的有需要變更搖桿模式.可能需要打開遙控器背蓋來調整彈簧的位置.
9.資料傳輸 [TRANSFER]
您可以傳輸所有已儲存在遙控器內的資料.從一台x-3810遙控器傳輸到另外一台x-3810遙控器.使用+及-來選擇要傳輸資料的模型名稱.然後按壓CLR開始傳輸.為了避免遺失重要的資料.請再一次確認要傳輸資料的模型名稱是否正確.
若您沒插入教練線或沒有關閉遙控器電源.則螢幕會如下圖所示:

插入教練線及關閉遙控器電源後.則螢幕會如下圖所示:

資料傳輸程序
1.        請由"選擇模型"[Model SEL]的功能選項內挑選出一架模型.
2.        將二台遙控器的電源關閉.同時按壓UP及DN不放.再分別插入教練線到二台遙控器的DSC插座.
3.        按壓UP或DN選擇"資料傳輸"[TRANSFER]的功能選項.再同時按壓UP及DN鍵進入.
4.        按壓接收端遙控器的SEL鍵.直到螢幕顯示"RECEIVE"(接收)的字樣.再按壓+或-來選擇模型號碼.最後按壓CLR進入預備接收(Stand-by)模式.
5.        按壓傳送端遙控器的CLR開始傳輸資料.此時計數器會從0%開始計數.當傳輸完畢後.二台遙控的螢幕都會顯示"END OK!"(傳送成功)的字樣.

準備接收資料的螢幕畫面:

如果資料傳送失敗.計數器會停止計數.此時您可以按壓CLR中止傳輸.若傳送過程發生任何錯誤.螢幕會顯示"ERROR Tx mismatch". 當接收端的計數器已經停止.或者您看到"ERROR"的字樣.請檢查教練線及DSC插座是否有確實插入.接收端遙控器必須先進入預備接收(Stand-by)模式.然後才可以按壓傳送端遙控器的CLR開始傳輸資料.資料傳送成功後.請檢查接收端遙控器的資料是否正確.
10.輸入選擇 [INPUT SEL]
第二輔助頻道(AUX 2 Channel)的輸入選擇功能.使您可以選擇由某一個開關..螺距微調旋紐或是油門鎖定開關來控制Aux 2.如果您要使用Aux 2(第七動)來控制陀螺儀感度或是JR TEC-1000化油器.那麼請保持本選項在禁止(INH)的位置.
當您使用Aux 2來控制陀螺儀的感度時.也可以同時切換尾舵的大小動作比例.若您選擇由油門鎖定(Throttle Hold)開關來控制Aux 2.那麼只有在啟動油門鎖定時.才可以切換陀螺儀的感度.

11.十字盤類別 [SWASH TYP]
有四種模式可以選擇.分別是1 servo (NORM)..2 servos (180°)..3 servos (120°)及4 servos (90°).
1 servo便是一般模式(非CCPM).也就是只用一顆伺服機來控制螺距.3 servos就是CCPM模式.利用三顆伺服機來控制十字盤.以混控的方式達成控制副翼..升降舵及螺距的功能.CCPM因為傳動機構最簡單..確實.而且使用三顆伺服機同時控制十字盤.能減輕伺服機的負載.是目前最流行的控制方式.至於2 servos及4 servos.因目前未有此種類型的十字盤控制方式.在此不予介紹.

如果選擇了1 servo (NORM).那麼在功能模式就不會出現十字盤混控[Swash Mix]的設定項目.
12.功能模式(Function Mode)
先打開遙控器電源.再同時按壓UP及DN.即可進入功能模式.
  [D/R & EXP]        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功能
[REV.SW]        伺服機正逆轉
[Sub Trim]        輔助微調
[TRVL ADJ.]        伺服機行程量
[Swash Mix]        十字盤混控
[STNT Trim]        特技微調(3810 ADT無此功能)
[THRO Hold]        熄火降落
[THRO CURV]        油門曲線
[PIT. CURV]        螺距曲線
[Inverted]        倒飛設定
[ATS. Mix]        上下跟軸/加速度混控
[GYRO SENS]        陀螺儀感度
[PROG. Mix1]        程式混控 1
[PROG. Mix2]        程式混控 2
[PROG. Mix3]        程式混控 3
[Fail Safe]        失控保護
[Trainer]        教練功能
[TIMER]        計時器
[SERVO]        伺服機出力顯示器
13.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功能 [D/R & EXP]
直昇機的副翼..升降舵及尾舵都能使用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可調整範圍為0~125%.無論開關在0或1的位置.出廠設定值或預設值皆為100%.您可以自由選擇開關在0或1的位置為大動作比例或小動作比例.只要將開關切到您要的位置.再調整對應的設定值即可.x-3810也提供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自動大小動作比例設定的功能.由飛行模式開關來切換.
指數功能(EXP)可調整範圍為0%(LIN.線性)到100%.以1%的比例增加.指數功能只會影響搖桿中立點附近的靈敏度.並不會改變行程量的大小.若EXP設為正值.可使搖桿在中立點附近的動作變得較柔和.
大小動作比例可以被定義為.由一個開關來改變伺服機的行程量或轉動速率.由不同比例的行程量.您將會發現搖桿控制的靈敏度會相對地增加或減少.設定為大動作比例時靈敏度會增加.大小動作比例若結合指數功能.可以使您更精確地調整搖桿的動作比例.

14.自動大小動作比例及指數功能
若有設定自動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當您切換飛行模式開關為Stunt-1或Stunt-2.或是把熄火降落開關切到ON時.副翼..升降舵及尾舵的大小動作比例.都會被切換到#1的位置.若自動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有被設定到某一飛行模式.當您切換該飛行模式時.在D/R功能螢幕會出現AUTO的字樣.一旦自動大小動作比例的功能被啟動(ACT).在DR/EXP功能螢幕會出現AUTO的字樣.

15.尾舵自動大小動作比例設定
典型的大小動作比例設定如下:
大小動作比例開關位置
位置0(減少伺服機行程量.停懸用)
位置1(最大伺服機行程量.特技飛行用)
例如:位置0的比例值設為80%.位置1的比例值設為100%.
16.伺服機正逆轉 [REV. SW]
正逆轉開關是以電子式的方法來逆轉伺服機的擺動方向.全部8個頻道都具備逆轉的功能.使您能更方便地安裝伺服機.

17.輔助微調 [Sub Trim]
輔助微調使您能以數位化的方式.微調伺服機的中立點.全部8個頻道都能獨立地調整.可調整範圍為±125%(±30°).伺服機的舵片有一字..十字及米字型.建議您儘可能以調整舵片角度的方式來設定中立點.

18.伺服機行程量 [TRVL ADJ.]
調整行程量的目的.是為了能精確地控制伺服機轉動的最大角度.可調整範圍為0~150%(0°~60°).左右或上下方向可獨立調整.出廠預設值皆為100%.行程量的設定共有二頁.按壓SEL來切換頁次.調整行程量的設定值時.須配合移動搖桿來改變箭頭的位置.

欲調整AUX2的行程量時.須先將[INPUT SEL]之AUX2 ch Input設為HOLD SW.[GYRO SENS]設為INH.然後才可以使用油門鎖定開關(HOLD SW)來切換指示箭頭在+或-的位置.

19.十字盤混控 [Swash Mix]
這個功能選項唯有先在系統設定模式的十字盤類型[Swash Type]選項內.選擇2~4顆伺服機時才會出現.

CCPM是一種螺距混控的類型.多顆伺服機直接連接至十字盤.並且共同推動螺距.x-3810提供四種十字盤類型的選擇.
1.        一顆伺服機(1 servo NORMAL):這是最普通的十字盤類型.使用一顆伺服機來推動螺距.如果在系統設定模式內選擇了1servo(NORMAL).那就不會出現[Swash Mix]的選項了.
2.        二顆伺服機(2 servos 180 degrees):使用二顆伺服機推動十字盤來改變螺距.相隔180°.
3.        三顆伺服機(3 servos 120 degrees):使用三顆伺服機推動十字盤來改變螺距.相隔120°.
4.        四顆伺服機(4 servos 90 degrees):使用四顆伺服機推動十字盤來改變螺距.相隔90°.
20.特技微調 [STNT Trim] (3810 ADT無此功能)
特技微調是在上空特技飛行時.用來微調副翼..升降舵及尾舵.本功能只有在飛行模式為Stunt-1及Stunt-2時才有作用.

21.油門鎖定 [THRO Hold]
執行"油門鎖定"的目的是為了要做"熄火降落" (Autorotation Landing)的動作.油門鎖定開關往前撥是"ON".往後撥是"OFF".出廠預設值是禁止(INH).您可按壓+或-設為啟用(ACT).一旦設為啟動後.螢幕上會出現HOLD Pos.(鎖定位置)的字樣.也就是要將油門鎖定在哪個位置.可調整範圍為-20%~+50%.一般都是設為引擎在怠速空轉的狀態.
調整步驟為:
1.        發動引擎.將直昇機置於地上不要起飛.確定油門搖桿在最低點的位置.此時引擎在怠速空轉的狀態.主旋翼不會轉動.
2.        將熄火降落開關切到"ON".若引擎會熄火.則將HOLD Pos.的數值加大.重覆步驟1.
3.        若引擎轉速過快.則將HOLD Pos.的數值減少.
4.        調整到引擎不會熄火且主旋翼不會轉動.即完成.
5.        正式比賽埸合時.引擎要完全熄火.否則不予計分.
要取消油門鎖定的功能.請按壓CLR鍵.此時ACT會變為INH.
22.油門曲線 [THRO CURV]
x-3810提供三種飛行模式:分別是N(Normal.適合停懸及靜態飛行)..ST-1及ST-2(Stunt-1..Stunt-2.適合上空飛行及3D花式特技).每一種飛行模式都有獨立的油門曲線.各具備五個控制點:L(Low.油門搖桿在最低點)..1(油門搖桿在?處)..2(油門搖桿在?處)..3(油門搖桿在?處)及H(High.油門搖桿在最高點).使用←CH或CH→來移動控制點.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可調整範圍為0~100%.

23.油門微調設定 [Throttle Trim Setting]
油門微調的功用是調整引擎在怠速時.能達到穩定的運轉.調整時將油門搖桿撥到最低點.然後調整微調使引擎達到穩定的怠速運轉.油門微調只在飛行模式為Normal時才有作用.當您把飛行模式切換到Stunt-1或Stunt-2或油門鎖定時.油門微調將無任何作用.
使用油門微調來調整引擎的怠速並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x-3810的油門微調並不是數位式的.沒有記憶的功能.最佳的方式是保持油門微調在中立點的位置.然後調整油門的ATV值.使引擎能達到穩定的怠速運轉.
24.停懸油門旋紐設定 [Hovering Throttle Knob Setting]
油門旋紐只能改變油門曲線的1..2..3三個設定點的曲線往上或往下偏移.對於L及H點則無作用.油門旋紐只在飛行模式為Normal時才有作用.當您把飛行模式切換到Stunt-1或Stunt-2或油門鎖定時.油門旋紐將無任何作用.下圖紅色虛線為"停懸油門旋紐"所影響的範圍.綠色虛線為"油門微調"所影響的範圍.

25.指數油門曲線功能 [Exponential Throttle Curve Function]
油門曲線可設定成直線型(線性.linear)或曲線型(指數.exponential).設定成曲線型的優點是可以使伺服機的移動較為滑順.

26.螺距曲線 [PIT. CURV]
設定螺距曲線的方法與油門曲線非常類似.有四種飛行模式:分別是N(Normal)..ST-1(Stunt-1)..ST-2(Stunt-2)及THRO Hold(油門鎖定).每一種飛行模式都有獨立的螺距曲線.各具備五個控制點:L(Low.油門搖桿在最低點)..1(油門搖桿在?處)..2(油門搖桿在?處)..3(油門搖桿在?處)及H(High.油門搖桿在最高點).使用←CH或CH→來移動設定點.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可調整範圍為0~100%.注意.要設定油門鎖定的螺距曲線時.請先確認油門鎖定功能是設為啟動(ACT).若設為禁止(INH)時.將不會出現"油門鎖定"螺距曲線的設定畫面.

27.停懸螺距旋紐 [Hovering Pitch Knob]
螺距旋紐只能改變螺距曲線的1..2..3三個設定點的曲線往上或往下偏移.對於L及H點則無作用.螺距旋紐只在飛行模式為Normal時才有作用.當您把飛行模式切換到ST-1或ST-2或油門鎖定時.螺距旋紐將無任何作用.
28.螺距微調旋紐 [Pitch Trim Knob]
螺距旋紐正常應設在0(中立點)的位置.將旋紐向右轉將使整條螺距曲線往上移動(加大螺距).旋紐向左轉將使整條螺距曲線往下移動(減少螺距).目的是調整主旋翼的轉速.若螺距曲線設定得當.根本不需調整此旋紐.
29.油門曲線及螺距曲線的基本範例
基本範例只是參考用.必須依據實際的飛行狀況做調整.
飛行模式Normal

楼主:
  飛行模式1

  飛行模式2

熄火降落

30.倒飛開關[Inverted]
直昇機倒飛時升降舵..方向舵及螺距的控制方向恰好與正飛相反.當您使用倒飛開關時.遙控器會自動逆轉升降舵..方向舵及螺距伺服機的方向.使您操控時方向感覺與正飛完全一樣.倒飛開關的出廠預設值是禁止(INH).您可按壓+或-設為啟動(ACT).
31.倒飛偏移值 [Inverted Flight Offset Value]
倒飛時的主旋翼螺距曲線必須與正飛的主旋翼螺距曲線顛倒.例如正飛停懸的主旋翼螺距是6°.則倒飛停懸的主旋翼螺距必須是-6°.倒飛偏移值是用來調整螺距曲線上下鏡射的反射點位置.出廠預設值是50%.

切換倒飛開關時.飛行模式開關必須在normal的位置.如果您想作倒飛花式特技.建議您使用飛行模式2來設定專用的倒飛螺距曲線.切換倒飛開關並不影響油門曲線.
32.上下跟軸及加速度混控 [ATS. Mix]
上下跟軸的功能是為了使尾舵與油門/螺距作混控.來抵消主旋翼所產生的扭力.若設定得當.則直昇機在爬升及下降的過程.尾舵既不會偏左也不會偏右.因為主旋翼轉速及螺距改變時.所產生的扭力也會跟著不同.所以必須同時改變尾旋翼的螺距.才能抵消扭力.x-3810有二種上下跟軸混控的程式--NORM及STNT.NORM對應飛行模式Normal.STNT對應飛行模式1及2.每一種都有獨立的上(Up)下(Dn)二個調整點.Up用來調整油門搖桿從中立點到最高點的尾舵補償值.Dn用來調整油門搖桿從中立點到最低點的尾舵補償值.
33.設定上下跟軸
以下的設定方法是以主旋翼為右旋(順時針)的直昇機為對象.首先把尾舵微調及上下跟軸歸零.調整油門及螺距曲線.使直昇機在停懸時油門搖桿剛好在中立點的位置.若此時尾舵會偏移則調整尾舵連桿的長度.使尾舵保持固定不會偏移.能穩定的停懸以後.逐漸地增加油門使直昇機往上垂直爬升.此時機頭若偏向左側.則增加Up的數值.若偏向右側.則減少Up的數值.反覆地調整.直到爬升的過程中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側.接下來把直昇機停懸在安全的高度.把油門移到最低點使直昇機往下降.此時機頭若偏向右側.則增加Dn的數值.若偏向左側.則減少Dn的數值.反覆地調整.直到下降的過程中機頭不會偏向任何一側.

34.加速度混控
加速度混控的功能是用來補償主旋翼在加速及減速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扭力變化.也就是說快速或緩慢的加減油門.主旋翼所產生的扭力是不一樣的.必須先設好上下跟軸才能設定加速度混控.不過現今有陀螺儀的輔助.所以已經不需要設定加速度混控了.把數值設為0即可.
35.油門鎖定尾舵偏移設定
油門鎖定開關在"ON"的位置時.上下跟軸及加速度混控的功能是沒有作用的.在熄火降落的過程中.因為沒有動力傳輸到主旋翼.所以也就沒有扭力的問題.因此尾旋翼的螺距必須設為0°才可保持尾舵不會偏移.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可調整範圍為±125.
36.陀螺儀感度調整 [GYRO SENS]
x-3810提供了二種不同型態的陀螺儀感度切換方式--手動或自動.讓使用者能選擇經由手動切換尾舵的大小動作比例開關來控制陀螺儀感度.或是由飛行模式開關自動地切換陀螺儀的感度.在不會產生追蹤現象的前提下.感度是愈大愈好.
37.手動方式
經由尾舵的大小動作比例開關.可以選擇二種不同的陀螺儀感度.位置0適合靜態飛行.感度約為70%.位置1適合上空飛行.感度約為40%.

38.自動方式
使用飛行模式開關.當切換不同飛行模式時(Normal..ST-1..ST-2..HOLD).可以自動地變更二種預設的陀螺儀感度來配合您所使用的飛行模式.

39.程式混控1-3[PROG. Mix1-3]
x-3810提供了三組程式混控的功能.混控#1及混控#2具備了圖形介面的5個控制點.混控#3則有3個控制點.可以設定任一頻道(Channel)與其它頻道(Channel)作混控.混控的功能可以設定為全時使用.或是經由某一個開關來切換ON或OFF.第一個頻道稱為"主控頻道"(Master Channel).第二個頻道稱為"被控頻道"(Slave Channel).被控頻道將配合主控頻道來作混控.
例如副翼對尾舵作混控的意思是.副翼是主控頻道.尾舵是被控頻道.所以撥動副翼搖桿時不僅副翼有動作.尾舵也會跟著作動作.主控頻道與被控頻道的動作量是成正比的.所以主控頻道的動作量愈大.被控頻道的動作量也會跟著變大.每一組程式混控都具備"混控偏移"(Mixing offset)的功能.目的是重新設定被控頻道的中立點位置.
40.程式混控#1及混控#2
程式混控#1及混控#2可讓使用者自由設定5個控制點.出廠預設值是禁止(INH).可以按壓+或-改變為啟動.啟動混控功能後.按壓+或-來選擇主控頻道.再按壓CH→將游標移到右邊.按壓+或-來選擇被控頻道.
可以設定不同的切換開關來開啟或關閉程式混控的功能.可使用的開關如下表所示:
程式混控#1的開關設定
ON        全時使用
F-NR        飛行模式為Normal
F-S12        飛行模式為Stunt-1及Stunt-2
F-S2        飛行模式為Stunt-2

程式混控#2的開關設定
ON        全時使用
Hold        油門鎖定關關在ON的位置
F-S12        飛行模式為Stunt-1及Stunt-2
Gear        收輪腳/倒飛關關在ON的位置
要設定切換開關.請按壓SEL兩次.把游標移到SW的位置.然後按壓+或-來選擇要使用的開關.
41.調整控制點
程式混控#1及混控#2.可以手動調整1~5個控制點(L..1..2..3..H)的設定值.形成一條非線性的曲線.調整這條曲線.只會改變被控頻道的輸出量.並不影響主控頻道.第1點及第3點的預設值是禁止(INH).要調整控制點的設定值.請按壓SEL將游標移到"L"的位置.使用←CH或CH→來移動控制點.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可調整範圍為±100%.

注意:除非將開關切換到設定的位置上.啟動混控的功能.否則螢幕上並不會顯示伺服機的輸出值.
42.程式混控#3
程式混控#3與混控#1及#2非常類似.差別在於它只有3個控制點可以調整.程式混控#3使用高..低混控調整值.再加上"混控偏移"(Mixing offset)的功能.重新設定被控頻道的中立點位置.

楼主:
43.選擇主控及被控頻道
選擇主控及被控頻道之前.您必須先按壓+或-來啟動程式混控#3的功能.按壓+或-來選擇主控頻道.再按壓CH→將游標移到右邊.按壓+或-來選擇被控頻道.
44.設定切換開關
可以設定不同的切換開關來開啟或關閉程式混控的功能.可使用的開關如下表所示.要設定切換開關.請按壓SEL兩次.把游標移到SW的位置.然後按壓+或-來選擇要使用的開關.
程式混控#3的開關設定
ON        全時使用
F-NR        飛行模式為Normal
F-S12        飛行模式為Stunt-1及Stunt-2
F-S2        飛行模式為Stunt-2

45.調整混控比例
可以增加或減少被控頻道伺服機的混控行程量.調整設定值只會影響被控頻道的混控值.並不會影響主控頻道的伺服機輸出值.要調整混控比例.請按壓SEL移動游標到"Rate".撥動主控頻道的搖桿將游標移到要調整的設定值旁.按壓+或-調整設定值.
注意:除非將開關切換到設定的位置上.啟動混控的功能.否則螢幕上並不會顯示游標.
46.程式混控偏移
無論主控頻道搖桿在任何位置.都可設定成為混控的基本點(中心點).按壓SEL移動游標到"Offset".移動主控頻道的搖桿到您想要的位置上.按壓CLR儲存偏移值.螢幕的最下方會顯示儲存的偏移值.偏移值的意思就是中立點的偏移量.當搖桿在基本點的位置上.代表混控值為0.
47.失控保護 [Fail Safe]
x-3810的發射電波調變方式.必須設為S-PCM才具有失控保護或鎖定的功能.當電波消失或被干擾時.失控保護可以使機體的傷害減到最低.伺服機會回到預設位置或鎖定在失控前的最後位置.
48.鎖定 [HOLD]
當遙控器設為S-PCM時.只要打開遙控器電源.就會自動啟動鎖定的功能.當電波消失或被干擾時.伺服機會鎖定在失控前的最後位置.所以機體會保持在失控前的最後姿勢.只要電波恢復或干擾消失後.就會自動解除鎖定.
49.失控保護與鎖定混合使用
x-3810可同時使用失控保護與鎖定的功能.您可以個別選擇某一個頻道要使用失控保護或鎖定.若使用失控保護.則電波消失或被干擾時.伺服機會回到您事先設定的預設位置.失控保護的延遲時間(Time delay)為0.25秒.只要電波恢復或干擾消失後.就可立即恢復控制.
50.設定失控保護與鎖定
使用←CH或CH→來移動游標.選擇您要的頻道號碼.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您可選擇"HOLD"(鎖定)或"F.S."(失控保護).然後把搖桿及切換開關移到您想預設的位置.最後按壓CLR儲存設定的資料.遙控器會記憶失控保護的位置.並且自動將設定資料傳至接收機.

為了確認失控保護的功能可否正常運作.您可將遙控器電源關閉(接收機電源不可關閉).然後觀察伺服機有無回到預設的位置.
建議您最好使用失控保護的方式.將油門設在怠速的位置.而不要使用鎖定的方式.避免當干擾產生時.油門正處於高速的位置而被鎖定.那直昇機可能會飛出您的視野.或者摔機時會造成機體更嚴重的傷害.
51.教練功能 [Trainer]
x-3810採用二種獨立的教練系統.教練操作主控遙控器(master).學員操作被控遙控器(slave).
•        一般教練系統: 所有的頻道皆可由主控遙控器或被控遙控器操作.
•        可程式化教練功能: 可以指定某一頻道由被控遙控器操作.使學員一次只操作一種頻道.直到熟悉飛行的各種動作.例如可指定油門由學員操作.其餘的頻道皆由教練操作.
52.基本的連線及限制
1.        主控遙控器可設定為S-PCM或PPM模式(依接收機的類型而定).被控遙控器必須設定為PPM模式.
2.        將教練線插入主控及被控遙控器的DSC(Direct Servo Control)插座.這時遙控器的電源會自動開啟.但實際上並無發射出電波.
3.        打開主控遙控器的電源開關(ON).但是被控遙控器的電源開關必須在"OFF"的位置.只由主控遙控器發射出電波.
4.        主控遙控的教練開關往前扳.是將控制權交給被控遙控器.放開教練開關則控制權將回到主控遙控器.
5.        請確定被控遙控器的各項設定資料(伺服機正逆轉..大小動作比例..控制點及微調).必須與主控遙控器完全相同.您可使用"資料傳輸"的功能.將主控遙控器的設定資料傳給被控遙控器.
53.一般教練系統
所有的頻道皆可由被控遙控器操作.此時油門..副翼..升降舵及方向舵皆在"MAST"的位置.

54.可程式化教練功能
可以個別指定某些頻道由被控遙控器操作.使用←CH或CH→來移動游標.選擇您要的頻道.按壓+或-來改變設定值為"MAST"或 "SLAV".例如可以指定方向舵及升降舵由被控遙控器操作.當啟動教練開關時.被控遙控器只能控制方向舵及升降舵.油門及副翼依然由主控遙控器操作.
55.計時器 [TIMER]
按壓SEL移動游標選擇"TIMER"或"INTEG-T"
TIMER:按壓+或-可選擇"INH"(禁止).."DOWN TM"(倒數計時)及"STOP WT"(由零計時)三種計時方式.當您選擇倒數計時.可按壓←CH或CH→將游標移到設定時間的項目.然後按壓+或-改變時間的設定值.同時按壓UP及DN回到主畫面後.可由教練開關來啟動或停止計時.按壓CLR可將計時器設回到倒數計時初始值或歸零.
INTEG-T:本架模型的使用總時數.按壓CLR可將計時器歸零.

56.伺服機出力顯示器 [SERVO]
可顯示每一顆伺服的輸出值.橫條圖形的中間代表中立點.左右方向每一點代表50%..100%及150%.

网友:
甘愿寂寞等待顶你到天亮

网友:
云雀顶你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