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Spektrum遥控器使用技巧大放送(一)DX7s/DX8左...

楼主(2014-04-07):
转载 5irc
地平线模型
Spektrum DX7s/DX8左右手油门更换操作详解
现将详细换手过程写下来共大家参考,示例为模式2(美国手)更换为模式1(日本手)。

更换时,需要以下工具:十字螺丝刀 、尖头镊子和桌布

* 第一部分:
1、先把电池取出,然后取下后盖上的橡胶护手(橡胶护手是用双面胶粘贴在后盖上)。
2、将后盖上的6颗螺丝钉松开后,把侧面上的橡胶皮垫撬开,注意只需要撬开一半,仅需露出前后盖接缝即可。

3、由于前后盖之间有一条扁平多芯电缆连接,所以打开后盖后,请把后盖向左翻开。将多芯电缆线小心取下。

4、先将左侧摇杆上下松紧弹簧顺时针紧约3圈,后将定位螺丝逆时针松3圈半。

5、将左侧摇杆阻尼条螺丝逆时针松开。
6、先拆下左肩处的开关电路板,再拆下摇杆总成防护罩。

7、拆下上下两个短行程限位板(红圈内的塑料块)。
至此,我们已经将左侧摇杆的自由行程改变为中立点弹簧回位。把防护罩、开关电路板放回原位并固定。

* 第二部分:

1、  将定位螺丝顺时针上紧到底;然后再将右侧摇杆上下松紧弹簧逆时针上松约3圈;最后将右侧阻尼条顺时针上紧至合适位置。

2、拆下右侧开关电路板、防护罩;将短油门限位板安装到位(此项根据个人习惯可以不做安装);然后将开关电路板、防护罩安装到位。
3、将电缆线插头插到原位,上紧后盖(注意不要将电线压断);压紧橡胶皮垫和橡胶护手。

4、根据个人习惯调整各个摇杆的松紧度。
* 第三部分遥控器系统菜单设定:
1、安装电池;按住滚轮打开电源开关,选择系统设定System Setting项;

2、将Mode 2改为Mode 1
翻页选择摇杆校准选项;轻动摇杆至最大行程点后回中,显示屏内容由“?”变为“OK”,转动左肩上的旋钮至最大行程后回中选择“SAVE”保存,摇杆校准完毕。
重新开机后会报警提示油门摇杆收至最低。选择设定菜单Monitor项检查各个通道是否正确。至此Spektrum遥控器Mode 2改为Mode 1完成。

网友:
有送我的没有

网友:
这个控没用过,帮顶

网友:
围观 围观 沙发在哪里!!!
小鱼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占坑编辑ing

网友:
前排,哇咔咔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刀客希望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