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各式遙控器中英對照表

楼主(2014-04-07):
内容:A
AB.ABK.ABRAKE-------
阻流阀。滑翔机之3CH.阻流阀。减速用。

ACCE -----------------------
加速。与专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MIXING)。
补正混控修正用。
ACRO ----------------------
飞机模式类型。
ACT -----------------------
机能动作 (使用时程序机能显示)
AI.AIL ----------------------
副翼动作 Futaba1CH动,JR在第2动)。
AI-DIF ----------------------
副翼差异可使左右副翼动作发动之机能调整。
AIL-FL----------------------
副翼→襟翼。副翼→襟翼混合。(飞机用)。
ALL ------------------
全部。
ALVATR -------------------
副翼和升降舵。能产生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
的混合一起使用连动。
ATL ------------------------
只在油门低速产生微调动作之机能。
ATV ------------------------
可单独调整服务器动作之机能左边或右边%比大
小向量调整
B
BFLY -------------------
蝶形(V型飞机)混合滑翔机之制动混合。
C
CH1 -------------------
频道1Futaba为左右、JR为油门)
CH2 -------------------
频道2Futaba为上下、JR为左右)
CH3 -------------------
频道3Futaba为油门、JR为上下)
CH4 -------------------
频道4Futaba为尾舵、JR为尾舵)
-
直升机用时为接陀螺仪RUDD线。
CH5 -------------------
频道5Futaba为直升机陀螺仪用飞机为
-
收脚、JR为收脚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
频道6Futaba 为飞机襟翼、升机为螺旋浆
JR
为飞机襟翼、直升机为螺旋浆用)。
CH7 AUX2 ---------------
频道7Futaba 为飞机阻流阀减速用、JR又可
-
为陀螺仪用)。
CH8 AUX3 --------------
频道8(同上功能或B?BCLL找机子用)。
CH9 AUX4 -------------
频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机用)。
CH10 AUX5 --------------
频道9(同上功能或用电源指示灯用)。
CNTR ----------------
中央。开关的中央
COPY -----------------
复写。调制解调器之复写(可程序复制或传输)。
CROSS -----------------
交叉位置。使用开关的背面飞行机能使用时,
低侧螺矩交叉之处(Futaba特殊功能使开关变
换位置)。

楼主:
D
D/R- ----------------A
ER舵脚转换机能(大动作小动作比率调整)
DATARST -------------
数据复位(RESET将设定好的记忆清除)。

DELAY --------------
延迟回路
DISP ----------------
显示。微调之显示方法。
DOWN ----------------
下侧。
E
EG/S -------------------
引擎启动装置。引擎启动装置开关机能
ELELE ------------------
升降舵,2CH动(JR为第3动)。
ELEVON ------------------
副翼升降舵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的机能调
-
整。
ERROR -------------------
错误当机。(请在从开)。
ERROR BACKUP -----
支持系统错误,设定之数据全部消失当出现此讯
息时请立即送修。(记忆电池没电了)。
ERROR LOW BATT---
低电池错误,电池电压下降。(请自行充电即可)。
ERROR MDL SEL ------
模型挑选错误,数据库之错误显示。(程序错误)。
EXP- ---------------
对应游戏杆动作之服务器动作。指数感度快慢设定。
EXT-MEM ------------
扩张记忆。外部记忆。(Futaba有,JR没有)。
F
F/S ------------------
安全控制装置。正常电波无法接收信号时之各伺服
器的动作位置设定。(防止干扰时所设定用)。
FL,FLP ------------------
襟翼6CH。(JR为陀螺仪用)。
FLP
A1 ----------------襟翼→副翼。襟翼→副翼混合。(飞机用)。
FLPRON ----------------
副襟翼。使副翼拥有襟翼功能之机能。
FLPTRM ----------------
襟翼微调。襟翼之微调功能。(修正用)。
FREE ----------------
自由。无设定安全装置开关。(避免功能开关因拨
到而设定的保护开关装置)。
G
GE,GEA -----------------
齿轮。第5CH。(飞机收脚用,直升机F陀螺仪用)。
GLID1FLP ----------------
滑翔机、飞机-1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左右各一
伺服机。
GLID2FLP ---------------
滑翔机、飞机-2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
GY,GYR ------------------
陀螺仪5CH。(收信机输出控制用)。
H
HELISWH1 ---------------
一般直升机用混合型。
HELISWH2 ---------------
特殊CCPM直升机用混合型。
HLDP ----------------
保持位置油门保持时之油门固定不动位置。
HOLD ------------------
保持进行自转着陆时之油门保持(SLOW)低速
机能。
HOV-PI -----------------
停悬螺距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螺距旋钮微调机能。
HOV-TH -----------------
停悬油门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油门旋钮微调机能。

楼主:
I
IDL-1 --------------------
定速切换1时翻跟斗、540度旋转等的上空飞行
之设定。(引擎定速特技第一段设定机能)。
IDL-2 --------------------
定速切换2。翻滚表演等上空飞行的设定。(例3D
等动作)。

IDL-DN --------------------
定速切换利用开关使引擎转速下降之机能。
INH --------------------INHIBIT
。机能停止。(功能设定没用时所显示)。
INIT --------------------INTIALIZE
。数据库之格式化。(重新,此功能少
-
用必免当机修理)。
INVERT,INVR ------------INVERTED
。使用开关,背面飞行机能。(倒飞和
          --正飞飞行操控方向同。(3D飞行则操控相反)
L
L/D --------------------LEFT/DOWN
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下。
L/U --------------------LEFT/UP
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上。
LIN ---------------------LINEAR
。直线的。以油门遥杆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
连动 程序混合中之机能。(一次同时进行两个伺
-
服之动作,例如飞行动作补正)。
LOCK --------------------
锁住。不能使机能咦鳌?
M
MANU -------------------
手动。以开关操作。(不用进入程序内设定)。

MOD --------------------
调变。变调之信号型式。(PCMPPM之类)。
MODEL -------------------
模型。模型机能。(多台模型记忆功能切换之用)。
N
NAME ---------------------
模型机能之名称。(可将各设定记忆好的程序加
以命名)。
NEGA ----------------------NEGATIVE
。画面之微调显示以明暗表示
NEXT
---------------有次画面。(程序内,程序再进入指示)。
NORM -------------------
标准飞行。停悬等一般飞行之基本设定。(初学者
专用)。
NULL ---------------------
零、无。(表示此功能开关设定无)
O
OFF - -------------------
程序功能机能OFF没开或电源开关OFF
OFST-1 --------------------OFF-SET1
。利用开关之微调补正
OFST-2 --------------------OFF-SET2
。利用开关之微调补正
OK? --------------------
可以吗?(执行程序功能前的确认)。
ON -----------------------
程序功能机能OFF没开或电源开关ON
P
PARA --------------------
参数。参数机能。
PCM ---------------------PULSM CODE MODUL-ATION
的略称。脉波电码
调节。(变调电波之信号型式)
PI-PIT --------------------
螺距。6CH。(直升机第五伺服机螺旋浆动作使用)。
PI-CRV --------------------
螺距曲线。以五个螺距点之动作所作之曲线调整。
PI-TRM -------------------
螺距微调。(可做飞行中的修正调整)。
PMIX --------------------
任意频道间之混合。(伺服机的混合连动的意思)。
POS ----------------------
位置。场所。(所设定的开关位置可任意的变换位
Futaba才有的功能)。
POSI ----------------------POSITIVE
。程序功能画面之微调显示是以白底点
黑线的方式呈现目前所在执行的程序指示。
PPM ----------------------
脉波位置调节之略称(变调之信号型式)
R
R/D ----------------------
右下。快速转动方向转换补正调整。
R/U ----------------------
右上。快速转动方向转换补正调整。
REVERS,REV --------------
正反向。服务器之动作方向变换机能调整。
REVOLU ------------------
抑制主旋翼之反动旋转的混合尾舵机能力补正使
-
得上升或下降时直升机不会产生旋转偏移现像。
RU,RUD ------------------
方向舵,第4CH。(接陀螺仪控制尾部)。

楼主:
S
SAFE -----------------------
安全装置开关。
SEL ------------------------
选择。模型之选择。(切换显示功能)。
SEL ------------------------
设定。决定。(切换设定功能通用字语)。
SNAP,SNP -----------------
快速滚动。以开关操作快速滚动的机能。
SPEED -------------------
速度。速度混合。
START ------------------
爬升功能。爬升混合。
STEP -------------------
步近。微调的不进量。(数皇娇烧{整大小量)。
STICK,STK ------------
杆。
SUBTRM ---------------
程序内伺服机个别之中心点调整机能。(内中心点
-
微调,IDL1IDL2可再做调整)。
SW ------------------------
开机。(电源开关)。
T
TH,THR --------------------
油门。(Futaba3CHJR为第1CH)。
TH-CRV --------------------
油门曲线。以五个油门点之动作所作之曲线调整。
TH-CUT --------------------
油门停止。引擎停止。(让直升机熄火转动)。
TH-DLY -------------------
油门延迟。延缓。(使油门动作变慢)。
TH-HLD -------------------
油门保持。使油门固定在惰速或停止位置之机能。
(比赛科目之一熄火降落,或是尾部螺丝发生松
时,当正在自转的时候,此功能可以让尾部不动
而让直升机有时间快点下来。
TH
NDL -------------------油门→油针。专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双伺服
用)。
TIMER ---------------------
定时器、码表。(遥控器计时使用时间)。
TRAINR --------------------
训练机能。(子母机教学联机训练用)。
TRIM,TRM ------------
微调、微调机能。
TYPE ---------------------
样式、混合样式。(飞机、滑翔机、直升机、双浆
直升机。所可以变换程序功能的选择样式)。
U
UNLK ------------------
解除。
UP ---------------------
上。
V

V-TAIL -----------------
组合升降舵与方向舵动作之机能混合控制。
W
WAIT -----------------
等待。(执行程序中的等待)。
WARNING -------------
警告显示。(异常指示时请小心检查)。
WARNING AIR-BRAK---
阻流筏的开关在ON的状态下。(飞机减速板向
下或襟翼用)。
WARNING BUTTRFLY --
蝶型或V型飞行机开关在ON的状态下。飞机。
WARNING IDLEDOWN (
惰速切换下〉惰速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IDLEUP -----(
惰速切换上〉惰速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INVERTED --
倒飞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SNAPROLL --
快速翻滚开关ON的状态下。
WARNING THR-CUT ----
油门停止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THR=HOLD -
油门保持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TRIMOFST --
微调补正开关在ON的状态下。

网友:
我觉得这个控是你的了

网友:
楼下的接上

网友:
楼主发了好多水贴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