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

楼主(2014-04-08):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
无刷云台装好后想用BGC2.3 ROCKER 1.2手持云台控制杆控制云台的俯仰,航角,但现在只能控制俯仰,航角不好使,控制杆有两种模式输出模式 PWM,串口。串口的话RX,TX接主板的什么插口呢,谢谢
再有怎样控制跟随和锁定呢

网友:
最好是加到群里,,然后再群里问,,大家可能在群里活跃的多

网友:
建议问一下卖家,咨询一下,或者用户咨询,毕竟这个没用过的朋友不好判断。电脑主板后面一般都有一个9针的梯形接口,就是串口了,具体哪个针脚是TXRX百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