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振华pcm2000-2改造8比例通道[转]

楼主(2014-04-08):
前几天买了几套振华pcm2000-2型四通道控,准备用到表演舰船上面,该遥控使用8位单片机做编码、解码核心,但只用了4路,有改装潜质,于是扩充了另外4个通道,并安装了混控开关,给大家看看

电路图

电位器用4.7k线性型的,连个电阻用1.5k(我开始弄错了)电容用104的

这样安装进去

同样安装

电路板上按照这样改,单片机没用的几个角被一根电线短路这,估计是为防止干扰,需拆掉,图上右下方的电阻也要去掉,改装的4个通道接单片机的8.9.10.11脚

就是这个电阻,这是没有拆除以前的

拆除以后

将电位器和开关全部安好

另一面

再看看

安装上到顺开关,其实只用6路就行了,左起前4路是操纵杆的4路到顺开关,底5路是模拟器开关,开关打开输出ppm信号,玩模拟器用,第6路是v尾混控开关,飞飞翼用,7和8没用

二极管用1n4148就行了

接收机加两路插针就行了

正面

安好的电位器和开关,前面的可以当开关通道也可以比例通道

令一面

装好了
很超值亚,呵呵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胖子老李顶你到天亮

网友:
巡天兽学习了

网友:
小魔女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红箭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成追忆到此一顶

网友:
穿过黑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