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电子】遥控设备的维护与修理

楼主(2014-04-08):
转载

1、日常维护
无线电遥控设备是送控模型的心脏,必须有一套合理的日常维护制度。
(1)保证电源工作正常;
严格掌握正确的充电方法,避免过放电和过充电,保证电源可*地工作,这是确保飞行安全的重要环节。 过放电往往发生在发射机上,主要是疏忽大意,忘记关机而造成的。过充电的原因很多,例如缺乏对镍镉电池性能的了解,总以为经常充点电才保险;或是飞行训练安排不合理,每天放电时间不够,为了第二天飞行就又进行充电。这样反复进行过充电,将使电池很快损坏。遇到这种情况,可见根据放电程度,缩短充电时间,以减少对电池的损坏。另外镍镉电池的寿命,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一般可为充、放电五百次,所以要尽量减少充电次数。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每次充电之后要测量电压,以便及时发现因停电、电压不足、插头接触不良等意外情况而造成的充电不足。如果在正常充电之后所能达到的最高电压数值一次此一次低,而且放电时间也明显缩短时,应立即换新电池。一味地延长充电时间是无济于事的,只能加快电池损坏的速度,对飞行造成更大的潜在威胁。对于干电池不要试图用充电的方法延长使
用寿命,否则必将适得其反,因小失大。
(2)保证传动系统的可*性;对舵面摇臂、连杆接头、各种销钉和紧固件,应随时进行检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存有侥幸心理。
(3)随时核对舵面中心位置:对全部舵的中心位置应有准确的记载,并牢记在心,以便随时进行核对。一旦发现发射机微调位置未变而舵角变化时,必须立刻停飞检查。因为这意味着出现了接收机电压不足、传动系统的接头或摇臂松动、脱落、舵和安装架开胶等故障,要在排除之后才能继续飞行。
(4)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在飞行数十个起落之后,应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在模型受到剧烈冲击之后,应对设备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2、地面故障的判断与排除
飞行训练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模型飞机不能带着故障上天,要求把所有的故障在地面上排除。做到达一点是很困难的,但必须在实践中努力培养自己具有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同时还要具备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和积累,单*书本上学到的一知半解是不行的。
(1)发射机无输出信号:接通发射机电源,电子表无动于衷,接收机也收不到信号,这是使人恼火的事情。这时如果连电源电压也量不出来,就很有可能是电源保险丝(3)烧毁了,换一个相同规格的新保险丝就能正常工作,这说明原来的保险丝质量不好。如果换上新的也立即烧毁,说明发射机内部有短路或损坏,要毫不犹豫地打开机壳,进行全面检查和修理。如果是机器本身有问题,可以换一个高频头戎相同频率的石英晶体。仍然不行,就可能是编码部分有毛病,只能更换损坏的零件。
(2)发射机工作正常接收机收不到信号,首先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工作频率是否配套。在石英晶体的外壳上都标明了频率数字,它们应当是相同的, 但千万不能互相插错。发射机上的晶体标有“ T ",接收机晶体上标有“ R ",它们的实际工作频率相差一个中频,插错了将无法工作。频率核对无误,则应确定接收机是否处于工作状态。方法是将电源接通,或将舵机插入接收机插座时,舵机应有转动声。如果毫无动静,接收机就可能没有工作。达时应再次检查电源插头在接收机上所插的位置是否正确。这个位置,在接收;机上多用字母“ B "“ BATT "标明。没有插错时,就检查电源是否畅通。特别是几种型号的插头混合使用时,必须认真地核对插头的极性是否一致,假如以上检查都没有问题,只好打开外壳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有断线、短路 的现象。
(3)遥控距离不够:首先观察发射机电平表的指示, 如果指示低于正常范围,若偏低,就重新充电,或更换新电池。电源如果没有问题,就检查天线接触是否可*。一般情况下若天线接触不良时,电平表的指示也将受到影响。电源、天线都没有问题,可以换一个相同频率的高频头或石英晶体试一试。

遥控设备二次变频接收机技术

遥控设备中,接收机常用的有3种方式接收高频信号:直放式接收机、一次变频接收机和二次变频接收机。下面对这3种接收方式简单地介绍。
1.直放式接收机

  最初遥控设备的接收机属于直放式,它的特点是:从天线上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在检波以前,一直不改变它原来的高频频率(即高频信号直接放大)。它的缺点是,在接收频段的高端和低段的放大不一样,整个波段的灵敏度不均匀。如果要提高灵敏度,必须增加高频放大的级数,由此带来各级之间的统一调谐的困难,而且高频放大器增益做不高,容易产生自激。这种方式目前在玩具中应用广泛。

2.一次变频接收机

  为克服上述矛盾,如果能够把接收机接收到的高频信号都变换成固定的中频信号进行放大检波,从而使整个波段的灵敏度均匀。由于中频频率比变换前的信号频率低,而且频率固定不变,所以任何电台的信号都能得到相等的放大量,同时总的放大量也可以较高。本机振荡器产生一个始终比接收信号高(或低)一个中频频率的振荡信号,在混频器内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将振荡信号与接收信号相减产生一个新的频率即中频,这就是超外差(超内差)接收机。

  为了获得较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在获得中频信号以后在加以放大,即中频放大,这样接收机的接收质量大大提高。它有如下几个优点:

  a. 由于变频后为固定的中频,频率比较低,容易获得比较大的放大量,因此接收机的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
  b. 由于外来高频信号都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中频,这样就容易解决不同电台信号放大不均匀的问题。
  c. 由于采用差频作用,外来信号必须和振荡信号相差为预定的中频才能进入电路,而且选频回路、中频放大谐振回路又是一个良好的滤波器,其他干扰信号就被抑制了,从而提高了选择性。

  但是超外差式电路也有不足之处,会出现镜像频率干扰和中频干扰,这二个干扰是超外差式接收机所特有的干扰。超外差式接收机的中频选择性,就是接收机对外来的455kHz(或465kHz)中频信号的抗干扰能力。由于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比455kHz(或465kHz)高,所以输入回路对中频干扰有较大的抑制能力。

  镜像频率干扰是超外差接收机特有的现象,设信号频率为fs,振荡频率为fc,中频fid=fcfs, 在比fs高二个中频处就有一个频率fm,,它象是以fc为镜子,站在fs处看到的镜像,所以称像频,如图1所示。

  镜像频率如果位于输入回路的通频带内,通过外差的变频作用就会把像频位置以及附近的电台信号搬移到中频带内,对接收信号形成干扰。如果像频位置以及附近处无信号,就只增加了点噪声,降低了信噪比;如果像频处正好有一个电台信号,该信号就会和接收信号差拍形成啸叫,较强的像频会喧宾夺主,抑制掉输入信号;如果电台信号不正好在像频处,而是在像频附近,则会形成混台,产生偏调失真。

  同频干扰在硬件上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用方向性天线来避开干扰,如果干扰与接收信号来自同一方向,这种方法就失灵了。像频干扰就得用二次或多次变频来解决,这就是本文讨论的内容。

3.二次变频接收机

  为提高镜像频率抑制能力和提高灵敏度,为使输入回路在整个波段内保持比较均匀的灵敏度,在二次变频中,设接收信号频率是fs,一本振是fc1,一中频fid1 = fc1- fs,只要把一中频fid1 选取得足够高,第一像频fm1=fs+2 fid1 就远离fs,不会落入输入通频带内。二次变频还会产生第二像频fm2fc2+fid2 = fid1+2fid2,由于第二中频频率较低,频通带很窄,第二像频不会落入带内;并且fm2是一个固定频率,可用陷波或吸收回路把它彻底抑制掉。可见,只要选择足够高的一中频,高端的像频抑制也容易做到40dB以上。

WFLY天地飞的WFR09二次变频接收机,采用带调谐回路的天调电路、带调谐回路的高放电路、高性能带通滤波网络、窄带微型晶体滤波器等,大大提高了灵敏度、选择性和抗干扰性能。该产品的体积44.88mm x 27.90mm x 16.39mm,含外壳晶体重量19克。

网友A:
你发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两个

电脑慢 发重了 没事 修改一个

网友:
搞点插图,这种纯文字的内容一看就不想看下去了

网友:
无机翼的飞机8不错

网友:
无机翼的飞机8谢谢分享

网友:
后大大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无机翼的飞机8顶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