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Hitec Aurora 9 2.4G 试用手纪(转)

楼主(2014-04-09):
  近日,购得菲律宾产Hitec aurora 2.4G 9 九通道遥控器及全套传感设备,现就试用情况做一介绍。由于入魔界时间不长,语言表述难免有不专业和不正确的情况,欢迎各位模友批评指正。由于是在业余时间边试用边上手纪,时间跨度可能比较长,请模友们谅解。谢谢!

  之前,一直在用JR DSX9,JR的东西不错,不论手感还是各方面的设置,从未出现失控的情况,炸了几次机也是因为操作失误还有使用了山寨的接收机。原装的接收机不太舍得用,一是怕炸机后连接收机一起炸了,二是原装的接收机是九通道,飞个练习机什么的六通的接收机就足够了。后来一合计,几百块的练习机,几百块的舵机,几百块的发动机(光练习机、舵机加发动机就要1千块了),几千块的摇控器,飞行时却用几十块的接收机,呵呵,真是小母牛坐大石头--阴小石大啊。再飞,一定要用原装的接收机!看到网上有卖JR RD721接收机的,一问却停产了,现在最少都是九通的了(RD 921)。JR这一点不如Futaba、Hitec,Hitec现在六通、七通、九通的接收机都有,而且价格与JR的相当,九通的接收机甚至比JR的便宜100多。
    本人曾在海航干过几年地勤,侍候了好几年J-8,从小对航模有强烈的爱好,原来条件不好,玩不起。真正玩航模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现在航模的机型、发动机、舵机、接收机等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一直比较极端地认为,现在玩压燃的都是高手了。比较顺利地从电动过度到了油动,个人认为还是油动的飞起来有感觉,喜欢听甲醇发动机的声音,呵呵。比较头疼的问题是对燃油的消耗情况掌握不好,曾经几次出现过空中油料耗尽导致发动机熄火而炸机。心想,要是有个油量表就好了,随时看到油量情况,上网一搜,发现了Hitec aurora 9。好家伙,这东东是双工的,不但有油量显示,还带GPS,能在遥控器的屏上显示飞行速度、高度、发动机转速、温度等信息,通过Hitec的HPP-22控制器还能在Google earth显示飞行轨迹。强!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发现介绍此控功能的贴子很少,到底如何,还是买个试试吧。
  淘宝,一看,控和传感器还是分开来卖,各购一套吧,卖家发货时居然忘记了传感器,只能补发,控先到手,上图:

外包装,比较精致,大都如此

全家福

遥控器,这是遥控器的开机画面,显示LOGO和正在装载数据和模型记忆。这个画面Welcome后的字母可以编辑,比较不错的设计。

遥控器的背面

遥控器的底面

触摸笔

  遥控器到手第一步是改手,由于我用左手油门,买之前已经对卖家说了这个情况,结果发来后还是右手油门,本来想省点事,看来省不了了,拆控,改手!这里顺便说一下左手油门和右手油门,也就是常说的美国手和日本手,我发现有很多模友都在问,美国手好用还是日本手好用,我个人认为,这主要还是看习惯和使用方不方便,不能说哪个手就好用。在我看来,美国手手法比较接近于真实的飞机操纵。飞机上的操纵杆推拉对应着飞机的俯仰,左右压操纵杆对应副翼动作,飞机左右偏转,飞机上的油门在飞行员左侧,飞行员用左手操纵油门,前推加大,后拉减小,方向舵在真飞机上的操纵就是用脚蹬了。在实际的飞行中,除了做剧烈复杂的机动动作和地面滑行,飞行员很少使用方向舵。美国手的摇控器上,右操纵杆就相当于飞机的操纵杆,控制飞机的俯仰和偏转,左操纵杆上有油门和方向。

  拆控时精力太集中以至于忘了拍照,不过很简单,改完手后才搞明白,根本不用拆控,控的背面左右把盖板掀开,有几个孔,从外面拿解刀就能搞定,不过没用过的还是折开看一下比较好,不至于搞错,拆过一次后就会调了,不光改手,调整两个操纵杆的松紧也是从后面的孔调。

  下面,先把JR DSX9与Aurora 9做一简单比较。从外观来看,两者大小差不多,DSX9相对圆滑一些,比Aurora 9略大一些。手感都差不多,Aurora 9上的开关扳动起来没有DSX9感觉好,阻尼有些大,声音听起来不如DSX9。

DSX9与Aurora 9主画面的比较,两个控主画面的显示都比较全面,整合了TX电量、时间、模型种类、微调等信息。不同之处就是,Aurora 9上多了接收电压显示,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目前具有这个功能的控并不多,据我所知,JR有一款八通的控有这个功能。由于是触摸屏,Aurora 9的显示画面上多出了两个调整的菜单图标。

如图:8.3V是TX电压,5.8V是RX电压
  Aurora 9还有一个好的设计就是开机后提醒用户是否发射遥控信号,如果只是调整遥控器的话,就选NO,此时摇控器上的灯呈绿色,这样遥控器不发射遥控信号,可以节省电力。还有一项比较人性化的设计,那就是开机油门保护功能,如果开机时油门杆不在最低点,发射机会报警,提醒用户把油门调到最低,只能油门杆在最低,开机后才会让用户选择是否发射遥控信号。这项功能在飞电动飞机时尤其重要。

  Y线,质量不错,现在主要飞40级练习机,副翼一个舵机就够用了,Y线基本用不到。

屏擦,Aurora 9 想做到面面俱到。

接收机保护绵

  随机附送的电池盒,这种电池盒,我周围的模友都不看好,电池装上后不是100%牢固,不过打算以后用3S电池和UBEC给接收机和舵机供6V电压,这原装的电池盒就不考虑了。

  充电器做工不错,可以同时为摇控器和接收电池充电,可惜不带接收电池。

  原装九通接收机,那个七通的接收机是另购的。接收机插口与Futaba的一样,标识CH1、CH2等,不如JR的直观,刚开始用还真不太习惯,幸好,Aurora 9可以自定义各通道。发射机和接收机上各有一LINK键,供对频时使用,接收机带DATA接口,连接传感器用的,后面还要介绍。

Aurora 9 贴纸、英文说明书

另购的HPP-22,用于Aurora 9 遥控器、Optima 6、7及9通道接收机的编程、固件升级、软件端数据设置、备份与复位。功能挺多的,还没试过。

  个人感觉,Aurora 9对频相对于DXS9来说简直是要命。DSX9对频非常简单,Aurora 9的对频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教程,要好几个步骤,这里就不详述了。遇到一个问题,DSX9每个接收机对频只要一次就够了,需要哪个接收机工作只需调出控内所存储的模型就行了。Aurora 9却不是这样,我分别用控内的两个模型和两个接收机对了频,却发现用控内的一个模型和两个接收机都能连上,如果两个接收机都开的话,通过控上接收电压的显示(一个接收我用的5V,另一个我用的5.8V),发现控与两个接收机交替连接,接收电压一会显示5V,一会显示5.8V。有意思,Aurora 9不会有这么大的BUG吧。发现对频还有一扫描模式,看来还是频率没有对好,还要好好研究一下。也希望对此控有了解的模友支一下招。

固定接收机天线用的卡子

今天收了全部的传感器,淘宝企鹅model不错,附送了一份中文说明书,意外的惊喜啊。这些传感器分别为:温度、油量、GPS、光学转速、磁性转速加一个传感接收坞。看来实现飞行速度、方向、高度的显示要靠GPS了。过几天接上试试。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深爱那片海帮顶
蓝天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许灵到此一顶
寒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精灵不错
风铃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爱飞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巡天兽帮顶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