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大 小 舵 角(转)

楼主(2014-04-09):
12 14大小舵角只能设双比率?

12 14怎么设大小舵角?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模友不是太清楚

很多模友QQ问我  还是发个帖 有图片明了一些 照片质量欠佳 多包涵

12 14 设备的舵角设定非常灵活 舵量大小值已经远远超出八通,十通的双比率,而是多比率!

只要您实际需要!就可以搞出十六套舵面值!

下面慢慢说 此次仅以设定六套舵面为例

(此次设定只是范例 操作流程简介 抛砖引玉 用好我们手中的设备  具体设定要结合实际需求  )

不废话!

为什么12 14 9Z之类的设备可以实现多比率???而一般的设备只能设定为双比率?

JR 10X可以设为三段大小舵角(预设) 而FUTABA里预设的大小舵角只能实现两段大小舵角

实现多比率就要用到FUTBAB里的条件模式!就是“CONDITION”

在不同的CONDITION里 你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大小舵角!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实现三段大小舵角很容易了!

而每个D/R功能是嵌套在每个CONDITION里的 这样你就有非常丰富的调整选项!对精细化飞行的朋友可以尝试不同舵量下的飞行!提高了调整效率

我们举例来个六段的大小跺脚

一步步来

一 启动条件模式 CONDITION

这里假设三种飞行模式 CONDITION1  CONDITION2  CONDITION3

(顺序可调)如果需要可以再增加 最多八种!

*条件模式的命名可以更改 飞行模式的顺序很重要后头说

二 开关设定

以E开关为例 E为三段

这里要注意ON OFF 选择

举例

CONDITION1 开关在最下面启动

CONDITION2 开关在中间启动

CONDITION3 开关在最上面启动

CONDITION1不需要设定 我们要设定CONDITION2 3 4 5 6 、、、的切换 把条件模式的启动都设在开关 E 上

进入开关设定会看到

选择SINGLE 模式  单独控制

也可以LOGIC 模式 逻辑控制

逻辑开关以前的帖子里说过 设定启动方式会更多

举例 选择SINGLE 模式

进入CONDITION2 设定开关E!

设为 off

     ON

     ON

进入CONDITION3 设定开关E

设为 off

     OFF

     ON

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CONDITION 2 中第二项设为ON 第三项也设为ON  这样在在CONDITION3中会不会提前启动?

不会的 以为CONDITION是有顺序的 谁在前谁优先!

这也为 我们后期再增加条件模式和切换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是我们要求预设的三种模式已经启动了

我们 退出检查一下

切换开关E 我们要的三种模式就提示了

如果爱好者需要三段大小舵角模式 现在只要设定 AFR 功能就可以了 !

如何设定大小舵角 嵌套 实现多比率继续往下看

进入DUAL RATE 功能

切换开关E 分别进入CONDITION1 CONDITION2 CONDITION3

在三种模式下都激活D/R功能 在SWITCH里设定开关

CONDITION 1激活

CONDITION 2激活

CONDITION 3激活

以副翼为例!

副翼执行开关设为D

开关设为OFF

        ON

        ON

或者

        ON

        OFF

        OFF

总之后两项要一致

进入AFR

副翼通道

搬动开关E 进入CONDITION1

在CONDITION 1 里设定双比率

搬动开关D 设大小舵角

如法炮制

大小舵角

网友: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蒙在股里帮顶

网友:
精灵顶你哈哈
装甲运兵车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红箭到此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