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试修“大九”全过程-续 最新诊断-“心肌梗...

楼主(2014-04-09):
换了排线后,上电试机,没有说明书,又第一回玩“大九”按原主介绍的,右下三个键有了反应,左边的键第一个有反应,满以为按键问题解决了,开关也换了,还弄到了台湾人写的原版操作手册。可是高兴得有点早了。

按照手册逐步学习操作,作天弄到后半夜,发现了致命的毛病,左边第2,3,4三个按钮不能用。当我想把 PCM 改成 PPM 时就要用到 【F】和【G】键用来选择 PCM 或 PPM ,没反应。继续试下去就是这三个按钮不好用。今天一大早就来,再把遥控器的显示器和后盖打开。一步一步往下查找原因。

先把三块按钮板的电路图测绘下来:发现三块板得电原理图有完全相同的地方。现只是 【F】【G】【H】三个键有问题,那就把左按钮板和下按钮板的左边四键的五芯排线对调一下,就可断定是板,排线还是主控板的问题。

这是原来的连接方式图:

这是把两根排线对调后的形式: 上电测试,左按钮板的【B】【C】【D】不行了,而下按钮板的左侧【F】【G】【H】正常了。说明三块按钮板和所连排线电缆都是完好的,问题就肯定是在主控板上了:

再往下查找,这三根线连到“IC”的三个节点之间相互间短路。把排线拔掉后直接测量集成块的这三个引脚,之间都是短路的。用修钟表放大镜细看,酒精清洗,再试还是没反应,“死蟹”一只了.

诊断到此   我暂给定个结果:“心肌梗塞”

放大些,看得更清楚。。

想法弄到此模块。还要继续修。

断肠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蓝天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精灵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精灵不错
山炮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小魔女能多点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