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的电源和电机是主要解决的问题吧?

楼主(2014-04-10):
电源续航能力 和电机防水...都是主要问题吧?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
好像是吧

网友(2014-06-24):
谈点个人看法,船模型的电源分主电源【也就是动力电源】和付电源【包括,舵机电源和一些需要分别控制的动作电源,比如雷达转动,灯光,火炮模拟等】。主电源的容量也和船本身的载重有关系,载重大电池就可以安装大容量的就可以有很长的续航能力。至于电机的防水主要是做好船体本身轴系的防水就行了。【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