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Ff9混控设置实例(转GARY)

楼主(2014-04-10):
常有模友说:“要那么多通道干嘛?又用不完”。那么我们就通过一个实例来看看那么多通道究竟可以干些什么。另外,研究这些混控设置也是为了充分挖掘ff9的所有功能,和大家分享。

    设备配置:发射机--ff9  接收机---AS*** R9,9通道接收机

接收机各通道对应舵面:1—副翼襟翼A,2—升降,3—油门,4—前轮转向,5—气动收放脚控制,6—副翼襟翼B,7—方向舵A,8—方向舵B。把方向舵接在2个AUX通道,是为了实现方向舵面打死作为减速板的同时,让前轮仍可以不受牵制,自由转向。

设置目的:下图中的这架飞机由于是大三角翼+后推动力布局,因而无论起飞或是着陆的滑跑距离都会较长,为了缩短滑跑距离就必须设置襟翼副翼混控,并利用升降舵面和2个方向舵面打死,来组成减速板。

设置:

1,进入基本菜单BASIC

AUX—CH  SELECT

DH5>SW-G控制气动收放脚舵机

CH6>VR-E控制襟翼收放(该通道具体开关可依个人偏好设置)

CH7&CH8>SW-F (此处原来为:CH7&CH8>NULL不指定开关)

以上基本菜单设置完毕。

2,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进入FLAPERON菜单,设置MIX>ACT打开该菜单功能

拨动副翼摇杆,调整参数,使副翼动作正确;拨动襟翼开关,调整参数,使襟翼动作正确。襟翼副翼混控设置完毕退出FLAPERON菜单。

以上是遥控器预设功能的参数设置,下面开始便是我自由发挥的部分---真正的混控。

由于2个方向舵面是插在AUX1和AUX2通道的,没有混控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双方向舵的功能,所以:

进入PROG.MIX1第2页,设置MIX>ON,MAS>4:RUDD,SLV>7:AUX1,LINK>OFF,TRIM>OFF,SW>F,POSI>UP。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4(方向),附属通道7(方向舵A),联结关闭,微调关闭,混控开关F(根据个人习惯选定)开关打开的方向UP。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2,第2页,设置MIX>ON,MAS>4:RUDD,SLV>8:AUX2,LINK>OFF,TRIM>OFF,SW>F,POSI>UP。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4(方向),附属通道8(方向舵B),联结关闭,微调关闭,混控开关F(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UP。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经过以上设置,飞机已经能实现所有的基本控制,包括:襟翼副翼控制、双方向舵控制。其中的襟翼功能已经能缩短起飞的滑跑距离,但是还没有达到缩短着陆距离的目的,还要设置其它混控来实现落地时把2个方向舵面、升降舵面和襟翼舵面打到最大角度,减速。

进入PROG.MIX3第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2:ELEV,LINK>OFF,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2(升降),联结关闭,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4第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1:AILE,LINK>ON,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1(副翼襟翼A),联结开启,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进入PROG.MIX5第2页,设置MIX>OFF,MAS>8:AUX2,SLV>6:FIAP,LINK>ON,SW>F,POSI>DOWN。以上设置含义为:开启该混控功能,主通道8(方向B),附属通道6(副翼襟翼B),联结开启,混控开关F(为了实现用一个开关的简单控制,所以要和之前设置为同一个开关),开关打开的方向DOWN。回到第一页,调整参数,使舵机实现正确的方向舵动作。设置好,退出。

至此,共计用了5个混控设置。当拨动F开关时,无论2个副翼面、2个方向舵面和升降舵面处在什么位置,都会立即走到设定的最大舵角,实现减速板功能。虽然这个设置只能在飞机落地时才能使用,但是我在实际应用中,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其中的亮点在于所有的舵面打死的情况下,前轮却不受限制

更正:AUX—CH  SELECT菜单中的“CH7&CH8>NULL不指定开关”应该为“CH7&CH8>SW-F”

网友:
无所求到此一顶

网友:
fpv神人能多点图片吗

网友:
理想顶你到天亮

网友:
精灵谢谢分享
sbkl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三叶草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云雀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甘愿寂寞等待到此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