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有失控保护功能,那么fpv时失控返航能成功吗?

楼主(2014-04-10):
接收机有失控保护功能,会自动关闭发动机,但是,在fpv时,失控应该触发返航能,这样不是冲突吗?具体实践中会怎样?那个有先?可以关闭接收机失控保护功能吗?

网友:
1:两者只能选其一,要么关机,要么切返航,
2:失控保护一般都可以关闭,具体操作看说明书

楼主:
o ,futaba的72m的pcm接收机不知道怎么关闭失控保护?
6expcm的72m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