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班门弄斧[:E]FF9副翼行程不足维修小记(Z-J)

楼主(2014-04-11):
昨日飞行时发现我的FF9又出现是副翼行程不足的故障,小3A的副翼行程只有可怜的5mm左右,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和手感(小声的说一下:即使这样我还是让它冲向蓝天……检讨中)。

从图上可以看出在副翼打到最大的时候副翼实际的行程只有2/5左右

拆开测量副翼电位器抽头在最大行程状态的电压分别为4.26V、0.86V。对比方向舵电位器电压相同。几个关键测量点都一样,似乎排除接触不良的的问题。搞来搞去还是用上次暂时排除故障的方法试试:搬动电路板后突然恢复正常。好了以后用改锥敲来敲去故障未复发(上次也是一样,搞不懂)。软故障真难出来,只好装机了事。装好再试,又出问题了,难道我人品真有问题?邪门了……

再拆……把电路板电位器抽头的那根线的焊盘(到主板的蓝色线)旁边的阻焊漆挂掉一些补焊后居然故障排除

用乙醇清洗电路板后的效果

再次检查还有问题:左边的副翼行程到不了头,还差一点。貌似需要进入工程菜单去解决问题

认真研究后大胆进入工程菜单,因为怕死每个菜单选项都拍了照片(出事可以调回来)后来把玩了一下就明白了一些,英文简写只能猜,还好压力就是动力,居然也能让我蒙对……

找到这层菜单,把左副翼摇杆打到最大,按转盘的确认后关机。再次开机行程完全恢复正常

总结:该故障连这次一共出现了3次,前2次都是不经意暂时排除故障凑合用。没办法……问题时隐时现,不出问题的时候没办法修。这次故障出现的比较频繁总算找到了方法。其实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就想全面补焊了,但考虑到保修问题还是下不了手。现在过了保修期胆子也大了一些。维修的过程虽然曲折,但总算有些收获……

网友:
后大大到此一顶

网友:
天捷力能在详细点吗

网友:
精灵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网友:
无敌行者希望多多分享

网友:
逍遥一派帮顶
滑翔机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gopro到此一顶
小鱼 该用户已被删除